大家用DSP做的板子芯片良品率是多少啊

楼主(2014-12-06):
我用的芯片是TMS320F28034,这次一共做了350块板子,其中 有4块是烧不进程序的,一开始我将四块板子的DSP分别补焊,但还是烧不进程序,也检查了周围的电路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我把DSP芯片换过之后都能下载了,可以看出确实是DSP出现了问题。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生产过程中的不良操作导致的,还是这个芯片的良品率本来就是这样啊

网友:
大手笔啊,一次就350块。芯片是找代理拿的同一批次的吗?

网友:
我个人认为生产过程中的不良操作导至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比如静电问题。
原装芯片不良率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
没有用过啊

网友:
有资源的话, 学格力 , 所有器件全检

网友:
350片,才坏4片,我认为良品率很高了。
我认为贵的cpu,可以考虑放在测试座先测试,再焊接,这样还有机会退给供货商。

我曾经用ic座烧录过1000片stm8,没有一片烧录不了的。

网友:
静电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