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车削、钻削、铣削的加工参数计算器。

楼主(2014-12-06):
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就得从冰箱里取出肉,剁馅儿,倒面粉、揉面、醒面,擀成皮儿,下锅……
一整个繁琐流程,就是为了出锅时那一嘴滚烫流油的热饺子。

如果这个过程,禁不住饿,零食下肚了,饺子出锅时也就不香了……《非诚勿扰3》

网友A:
兄弟  你能做一个机器专门用来削甘蔗皮的吗?我觉得如果你能做出来肯定会大卖

网友B:
甘蔗削皮机呀,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能做一个机器专门用来削甘蔗皮的吗?我觉得如果你能做出来肯定会大卖 ...

用在榨汁做糖吗?可以把皮洗得很干净,一起去压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甘蔗削皮机呀,用在哪里?

用来削甘蔗  水果店都有的卖的,但是都是人工将皮削掉,很费力,如果能有自动削甘蔗的机器,肯定可以大卖

网友:
这要求即好用又不占地方又便宜,贵了都不得的,需要很大精力去做

网友:
实践用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削甘蔗  水果店都有的卖的,但是都是人工将皮削掉,很费力,如果能有自动削甘蔗的机器,肯定可以大卖 ...

得看有多大的市场,不是做出来就能大卖的

楼主:
计算出的数据只能供参考,实际上要根据主轴功率、机床刚性、工件材质纯度等来做适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