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存储器件的选择

楼主(2014-12-06):
目前我发现一块3D打印机的板子上用TF卡
作用是3D打印的数据暂时存储在里面,然后再打印。
可能3D打印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不可能一直连接电脑。TF卡应该暂时是必须的。

实际上512GB的容量就足够了
TF卡:目前市场主流的是4GB起步的,没有小容量的,价格在20块批量。TF卡是SLC NAND制成的。因为还有插槽,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接触不良。
eMMC:芯片,目前主流的也是4GB起步的,没有小容量的,价格在20块出头,比相同容量的TF卡要贵,但是里面一般是MLC制成的,缺点是BGA封装,0.5的间距,可能很多小工厂焊接不了。
MLC NAND 的芯片:最小容量也是4GB的。4GB的话有TSSOP封装的。
SLC NAND 芯片:最小容量,有512MB和1GB,价格1GB的价格和4GB是一样的,有TSSOP封装。而且SLC在寿命和读写速度上都要优于MLC和TLC,但是缺点是价格贵。

大家知道:
如果是STM32F的单片机的话可以支持SLC的NAND的吗?有人用过吗?
我觉得512MB/1GB的NAND应该是最有选择,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换做是你研发,你会选择?

楼主:
网上查了,应该是STM32F的FSMC功能可以控制大容量的NAND FLASH

网友:
512M不够用么

楼主:
512MB应该够用,我也倾向于用这个。
现在就是不知道STM32的单片机是否支持?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