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暖行业,人机界面用M-BUS与阀门通讯,需要自定义通讯协议

楼主(2014-12-06):
供暖行业,一般用M-BUS通讯,
注意:不是MODBUS协议,但事实上是RS232串口通过M-BUS主机收发。

淘宝上价格399元的eView7寸工业人机界面触摸屏ET070,支持MODBUS协议,
不支持自定义通讯协议。

有没有支持自定义通讯协议的价格合适的人机界面?

上传供暖行业M-BUS通讯协议国家标准: CJ-T188-2004_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楼主:
最新的说明书上没有写啊。
也不知道支持不。

网友:
威伦通的屏是支持自定义协议通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的说明书上没有写啊。
也不知道支持不。

咨询厂家啊,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
威纶通的有自由协议,通过宏指令实现,7寸的tk6070ip        500元左右

网友:
M-BUS通讯协议 可以自己写

网友:
用宏指令自己写。看台达的人机界面。所有型号都支持宏指令。

网友:
有mbus主机的图吗?

网友:
MCGS有支持客户自定义协议的。现成的应该没有。

网友:
m-bus一般用于热量表或者阀门与集中器/采集器通信
触摸屏走什么协议,看你的屏和你的主控芯片

网友B:
触摸屏支持232  485  net

m-bus  物理层不一样   必须加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支持232  485  net

m-bus  物理层不一样   必须加转换器

抛开物理层。
就是一收一发的RS232

网友:
楼主实在杭州搞电表的?

楼主:
打了400电话,支持自定义通讯。
但不支持波特率2400。
1200  4800 9600  。。。。
这个行业一般用2400啊。

我的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通的有自由协议,通过宏指令实现,7寸的tk6070ip        500元左右

威纶通WeinView工业人机界面 7寸触摸屏TK6070IP/TK6070IQ

现在是410元了

网友C:
试试昆仑通态的。
可以用脚本自定义通讯协议,也是400左右

网友:
MBUS一般用120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纶通WeinView工业人机界面 7寸触摸屏TK6070IP/TK6070IQ

现在是410元了

那应该是未税价,TK6070IP  出货价是450

网友:
恰好用过,可以自定义的,不过重发帧解析等都需要在自定义协议的c文件中自己实现,使用全局变量时必须按照厂家的要求写出地址,长度,类型。反正限制很多,坑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昆仑通态的。
可以用脚本自定义通讯协议,也是400左右

请问方便提供一下采购昆仑通态屏的渠道吗?

网友:
要不要485转Mbus的模块啊。我做这东西啊。

网友D:
>淘宝上价格399元的eView7寸工业人机界面触摸屏ET070,支持MODBUS协议,
>不支持自定义通讯协议。

How do you use the graphic user interfac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价格399元的eView7寸工业人机界面触摸屏ET070,支持MODBUS协议,
>不支持自定义通讯协议。

后来经过电话沟通,是支持自定义通讯协议

但不支持波特率2400

我说能不能叫研发增加波特率2400,400的客服说,她是应用的,不能反映给研发,需要销售反映给研发。
我QQ联系销售,说无能为力。

放弃eView7。

再研究 威纶通,价格只贵几十元

网友:
实在不行就做条专用线了。

网友:
各有优点了。我觉得。

网友:
MCGS 支持用 VB Script开发通讯驱动,以前公司的产品用过。

其他的应该也是支持的,不然这些产品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自己做个m-bus - modbus网关,以前经常干这类事

网友:
用wince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