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上电时IO脚的弱上拉脚问题

楼主(2014-12-06):
因为近期打算用一款带AD功能的51单片机,AD脚直接接运放的输出脚,但是不确定其IO口上电时的弱上拉会不会损伤运放芯片及单片机自身?刚上电时,运放输出为0,而51单片机的AD脚这个时候没有经过初始化时是普通IO口,弱上拉,必然会对运放有个电流冲击,单片机本身也不知道能否承受这个输出电流。犹豫中。。。。。求解惑。。。。

网友:
这个单片机的IO口是开漏的么?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用考虑,假如担心的话在51的输入脚再接一颗电阻到运放的输出。

网友:
保险还是加电阻吧

网友:
加个电阻就解决了啊。难道要省这两个点的焊接的费用?

网友:
下拉电阻即可

网友:
LZ的意思是,运放的输出直接接在51的IO口上,而该IO口在51内部可以配置为AD功能,但是初始上电时,51的IO口有弱上拉,你怕出问题是不?
应该没问题了:运放是输出,51的IO口只要不是output,两者电平就不会打架。 只要运放的输出不要超过51的ADC的最大输入电压就行。
至于你的说的弱上拉电阻,还对运放有电流冲击什么的,不知道你是担心51单片机,还是担心运放?你可以估算一下,如果你知道弱上拉电阻的阻值的话,假设为10K,假设51单片机工作电压是5V。那么就算运放输出低,经过弱上拉电阻的电流也仅为0.5mA。0.5mA的电流算毛线啊,能将51单片机的IO口烧坏,能让运放挂掉?
开个玩笑,担心这个还不如担心自己走路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被蚂蚁绊倒。

楼主:
我是稍微有些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