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FRDM-KE02到手碰到的几个问题解决分享

楼主(2014-12-06):
这是昨天下午收到的FRDM-KE02开发板:

然后就根据@彼岸花开@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783-1-1.html开始上手....
在官网倒腾了不少时间,也看了不少文档说明
然后到 http://www.pemicro.com/opensda/ 这个网站下载USB驱动的时候,我先把OpenSDA Firmware (MSD & Debug)这个下载下来了....这样悲剧的事情就接着发生了

下载解压出来的是这个文件夹Pemicro_OpenSDA_Debug_MSD_Update_Apps_2014_10_30
按照里面的唯一一个PDF Updating the OpenSDA Firmware中的描述步骤,把该文件中的DEBUG-APP_Pemicro_v108.SDA拷进了Bootloader中(拿到手插上电脑就是Bootloader状态).....

后来啊,,,我按照帖子里的方式一遍一遍的尝试都无法将驱动装成OpenSDA虚拟串口的方式,,又看FRDM-KE02Z Quick Start Guide (Rev 1.0).pdf又看OPENSDAUG.pdf....看了能看到的一些官方文档....
就是搞不定,,,始终是Bootloader方式...折腾了一个晚上,,,后来在网上搜索这个问题时,又回到了阿莫,,看到有人说OpenSDA固件在win8中升级失败,然后始终是Bootloader状态...总算是找到问题了唉...

于是找了同学的win7去把固件重新拷进去..果然win7操作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一插回我的win8.1...一开始是可以用的,..驱动装下后变成了FRDM-KE02,,拷进去那三个srec文件可以运行...悲剧的是我用例程下载不了...然后OpenSDA又变成始终处于Bootloader状态了
要熄灯了,,就无奈准备第二天搞搞了...

今天一开始折腾了一会,,,感觉自己win8.1用这个很不顺,,于是干脆就重新装了个win7
话说重装下系统好浪费时间....

后来按照OpenSDA Firmware Update Instructions里的方式重刷固件..

于是把DEBUG-APP_Pemicro_v108.SDA给刷进去了,,,还是看不到FRDM-KE02就急死我了....后来要刷对应的MSD-DEBUG-FRDM-KE02Z_Pemicro_v114.SDA这个,,,才会有FRDM-KE02出现
而DEBUG-APP_Pemicro_v108.SDA这个是用于Debug时,就是我用KEIL仿真下载时用的....

唉,,,回头看看,其实步骤很简单,总结一下,用XP或WIN7电脑
/*************************************************************************************************************************************************/
第一步,板子接上电脑USB,出现Bootloader,把http://www.pemicro.com/opensda/网站Windows USB Drivers下载,安装下驱动;
第二步,把http://www.pemicro.com/opensda/网站OpenSDA Firmware (MSD & Debug)下载,把MSD-DEBUG-FRDM-KE02Z_Pemicro_v114.SDA拷进去,拔下USB重插,等待驱动自动搜索安装好
            这样就出现FRDM-KE02了,就可以将那三个.srec文件拖进去看看效果了
第三步,开始用KEIL调试下载,按住RESET插入电脑,出现Bootloader,将DEBUG-APP_Pemicro_v108.SDA拷进去,拔下重插即可使用例程在KEIL里下载
/*************************************************************************************************************************************************/

后来问题又来了,,,我喜欢自己建立工程写代码
把工程建好后,,,一编译,出现一个错误

搞了好久发现是需要勾上MicroLib

后来发现需要认真比对例程工程配置
奇怪的是自己建的工程,下载不了根据提示发现pemicro_connection_settings.ini里的Flash选型竟然是freescale_k02fn128m10_1x32x32k_pflash.arp

而不是freescale_ke02z64m2_pflash_eeprom.arp    手动将K02FN128M10替换成FE02Z642后可以下载了,但是提示有Synax error
后来又重新建了个工程,,把例程例的pemicro_connection_settings.ini拷进来,,折腾下终于可以正常调试下载了,,,真是好事多磨...换个系统花了好多时间..早知道就可以不用换系统的啦..一般就用Debug模式了

网友:
很好的实战经验分享!

网友:
win8没用,一直win7。没想到这个跟操作系统还有关系。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实战经验。
顺便,呼吁,微软和fsl给楼主小白鼠费~

顶楼主,加精+1

网友A:
1、可是我一插回我的win8.1...一开始是可以用的,..驱动装下后变成了FRDM-KE02,,拷进去那三个srec文件可以运行...悲剧的是我用例程下载不了.   这段话的意思是win8 系统时,代码能够执行。。而自己的代码就不能够运行?
2、楼主自己写的代码不能够执行源于建工程的不正确行.
3、安装系统真的很蛋疼。。

网友:
幸好自己是win7,没有系统的问题~

网友:
楼主写的好仔细 。 总结的也很好 ,教科书似的文章 。

网友:
win7飘过!感觉win8兼容扔存在问题!

网友:
看楼主在勾选RAM 的时候。仅仅勾选了RAM1 。此处的ram空间为SRAM_L空间。即1K 。
如果程序中RW_DATA 。和 ZI_DATA 的和超过了1K,那么是不是也需要将SRAM_U 的空间也勾选上。

网友B:
经验很好,足以给新人一些启示;

用铜柱支起来会更安全一些,我一般不喜欢用use MicroLi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经验很好,足以给新人一些启示;

用铜柱支起来会更安全一些,我一般不喜欢用use MicroLib; ...

下边有个底座。。
请教个问题。我如果想对板子进行扩展的话。难道我要将排针焊接到板子上去?应当不是吧。
这个板子兼容Arduino ,Arduino 怎么进行扩展应用呢。。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idesdk?上手比较快吗!不错赞一个!学生脑子就是灵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idesdk?上手比较快吗!不错赞一个!学生脑子就是灵光!

这不是KEIL 吗?
一看idssdk 还真不明白,搜了搜是IDE SDK 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idesdk?上手比较快吗!不错赞一个!学生脑子就是灵光!

这次用的是MDK5.12
需要自己下载Pack    话说官网下载这个好慢,,我用IDM下了好一会下载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是我一插回我的win8.1...一开始是可以用的,..驱动装下后变成了FRDM-KE02,,拷进去那三个srec文件可以运 ...

当时一开始在win8.1用的是例程进行下载,,,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不是Debug模式...

你说的那个RAM1和RAM2我当时也注意了,,官网例程里有的两个都勾上了,有的只勾了一个..而且上下顺序也有不一样的,,,貌似用不同的RAM段...我这开始是小程序 ,应该不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边有个底座。。
请教个问题。我如果想对板子进行扩展的话。难道我要将排针焊接到板子上去?应当不是吧 ...

我在微信上飞思卡尔MCU看到有那种专用外设扩展板,貌似可以将这些小板子的IO对插,,,期待发布呀

这个板子默认好像焊的是排座吧,,,过段时间可以自己焊下哈

楼主:
貌似不能编辑了,,,,修改注意下哈,,那个三个步骤,,第三步用KEIL调试下载之前需要安装KEIL的补丁...然后就有PEMicro Debugger

网友:
我用cw10。5折腾几次这个板子,因为它没can,我也没怎么上心。折腾的效果不理想。还是学生给力。楼主有钱途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有个底座。。
请教个问题。我如果想对板子进行扩展的话。难道我要将排针焊接到板子上去?应当不是吧 ...

不会啊,从来没耍过阿都依诺啊;
从前关注过一眼,表示华而不实,不适合我等电工;最重要的是,它根本没完全开放它的底层,我表示不放心;

网友:
用win8还是有些兼容的问题 最好使用WIN7开发

网友D:
官方的开发板都这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的开发板都这么费劲

也不能说费劲吧。总是每个人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不出现问题的话。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赞, 东西简单, 功能又多. 操作上自然复杂.
我开始也折腾一会儿,才能调试. 用一次后很容易的, 不费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微信上飞思卡尔MCU看到有那种专用外设扩展板,貌似可以将这些小板子的IO对插,,,期待发布呀

这个板子 ...

在哪里, 没看见过"专用外设扩展板"

网友:
支持一下,敲这么多字不易啊

网友F:
"__initial_sp  没有定义",这个貌似和是否使用microlib没关系。

网友:
LS 的确实和微库没有关系 。参考下段
__heap_base
                ;定义一个标签,指示HEAP的基地址,这个标签只用在使用MICROLIB时被EXPORT,即只有这时有效
                ;使用MICROLIB时,这个标签被EXPORT,类似于C语言中的extern,但只有当HEAP被使用的时候
                ;                才出现在MAP文件中,如在main()中可以这样来访问__heap_base
                ;                void main(void)
                ;                {
                ;                   extern int __heap_base;
                ;                   static int HEAPBASE;    //定义静态变量,在内存中有固定的存储空间
                ;                   ......
                ;                   HEAPBASE = __heap_base; //读取HEAP的即地址,只在MICROLIB时有效
                ;                   ......
                ;                 }
                ;如果要在不使用MICROLIB时,读取__heap_base, 那只需要在__heap_base前添加EXPORT __heap_base

原帖: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E6%96%87%E4%BB%B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 没看见过"专用外设扩展板"

应该是FRDM桥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边有个底座。。
请教个问题。我如果想对板子进行扩展的话。难道我要将排针焊接到板子上去?应当不是吧 ...

这是一块arduino的扩展板,,,的确是兼容接口,,,怪不得官方的焊排座,,这样就可以直接插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__initial_sp  没有定义",这个貌似和是否使用microlib没关系。

我也感觉是这样,,,可是我该加的头文件加了呀,,,,

然后勾上了这个错误就消失了,,,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块arduino的扩展板,,,的确是兼容接口,,,怪不得官方的焊排座,,这样就可以直接插上去了... ...

恩。。如果我想保留很好的扩展功能的话,就弄个arduinp扩展板放上去就可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如果我想保留很好的扩展功能的话,就弄个arduinp扩展板放上去就可以哈。 ...

对了,,,,你有下载到MKE02Z64VQH2芯片的Datasheet吗,,我下了几个全都是只有几十页的简单介绍,,,没有几百页的那种详细的芯片手册嘛...

网友A:
官网查找的不对哈。。查找参考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FRDM桥接板...

不知能否搞得到这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查找的不对哈。。查找参考手册

Thank u....找的就是这个Datasheet

你在哪里下载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 u....找的就是这个Datasheet

你在哪里下载的呀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b=Documentation_Tab

网友G:
现在还不敢用win8,等过个一两年,常用的一些软件能够支持win8的时候再考虑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块arduino的扩展板,,,的确是兼容接口,,,怪不得官方的焊排座,,这样就可以直接插上去了... ...

已经试过管脚位置对? 管脚定义也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KE02&fpsp=1&tab=Documentation_Tab   ...

thx... 看来我的搜索能力还不行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试过管脚位置对? 管脚定义也匹配吗?

和图片中两侧的标注一样,,,这个板子就是做的兼容
不过这样的话内侧的引脚就用不到了,,,也只是我们多了这么一个选择,,特别是对于操作arduino的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现在还不敢用win8,等过个一两年,常用的一些软件能够支持win8的时候再考虑换 ...

Win10出来了,过两年也搞不上微软的 速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出来了,过两年也搞不上微软的 速度呀

软件更新速度没那么快,所以只能用兼容性最好的系统了

网友:
只敢用WIN7 WIN8太高大上了

网友:
开发平台向来是喜旧厌新 楼主前卫了

网友H:
沉金的板子,果然不错!

不过jlink的调试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沉金的板子,果然不错!

不过jlink的调试速度怎么样?

OpenSDA下载,,貌似用的SW方式,,速度感觉比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图片中两侧的标注一样,,,这个板子就是做的兼容
不过这样的话内侧的引脚就用不到了,,,也只是我们 ...

根据管脚图飞线吧

网友:
楼主,你第三步里说:“第三步,开始用KEIL调试下载,按住RESET插入电脑,出现Bootloader,将DEBUG-APP_Pemicro_v108.SDA拷进去,拔下重插即可使用例程在KEIL里下载”。
进入bootloader模式后把DEBUG-APP_Pemicro_v108.SDA拷贝进去后,拔下USB重新连接是不是就看不到FRDM-KE02Z这个盘符了?
“使用例程在Keil中下载”这一步是怎么做的?板子自带的OPEN SDA可以用来调试么?
我打开Keil的DEBUG选项,软件提示说“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Keil MDK版本是V4.72。

网友I:
楼主你的DEBUG-APP_Pemicro_v108.SDA是在哪边下载的?
我在原来飞思卡尔下载的是DEBUG-APP_Pemicro_v106.SDA。

楼主: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p;tid=vanFRDM-KE02Z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DEBUG-APP_Pemicro_v108.SDA是在哪边下载的?
我在原来飞思卡尔下载的是DEBUG-APP_Pemicro_v106.SD ...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p;tid=vanFRDM-KE02Z

网友:
mark  等我换板子,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DEBUG-APP_Pemicro_v108.SDA是在哪边下载的?
我在原来飞思卡尔下载的是DEBUG-APP_Pemicro_v106.SD ...

注意后来我不能编辑了,在第三步用KEIL调试下载之前需要安装KEIL的补丁...然后就有PEMicro Debugger哈,,,good luck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后来我不能编辑了,在第三步用KEIL调试下载之前需要安装KEIL的补丁...然后就有PEMicro Debugger哈,,, ...

那个补丁是啥?

网友:
话说还重装系统,换我的话就用虚拟机了

网友J:
WIN 8.1坑爹啊

网友:
进来借鉴楼主的经验,我也换了KE02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WIN 8.1坑爹啊

还在XP呢,一些老软件只能在XP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