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耐压测试仪,有的地方不懂,求指教

楼主(2014-12-07):
拆了一个耐压测试仪,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朋友是做耐压仪的,想问一下就是它带有漏电流检测,在没有互感器的情况下它是怎么采集电流的啊?

网友A:
长条黑的可能是高压硅柱

网友B:
貌似看到了ATMEGA128和CPL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看到了ATMEGA128和CPLD。

是的  这么模糊的图片你也看的清啊   牛

网友C:
串联取样电阻测电压呗

网友:
变压器灌封的很霸气呀

网友:
看样子像美瑞克

网友:
看看。
单位有个国产的,没拆过。

网友:
红色圈圈 上有英文 high voltage reed relay
高压继电器?

网友:
就是高压继电器,电压10KV,这个应该是24V线圈电压,貌似日本货

网友:
这仪器做的太糙了,应该不符合安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取样电阻测电压呗

这么高的输出电压,它是怎么能够采集到芯片里的呢?怎么实现啊,求指教。。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拆拆更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高的输出电压,它是怎么能够采集到芯片里的呢?怎么实现啊,求指教。。 ...

假设输出电流为I,取样电阻为R,则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为V=I*R,它与输出电压没什么关系。
如果芯片与输出共地,则这个V就可以直接接入芯片了,比如带ADC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
感觉是电阻,之前拆过,在输出和地间有串了好几个电阻。另外控制板没这么复杂,没用上单片机

网友:
是不是ESD放电试验里面的高压继电器就是这个样呢?

网友:
这个仪器功能应该不难,主要高压要把工艺作好,器件要质量过关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咋样

网友D:
低端电阻分流采样;是艾诺的数控耐压仪吧,质量算国产里比较好的了,有十年以上生产。

网友E:
高压干簧继电器,我在淘宝上买过类似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1.y4Tnow&id=14674177097&_u=91kriu12618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干簧继电器,我在淘宝上买过类似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1.y4Tnow&id=14 ...

原来是继电器啊  干簧管不是需要磁铁吸的么  这个是将磁铁线圈集合在里面的吗?  另外,95一个   好贵啊

网友:
黄色的,肥皂一样的东西,是石蜡封住的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低端电阻分流采样;是艾诺的数控耐压仪吧,质量算国产里比较好的了,有十年以上生产。 ...

不是艾诺的风格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继电器啊  干簧管不是需要磁铁吸的么  这个是将磁铁线圈集合在里面的吗?  另外,95一个   好贵啊  ...

干簧管只是一种结构的名称,用磁铁或是电磁铁都可以让它吸合,只是高压的干簧管内部是真空的。

网友:
大的黑色的是什么

网友:
不结合实物光看这几张图片也只能是猜猜罢了,没法确定的

网友:
这个是高压继电器,淘宝搜下 一大堆!

网友:
以前自己做过耐压测试仪! 可惜发热太大,废了!国外的牛仪器都是升压变压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艾诺的风格哦

是南京长盛的

网友G:
艾诺那个前端有一部分是我弄得,的确不是这个样子,但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艾诺那个前端有一部分是我弄得,的确不是这个样子,但也差不多

长盛的这个还是不错的  用了4年了  没出过什么问题  就是价格有点贵了 呵呵

网友:
抱歉;可能记错品牌了;国内能做好的就那么几家。现在大家都采用数控式;往全自动方向发展,包括接地、绝缘、耐压一个工位全搞定。

网友:
那个黑色的高压继电器,以前用过

网友:
红圈里的是高压继电器,用过。

网友(2017-09-13):
引用 网友A:
长条黑的可能是高压硅柱

并不是硅柱,是高压继电器,或者叫高压干簧管继电器

网友:
高压继电器,检测电流是靠电阻检测的,量程电阻应该是50R,500R,5K,50K等等,或者类似的

网友:
两个红色的热缩管,一个是二极管,高压整流输出直流用的,另一个是40M 的电阻,作为高压分压采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