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ogo的另一种制作方式!(分享)

楼主(2014-12-07):
论坛里面关于PCB logo的制作方法我也大概看了一下,貌似只用通过AD自带的脚本文件去生成,貌似图片的格式还有要求,比较麻烦。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制作方式,较为简便,一看就会。话不多说,直接主题。
首先,大家需要去找一个图片,然后新建一个 Word 文件!!!(就是用Word来制作,好吧可以说是中间衔接一下)
将图片插入到word里面,利用图片格式将图片调成黑白色的,最好可以锐化一下,这样出来的效果,轮廓更清晰。
调成黑白色后,你还需要干最后一件事,压缩图片。
一切OK以后,直接复制粘贴到PCB文件里面就OK了。
用这个方法就不用受图片格式,单位图的限制了。

楼主:
补充一点啊,这个是AD的,其他的PCB软件能不能有本人未测试,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试试,可以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在word里压缩之后,怎么导进AD里,直接粘贴么?我没装AD,看看99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ord里压缩之后,怎么导进AD里,直接粘贴么?我没装AD,看看99可不可以。

直接复制粘贴,99你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复制粘贴,99你试试!

那个  图片压缩完 之后  做了神马 就导入了  AD
没看明白( ⊙ o ⊙ )啊!

网友:
很好,有空我试试PADS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  图片压缩完 之后  做了神马 就导入了  AD
没看明白( ⊙ o ⊙ )啊!

Ctrl+C    然后到AD里面   Ctrl+V!!!!就这么简单!

网友:
真的好简单

网友C:
楼主这些logo的图标比如防静电从哪儿获得的?

网友:
我先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D:
看起来挺不错的,下次试试看
用脚本制作的话如果图片大点,转换有时候比较久,这个应该比较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些logo的图标比如防静电从哪儿获得的?

百度图片一大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word里压缩之后,怎么导进AD里,直接粘贴么?我没装AD,看看99可不可以。

你的头像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含义吗?  女主角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挺不错的,下次试试看
用脚本制作的话如果图片大点,转换有时候比较久,这个应该比较快吧 ...

额   这个不需要转换,直接复制!绝对速度的应该是你复制的内容的大小吧!

网友:
谢谢分享,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头像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含义吗?  女主角是干嘛的?

没什么意思,觉得好看而已。那人叫 山本彩

网友:
这个方法真厉害,之前用哪种脚本的方法,有点麻烦,

网友:
不错正在努力转Allegr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些logo的图标比如防静电从哪儿获得的?

百毒图片试试看

网友:
的确是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
新版本的AD支持从word,excel,ppt直接复制东西,不过没有这样用过,看起来非常方便啊

网友F:
好像不行,粘贴里面啥也没有,你用的office哪个版本

网友:
哪个版本的A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不行,粘贴里面啥也没有,你用的office哪个版本

额    您看一下两个问题!一、你的图片转换成黑白了没啊?二、图片有没有压缩!   这个方法就四步,打开图片,图片转换成黑白色,压缩图片,直接复制!!
以前用word2003也是可以的。

网友F:
搞定了,是调成黑白才行,我弄成灰度图了,不行

网友:
不错,我以前都是用PS处理图片之后才导入AD,大小设置还不好调节,现在用楼主word这种方法处理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定了,是调成黑白才行,我弄成灰度图了,不行

6.9、08、09、14的AD都可以用  我的AD是这几个版本升上来了   都用过!没问题!   你图片压缩了没啊?

网友:
要锁图片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貌似还可以直接把原理图复制到word里边。

网友:
还是执行了convert  bmp的操作
出来之后不是一个整体,不能任意拖拽,需要全选
即使改变了大小,还是有个原始大小的白框框
这方法不好

网友G:
以前有位大师把常用图片做成字体更吊,放大缩小一样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有位大师把常用图片做成字体更吊,放大缩小一样清晰

额   那应该是矢量图吧!  我没试过用矢量图做Logo,估计不行!

网友:
总有方法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好像不行,粘贴里面啥也没有,你用的office哪个版本

同问 不行  word 2003 ad10

网友:
这方法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简单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问 不行  word 2003 ad10

额  不会啊  以前我就是用的word03的   后来才升到10的!  你看看你压缩图片了没啊?

网友:
真的很不错哦,而且是个整体,AD脚本生成的不是一个整体,移动不方便;AD13+OFFICE2007

网友:
尝试了下,好用,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问 不行  word 2003 ad10

必须是黑白格式才行

网友I:
这样处理确实很方便,图片大小可以在WORD里设置好。

网友:
把LOGO做成字库,随便调整大小,不光能用在AD,还可以用在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处理确实很方便,图片大小可以在WORD里设置好。

额  word里面处理小了到AD里面觉得像素点不够,不清楚!原图复制到AD里面再调节大小貌似像素点不便,会清楚很多!

网友J:
压缩是什么意思呢?直接拖动调节大小还是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压缩是什么意思呢?直接拖动调节大小还是怎么弄呢?

word里面的图片格式有个压缩的选项,相当于把图片的格式转换一下吧!要改变大小的话,建议还是去AD里面改!

网友:
竟然还可以这样!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啊,试试。

网友:
谢谢撸主提供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word里面处理小了到AD里面觉得像素点不够,不清楚!原图复制到AD里面再调节大小貌似像素点不便,会清 ...

把LOGO做成字库,可以非常方便的设置任意大小。。。

网友:
确实简单多了,以前只知道AD可以复制到的word,这也行。。

网友K:
protel99se 我刚刚测试了, 好像不行

网友:
之前的办法还确实麻烦,还要设置一堆参数,这个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protel99se 我刚刚测试了, 好像不行

回头有机会我也试试99se!因为版本较低吧!可不可以真心不知道!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果然很好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蛮简单,收藏起

网友:
论坛里早就有这个方法的帖子了吧

网友:
板子空间小的话恐怕就放不下了

网友:
谢谢LZ分享,试了下,很方便

网友:
哈,刚试过了,AD09可行

网友:
试了试,AD6.9没问题
这个方法确实方便了太多了

网友:
真心不错!受教了.

网友L:
大小怎么控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有机会我也试试99se!因为版本较低吧!可不可以真心不知道!

99不行,我试了

网友:
没想到这样也可以

网友:
这么简单,牛,我之前度娘了好久,logo的边缘还是不是很行

网友:
真是个好方法,不仅是图片,汉字直接复制粘贴都可以。

网友:
挺好用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nnd,这么简单,居然傻傻的一直没用过。
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小怎么控制啊?

你刚复制进去PCB的时候,Logo边缘有四个白色的小点,这个时候是可以调节大小的,后面貌似就调不了了!
你也可以在word里面调节大小,不过这样复制到PCB里面的Logo的像素好像会低点,没有去PCB里面调节的清楚!

网友:
办法可行,如果如同坛友说的做成字库,随意调节大小就更好了,求坛友指点制作字库的方法

网友:
很明显99SE是不行的
但是安装了那个插件后,就可以了,甚至不需要转换黑白的也行,只是出来的效果 比较乱。比如这个
是直接用QQ的抓屏抓到的。
在99SE中直接点里面的第二个图标
然后在PCB上面找个位置按下鼠标左键,拖动鼠标产生一个矩形,松开左键,就得到这个了
是不是更加方便?
不用word,任何你在屏幕上能看到的东西,随便抓个屏,就可以,当然要做出好的效果,肯定要用黑白的图片比较好了。

这个是WPS文字里面打出来,然后抓屏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意思,觉得好看而已。那人叫 山本彩

谢谢 百度了一下女主, 因为见了好多次这个图,以为代表什么深层含义哦,原来只是显示女孩子可爱

网友:
制作出来像素少了好多呢

网友M:
奇怪!我用AD13和Word2003 不行。

网友N:
缩小之后点击logo,显示的区域还是和原来一样

而且这种方式生成的logo和脚本文件生成的logo构成方式不一样
这样生成的是用region构成的,而脚本文件是用一条一条线构成的图形

下面是脚本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缩小之后点击logo,显示的区域还是和原来一样

而且这种方式生成的logo和脚本文件生成的logo构成方式不一样 ...

额  对于缩小以后的区域,不知道是不是AD版本或者什么其他的因素吧,发现好几个人都反应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一直都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奇怪!我用AD13和Word2003 不行。

额  第一,看看你的图片是否调成黑白色的了!第二,你图片有没有压缩?

网友:
这个是快捷方式做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多了...

网友:
这个logo 曾经用AD一笔一笔画出来!看起来比导入的真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第一,看看你的图片是否调成黑白色的了!第二,你图片有没有压缩?  ...

都有,随便找一张jpg格式的图片,先调为黑白色(不是灰度),压缩后,复制粘贴,只有十字光标。
可以复制文字,但图片没反应,不知道哪里弄错了。

网友:
试了ad9没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刚复制进去PCB的时候,Logo边缘有四个白色的小点,这个时候是可以调节大小的,后面貌似就调不了了!
你 ...

非常感谢,又学了一招

网友:
想当年为了个logo一笔一笔画,累死我了

网友O:
ad15的说,调色、压缩后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O:
ad15的说,调色、压缩后没成功。

好吧   15真心没试过!14.2的亲测可用!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必须收藏,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mark,有空了再试试。

网友:
感謝分享 來試試看效果~

网友(2015-04-08):
这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
试了一下不错,就是用的WPS没找到如何锐化一下。比较模糊

网友P:
引用 网友B:
那个  图片压缩完 之后  做了神马 就导入了  AD
没看明白( ⊙ o ⊙ )啊!

WORD和AD9可以互相复制黏贴的
AD9里的东西选中复制,在WORD里一样可以黏贴

网友:
引用 网友P:
WORD和AD9可以互相复制黏贴的
AD9里的东西选中复制,在WORD里一样可以黏贴

感谢指点

网友(2015-05-27):
刚刚试验了一下,非常好用!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更方便啊

网友:
这个有点强大  要试一下

网友:
我还以为你们之前都是用PS弄的。

网友:
这个方法是生成一堆横线,如果复杂一点的话,在pcb里面拖动起来会卡的要死

网友(2017-07-03):
最近用AD9复制进去之后没有那个放大缩小的框,不知道为啥。
刚才把AD9卸了换AD6.9就没有问题。
其他人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我看教程里面楼主用的貌似也是AD9

网友:
不错,这个方法挺好的。

网友(2019-01-25):
AD16,office2013图片不能复制,文字可以复制,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受版主启发,可以把图片放进CAD,然后再倒入PCB。管样99SE就能用了

网友:
99有人说不行,我只会99

网友(2019-03-05):
确实方便,谢谢!

网友:
有空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2019-08-27):
简单粗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