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JLC做板,板内开槽怎么做?

楼主(2014-12-07):
现在知道的是用keepout层画线然后做成想要的形状,但是keepout层画的线是有是有一定宽度的,
例如要做一个5mm×5mm的正方形槽,要考虑到线的宽度么,还是开槽的宽度是按照画好的线的中心间距来算?
也就是下刀的时候在沿着画好线的中心线,刀的直径和keepout层的线宽一样?
请做过的坛友和JLC的工作人员讲解下吧。

网友A:
按中心线画要的开孔就好,线宽一般用0.2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中心线画要的开孔就好,线宽一般用0.2画就好。

那如果要开1mm的槽,直接在keepout层画1mm的线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要开1mm的槽,直接在keepout层画1mm的线可以么?

肯定不是画一条线.
下面是 JLC 的工艺制程, 有关于开槽说明.
http://www.sz-jlc.com/home/technology.jsp

网友C:
我理解是,不论你线画多宽,外形线都是按零宽度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画一条线.
下面是 JLC 的工艺制程, 有关于开槽说明.
http://www.sz-jlc.com/home/technology.jsp ...

这个我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是,不论你线画多宽,外形线都是按零宽度算

希望是这样,等明天JLC的工作人员确定下。

网友:
2楼说的对。

楼主:
好的,知道了。
那开槽的宽度最小能做多少,0.3mm?

网友:
最小宽度0.8m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知道了。
那开槽的宽度最小能做多少,0.3mm?

建议尽量帮开到1.6M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尽量帮开到1.6MM以上

空间实在太少,还是按照0.8开吧。

楼主:
这个尺寸是0.762mm(30mil)可以么?

网友:
不可以。最小0.8mm。

楼主:
宽度以0.05mm递增?

网友:
一般使用锣刀 0.8mm 1.0mm 1.2mm 1.6mm 2.0mm等。
建议设计槽宽1.6mm以上,锣刀越小,越容易断刀,设计宽度采用整数倍结合锣刀大小为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宽度以0.05mm递增?

不是,这个不是钻孔,钻头的规格,是以0.05为一级;这是锣刀,是铣边用的,最小锣刀直径0.8MM,通常使用的是1.6MM直径的锣刀来加工; 小于0.8MM的槽刀都放不下,是没法去加工的(即使1.6MM及以上的槽也请不要放太多条,一是太费刀,二是影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