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每天100000条数据,该如何实现保存与查询

楼主(2014-12-07):
如题,每天产生100000条数据,每条数据包含:序号、日期时间、值1、值2、值3、值4
请教大家如何保存这些数据,如何实现快速查询,

网友:
数据库啊!

网友:
2楼真相

网友:
自古真相出二楼!

网友:
自古真相出二楼

网友:
这么大的数据量,楼主用什么开发的

网友A:
我只能想到安防类的有这么大的数据量,其他的不了解,这种一般都有数据库来处理啊

网友B:
每天10万条.一年3650万条.够多的了.

网友C:
标题没有交待清楚是什么架构。如果是联网实时传给服务器,可以用SQL。如果是本地用SD卡,可以用sqlite。记住最好每天一个库。否则写坏了整个文件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想到安防类的有这么大的数据量,其他的不了解,这种一般都有数据库来处理啊 ...

生产的产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没有交待清楚是什么架构。如果是联网实时传给服务器,可以用SQL。如果是本地用SD卡,可以用sqlite。记 ...

局域网内的几台电脑能提交、访问即可,请指教。

网友:
数据库,mysql或者mssql,每月一个表,不要都放在一个表里

网友: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样的查询,保存到带日志的数据库系统估计会有很多后期维护的问题,保存到不带日志的数据库完整性也是问题。所以要看应用要求

网友:
如果需要保存相当长时间的数据,那么可能得用个windows2003 server+Oracle当服务器,其它局域网的电脑装XP或win7当成客户机,典型的简单C/S结构。用sql server数据量特别多的时候查询有点慢,不过也可以试试。
有网页说每天做成一个库,不知道在Oracle或sql server中怎么实现。

网友:
要存到哪里?

网友:
这么大的数据量,

网友:
100000/8/3600 = 3.47  如果是几条生产线同时开,且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这个数据量不算大。
用 sqlsever 或者Oracle 数据库都可以。采用CS 构架。客户端读取条码后,获取检测数据,然后直接扔给服务器,服务器再存起来。
可以一个月建一张表,或者多个月建一张表。单张表几百万的数据,查询起来还是非常快的。更何况查询不是经常性的。

网友:
假如用记忆IC存不太可能,不然就用MMC或SD,在不然就用远端存在电脑端,快速查询不用数据库的话,速度就取决你的程式功力。

网友:
sqlsever2000就很轻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每天10万条.一年3650万条.够多的了.

一个表有千万级别的数据量在oracle里面算是小的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表有千万级别的数据量在oracle里面算是小的表了

是的,但是仍然建议分几个表.比如按月.

网友E:
使用数据库是肯定的
1、分表存储
2、根据时间建好索引,不然查询和排序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数据库是肯定的
1、分表存储
2、根据时间建好索引,不然查询和排序很慢。 ...

产品编码中含有时间信息,计划按月分表存储。
软件方面现在还不知道选择哪个好

网友:
数据库轻松搞定,而且这个数据量并不算大,免费且开源的PostgreSQL,MySQL都可以。

网友F:
mssql完全可以。现在我在使用每天367200条记录。完全没有问题,查询用记录日期坐index。

网友G:
  这是在搞什么产品呀,这么大的数据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产品编码中含有时间信息,计划按月分表存储。
软件方面现在还不知道选择哪个好 ...

要看你的业务了
如果你的数据关系性比较复杂,而查询也比较频繁。那你可以考虑关系型数据库,如MYSQL,MSSQL,ORCALE等,然后在加上读缓存,比如memcached之类的,查询那是很快的。
如果你的数据没什么复杂关系,那你可以考虑一下nosql。
楼主需求不完整,仅仅看目前这点说明,可以试试mongodb。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你的业务了
如果你的数据关系性比较复杂,而查询也比较频繁。那你可以考虑关系型数据库,如MYSQL,MSS ...

关系简单,每条数据对应一个序号,序号有重复,相同序号的时间肯定不会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mssql完全可以。现在我在使用每天367200条记录。完全没有问题,查询用记录日期坐index。 ...

这个是收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在搞什么产品呀,这么大的数据量?

楼上不是有网友算了吗,一秒出3.7个产品,几条线同时开工,一秒出3.7个产品也很容易的的。

网友:
MySql, MSSql, SqlLite,FoxPro, Foxbase, Dbase....
好像混进了不正常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系简单,每条数据对应一个序号,序号有重复,相同序号的时间肯定不会重复。 ...

试试mongodb
另外mysql是完全免费的
现在叫做mariadb,是mysql的分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mongodb
另外mysql是完全免费的
现在叫做mariadb,是mysql的分支

多谢各位,计划使用python+mongodb,这几天才明白数据库是咋回事,原来应用程序还得自己写

网友:
不错,大家的数据库,上位机搞得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