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铁板烧"完工了

楼主(2014-12-07):
DIY的铁板烧完工了,90*90毫米 ,220V 350W  表面温度260±10℃',准备焊接电路板
还没正式用过呢

不少网友PTC下面放木板使用,但是木板很容易被烤焦
忽然想起了玻璃纤维板耐高温,于是弄个万用板做了这个铁板烧,
这个PCT有两个螺丝孔正好用来固定。6个铜柱支撑比比较稳了

网友:
围观,看楼主直播,我也想买

网友:
屌丝必备啊!

网友:
难道下面用的烙铁芯?

网友A:
PTC哪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
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哪买的,给个链接……

wangpengcheng推荐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949991183

网友:
这个真的牛逼大了,兄弟  试试  然后给大家说下效果!~~~

网友:
这个可以拆手机屏幕了   全贴合屏  温度能调就好了

网友:
很喜欢,想知道效果

网友B:
260度的温度lz用来做啥? 这样的温度焊接偏低吧

网友:
烤羊肉串有点小了

网友:
看看使用效果!

网友:
煎鸡蛋必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0度的温度lz用来做啥? 这样的温度焊接偏低吧

因为有铅焊丝的熔点约在180度左右,当然根据焊丝中铅锡比例不同,熔点也不同.而无铅焊丝的熔点一般在230度左右,同样也是根据金属成份比例不同,熔点也不同.

网友:
lz准备烤什么的啊

网友C:
要加装风扇来抽风。

网友D:
油流下来怎么处理

楼主:
当然用来烤电路板了,用针管上锡浆或者用钢网上锡浆

网友:
楼主这个没有温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油流下来怎么处理

一针见血啊.......................

楼主:
如果想煎蛋可以换成130度的PTC试试

网友F:
是PTC   PTC能并联吗?

网友:
温度能达到多少250度吗

网友:
强烈表赞!期待楼主使用后给个结论,或者展现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PTC   PTC能并联吗?

可以并联,已经有网友用过了
产品说明是260±10℃'

网友:
楼主上肉啊,烤熟了你敢吃吗?

网友G:
楼主要做大一点啊,太小了

网友:
楼主打算用这个煎牛排吗!

网友:
用针管点锡,真的蛋疼,容易堵。

网友:
350w是不是有点小了

网友:
楼主应该用来做铜锣烧

网友:
期待楼主发表使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做大一点啊,太小了

可以弄4块拼起来,这样就是18X18C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并联,已经有网友用过了
产品说明是260±10℃'

不错  环保节能 自动控温

网友:
很好看,,,后续多上点图片看看

网友: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没铁板烧吃了

网友H:
怎么保证表面温度分布的一致性?

网友:
神器啊  ,哈哈 ! 真有才

网友:
期待LZ視頻demo

网友:
围观,等LZ使用结果。

网友:
赶上了直播

网友:
不太想得出有什么用,征求一个“正确用法”

网友:
用在哪里啊。

网友:
点锡用做蛋糕的那种三角袋,剪个小孔,试过不错。

网友:
感觉楼主应该把线隐藏起来,这样在清洗和烤东西时线不会脏也很容易清洗。还有就是应该在旁边加一个抽风的小风扇,,抽走烤肉时产生的烟雾,便于观察食物

网友:
太小了点吧,吃的时候供不上啊

网友:
发现好多“吃货”啊!都往吃上想,

网友:
楼主是要烫贴片电路板吧?这个功率低,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啊!

网友:
恭喜楼主完工,做的比我的还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针见血啊.......................

厚铝板铣槽,做成锅的样子。上面加上铝盖,铰链连接。能排气最好了。

网友:
真漂亮,恭喜啊,最好将冷却平台做铁板烧平齐,这样用起来就更方便了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温度有点低,而且不方便调节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要加装风扇来抽风。

90%的屌丝电工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过一年来再来看不注意工作防护对电工身体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I:
90%的屌丝电工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过一年来再来看不注意工作防护对电工身体的影响。 ...

只要用显卡的小风扇就行。如果要抽出室外,就用涡轮风扇接塑料弹簧管到窗外。

网友:
已经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用显卡的小风扇就行。如果要抽出室外,就用涡轮风扇接塑料弹簧管到窗外。 ...

这些已经对屌丝电工不简单了,冬天怕冷,说不定敢关窗烤电路板的。
哎,电工的命不值钱呢,做2个板挣几百块已经开心死了,结果,真的死了。
家里的炉子里面一层厚厚的松香灰,这还是开着涡轮排风管的。

网友:
楼主,在去搞个抽风设备就完美了。

网友:
PTC这个不好控制温度,焊接要求不高的板应该没问题

网友:
搞个自动煎牛扒的

网友:
样子是比较漂亮。
但是,忒单薄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wangpengcheng推荐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39286351.19.HlMYfS&id=219499 ...

加热面积这么小还要32块钱不包运,还不如买个电热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楼主威武,不知道烤出来的板子效果怎么样

网友:
哈,不大行吧? 功率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保证表面温度分布的一致性?

几块PTC用导热胶沾在一块大点的薄铝板上用

网友:
受热会不会不均匀的呢?出现冷焊和虚焊就很郁闷了

网友:
想法很不错。。焊贴片好使吗?

网友:
给大家分享个视频,感觉人家这个有很多值得借鉴的
尤其是他的植锡台还能热转印,铁板烧还是两个温区的,很不错呦

网友K:
【视频:业余小批量制作电路板过程--SMT钢网锡浆锡膏贴片】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p;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网友:
干的漂亮,记得以前有过类似的东西,烤贴片一点不含糊。

网友:
75楼的视频好nb,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视频:业余小批量制作电路板过程--SMT钢网锡浆锡膏贴片】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ODg0NDcy.ht ...

铁板烧的流程很给力

网友L:
楼主把线路板放到上面还是下面?这个PTC是两面发热还是一面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把线路板放到上面还是下面?这个PTC是两面发热还是一面发热?

PTC在铝板内部封装,整体发热,
被焊接的电路板放在上面
由于恒定高温,注意火候,烤太久的话丝印会被烤焦的

网友L:
也不用隔离一下?直接放在上面?

网友:
家里有一台电陶炉闲着,打算试一下,这个是红外的,更高大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也不用隔离一下?直接放在上面?

不需要隔离,你仔细看视频

网友:
我周围朋友也是自己DIY这种的
不过我想做个可调温的

网友:
关注,不知道烤出来效果怎么样,关键还得加上个合适的温控才行

网友:
屌丝必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热面积这么小还要32块钱不包运,还不如买个电热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 ...

这个有没有试过?

网友:
这种焊小板子还是非常理想的,大的话,比如10x10cm 以上,还是乖乖的回流焊炉吧

网友:
赞一下动手能力

网友:
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2015-01-16):
期待楼主分享个焊接视频和效果

网友:
楼主上个烧烤效果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LED行业就是这么烙煎饼的

网友:
哈哈,卤煮以后可以天每天吃到烤串了

网友M:
这个两面有原件就用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两面有原件就用不上了

另一面只能手工焊了

网友:
我就是想看看楼主做东西是个什么样子。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使用心得啊

网友:
很漂亮,好创意。

网友:
不知怎么用?

楼主:
先上锡膏,贴元件
上电,将电路板放在上面烤,待锡融化焊接好,及时拿走板子,防止过热,如果过热丝印会发黄

网友:
好东西啊!不知能不能拆电脑主板

网友(2015-02-19):
这个东西好啊,便宜好用,比买那些带壳子的强多了

网友N:
能焊接表贴器件吗?

网友:
原来没法烤肉啊T T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能焊接表贴器件吗?

专门用来焊接表贴器件的

网友:
用铸铝加热板不是更好么?测温口,尺寸,功率大小都可以定做!淘宝一搜大把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视频:业余小批量制作电路板过程--SMT钢网锡浆锡膏贴片】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ODg0NDcy.ht ...

这个很厉害  很适合 小批量的调试

网友:
今天见识了新玩意儿

网友:
好精致,受热均匀吗?

网友:
最终效果如何呢?

网友:
楼主要能发几张效果图和试用报告就好了

网友:
楼主弄得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最好平行弄个冷却板,不然总有镊子拿不住的时候

网友:
会不会受热不均匀?见过使用烤箱的。

网友:
放个 不锈钢 杯子 拿来 温 水 不错 !

网友:
有没有人实际使用过呀。发一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O:
坏的电饭锅,拆个下来,稍微DIY,效果应该也不错

好主意, 就是安全要注意

网友:
1 只能烤单面板,适合 diy的电路板 2 会被烟熏死 3 烤肉会流油

4建议 搞几只红外管烤

网友:
楼主应该搞1块,上面一个,下面一个,电路板夹中间,这样受热更均匀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楼主赶紧来个使用情况

网友:
这个能干嘛用啊

网友:
做得挻精致的,就是可惜不能调温

网友:
说好的牛排呢?

网友:
放到一个大的盆里,直接开始烧烤

网友:
坐等LZ的测试效果

网友:
看了视频,很实用,比用电烙铁焊接快多了,准备搞一套。

网友P:
引用 楼主:
wangpengcheng推荐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39286351.19.HlMYfS&id=219499 ...

之前想做这个买了个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P:
之前想做这个买了个Pt100

温度要求不高的话用PT1000,电阻分压AD采集。继电器控制温度

网友:
不错,我也买一块,感谢分享

网友(2018-11-09):
这个貌似不能调节温度!!!!!!!!1

网友(2019-11-13):
这种焊接那种不露管脚的QFN封装芯片可以么?

网友:
下面的绝缘板材改用电木吧,做成一个盒子好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