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波授时万年历,12864大字符

楼主(2014-12-07):
新人第一次发帖子请多关照
女儿今年高考,为女儿做了一个带高考倒计时的万年历,但1302时钟芯片精度是个问题,
虽然加了软件校时功能,但还是不满意,看有GPS授时的时钟,但在屋里收不到信号
看有朋友分享了一个1602的电波时钟,就想弄个电波授时的万年历,经过几天的修改
终于把bpc解码的内容移植过来,但时钟是12小时制,又去查找资料,总算改成24小时制的了
每小时校时一次,更新1302里的时间,闹钟和闹钟开关信息也储存在1302里,上电记忆
原来的功能都有,又增加了进入调整界面15秒自动退出,任意键背光亮15秒,声控背光亮15秒,
呵呵,再也不用担心时间不准了,上图

授时信号每组20秒,一分钟3组,解码三组对比无误后,储存在1302里
走时由1302负责

每个29分钟时,校时标志清零,成功解码后就自动校时,校时标志为1,一个小时内不在校时了

4个按键,调整,加,减和闹钟开关,背光开关K0接声控模块,有声音输出低电平,背光亮,
  延时15秒关闭,按任意键背光亮,延时15秒关闭,进入调整模式无按键15秒自动退出。

视频不让发啊
信号塔图标我自己画的,很满意,有信号时会闪烁

源代码和原理图

楼主:
视频不让发,图片显示不出来,附件也看不到

网友:
很不错,等楼主的资料,我也仿制一个。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QzMjE4NzY4.html

网友:
楼主位是你的马甲吗?

网友A:
电波授时?是FM吗?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为什么我刷新了很多次都看不到图片

楼主:
你把我的视频弄出来了,我怎么连我发的图片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刷新了很多次都看不到图片

总算弄出来了

网友A:
还是没弄清楚这个电波模块是个什么东西,楼主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B:
模块资料有吗?白天信号不好,楼主调试用了些啥工具?!

网友:
手工不错,楼主什么工作,也是电工么?

网友:
相框那个很有意思欸 lz是怎么挡住边框和背后电路的

网友:
很给力的作品,太棒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的电波授时模块是DIY的?还是买的成品?哪儿买的?能共享一下购买的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弄清楚这个电波模块是个什么东西,楼主能否解释一下....

淘宝买的电波模块,15元一个,上电后自动接收电波信号,

BPC信号接收范围:

从河南商丘发射站1500公里内为可正常接受信号范围,2000公里半径根据气象状况也可以接收。此一1500公里半径信号范围涵括了中国西半部人口密集的省份与都市,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同时也包括整个韩国,日本的九州岛岛南部。

电波信号受天气影响颇大,一般而言,白天各种电波干扰大较不容易接受到讯号,晚上干扰较少,比较容易接受到讯号。建筑密集地区由于电波障碍比较严重,也有可能接收不到。

地区    距离(公里)    对时讯号    收讯强度

南京    390公里容易
武汉    450公里容易
青岛    460公里容易
太原    470公里容易
天津    540公里容易
北京    610公里容易
西安    620公里容易
杭州    630公里容易
上海    640公里容易
大连    730公里容易
福州    990公里普通
重庆  1020公里普通
沈阳  1060公里普通
兰州  1100公里普通
厦门  1130公里普通
成都  1160公里普通
台北  1190公里普通
贵阳  1200公里夜间接收
广州  1280公里夜间接收
香港  1360公里夜间接收
高雄  1400公里夜间接收
哈尔滨1570公里夜间接收
昆明  1600公里夜间接收
海口  1700公里夜间接收
拉萨  2300公里夜间接收
乌鲁木齐2600公里夜间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资料有吗?白天信号不好,楼主调试用了些啥工具?!

中国码电波表BPC编码格式

图中将一分钟的三个时间段折叠在一起,其包含的三帧所表示的时间信息是相同的。帧周期为20秒。
方 波秒脉冲有0.1S,0.2S,0.3S,0.4S四种脉冲宽度状态,分别表示四进制的0, 1, 2, 3, 采用四进制数表示时间信息增加了每位码位的信息容量。现有的时间编码都以二进制表示时间信息,是为了采用
微处理器解码方便。但四进制只是数值的一种表示方 式,并不影响微处理器把它作为二进制处理,
或者采取简单的变换就可变成真正的二进制数。

P1 为帧标志,P1=0表示帧起于第1秒,P1=1表示帧起始于21秒,P1=2表示帧起始于41秒。帧标志
是必需的,它用来确定整分的起始。例如:当接收完 一组包含着“10时38分”的时间编码时,如果帧标
志标明该帧为第二帧,就可以在下一帧的起始时标定为10时38分41秒,再过20秒便是10时39分的 起始。
P0设在每分钟0,20, 40秒,以缺少秒脉冲使帧与帧隔开,同时作为帧起始预告。

P3 是校验位,与“午前”,“午后”标志复用。0和2表示“P1”,“P2”,“时”,“分”,“星期”各位码的值转换
成二进制表达式后,其“1”的个为偶 数,1和3表示“P1”,“P2”“时”,“分”,“星期”各位码的什转换成二进
制表达式后,其“1”的个数为奇数,0和1同时表示午前,2和3同时表示 午后。

P4 是校验位与“年”的最高位利用,0和2表示“日”“月”“年”的低三位各位码的值转换成二进制表达式后,
其“1”的个数为偶数,1和3表示“日”“月” “年”的低三位各位码的值转换成二进制表达式后,其“1”的个数
为奇数,0和1同时表示“年”的最高位的值为0,2和3同时表示“年”的最高位的值为1 。

P2为预留位。用于需要要扩充信息。

图中帧状态的时间编码为:0021033021021030101 。表示的时间信息为:
2004年3月9日,星期二,午前09时15分。该帧起始时间为:15分01秒

网友:
cool 太棒了

网友:
电波授时,不是很懂

网友:
女儿都要上大学了还有激情搞这些作品,向楼主学习

网友C:
12864是带字库的吗

网友:
这个要好好跟楼主学学校时这块

网友D:
不错,支持!顺带回复23楼,女儿上大学并不代表老了.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E:
太漂亮了!我的电波钟模块买了很久就是查不出解码,楼主真是高手。应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漂亮了!我的电波钟模块买了很久就是查不出解码,楼主真是高手。应该学习 ...

电波模块抗干扰性很差,对电源要求很高,最好用上RC有源滤波,你可以直接给模块用3V电池供电,模块输出端接一LED,在离用电电器远一点的地方,看看LED闪烁情况,记得给LED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64是带字库的吗

淘宝买的12864,带字库,串口并口通用,30元

网友:
支持一个。 好有爱的父亲。

另外对电波表 比较有爱    因为自己带的就是电波表  每天凌晨 会自动很准很准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支持!顺带回复23楼,女儿上大学并不代表老了.

网友:
电波授时看着很厉害。。。。

网友:
看看电波钟模块咋玩/要走时准点,可用 内置 XT的时钟芯片,例如 RX-8025 之类的....

网友:
手上12864大把,不做这个有点浪费啊,最近数码管的时钟,有问题了,老闪,不想修了,逼我啊

网友:
收藏起来,楼主这个做的很漂亮

网友:
楼主确定这东西不会让你女儿分心么?

网友:
父爱伟大、创意无限!

网友:
高大上的作品,相框外形设计也很美观,lz把各方面的原理解释的很清晰。

网友:
有创意。标记!

网友:
感觉很牛逼的样子,收藏先,对时间校准很有用啊

网友:
收音机有时某些电台能收到只有“滴……滴……”的声音是不是就是授时的信号啊?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做得真不错,资料也全.
装上框后,感觉那个背景色太亮了,不知道是不是照片的原因.

网友:
太帅气了!

网友:
标记一下,研究

网友:
不错,有点意思,手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国码电波表BPC编码格式

介绍得很详细,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电波模块,15元一个,上电后自动接收电波信号,

电波传播是很快的(光速),但发射和接收过程可能存在延时,这样会不会不准呢?
看天线应该是AM信号、所以接收天线有方向性

网友F:
很漂亮!
我买的DS1302(国产的2元/片)走时很不准、功耗也大;后来用了RX8025 就很准,功耗很低3V-0.9uA

网友:
很好的作品啊,跟楼主也学习一下电波模块怎么玩

网友G:
这个挺好。您用的啥电源? 变压器的线性电源?

网友:
很不错,值得学习啊!

网友H:
楼主问一下,电波接收部分是买的吗?在哪里买的?

网友:
真是一个贴心的老爸啊。我的女儿才5岁,呵呵,改天也做一个类似的叫她起床!对你的电波授时感兴趣,下载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做的很帅气用心,贴心窝的老爸啊,赞

网友:
太好了,学习了,电波钟,强大

网友I:
电波授时模块, 解码不收费的吗? 正式版本的模块好像很贵的

网友:
楼主V5,你家孩子更有动力了~

网友:
原来小日本的电波表就是这玩意,了解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很漂亮!
我买的DS1302(国产的2元/片)走时很不准、功耗也大;后来用了RX8025 就很准,功耗很低3V-0.9uA ...

走时精度应该跟晶振有关,也受芯片的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波传播是很快的(光速),但发射和接收过程可能存在延时,这样会不会不准呢?
看天线应该是AM信号、所 ...

误差1秒以内可以接受,天线是有方向性,有时拿在手里和放在桌子上接收信号都强度都不一样,就像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挺好。您用的啥电源? 变压器的线性电源?

对电源要求挺高,我用的手机充电器,HTC的充电器有些不稳定,用三星原装的充电器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问一下,电波接收部分是买的吗?在哪里买的?

淘宝买的,搜中国码电波钟接收解码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波授时模块, 解码不收费的吗? 正式版本的模块好像很贵的

模块好像是西安一家公司的专利,但淘宝买的也不贵,15元一个,解码不收费,也没有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走时精度应该跟晶振有关,也受芯片的影响吗?

平常走时靠1302,1302的误差一般每天在30秒以内,通过更换晶振可以控制在3秒以内,我设定的是每个小时校正一次,其实一天校正一次就行,网上卖的成品电波钟都在200元以上,也是每天只校时一次

网友:
学习一下,家里有个电波钟有时对时不成功,地点在广州。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准备克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常走时靠1302,1302的误差一般每天在30秒以内,通过更换晶振可以控制在3秒以内,我设定的是每个小时校 ...

刚才看了一下RX8025的介绍,原来它是内置了高精度的晶振,所以走时精度高。

网友:
当父亲真伟大,从亲自动手就可以看得出,楼主的用心了,要是我直接买一个得了

网友:
顶一下可爱的老爸,你女儿太幸福了

网友:
做得很漂亮
上次朋友送来个电波钟模块,还一直放着
看到楼主这个,有动手的想法了

网友:
当老爹真不容易啊

网友:
背光好亮,功能不错。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啊,相当不错的玩意

网友:
电波模块是个什么东西?
---也想了解这个  谢谢LZ

网友:
一定要仿制一个

网友:
COOL! 又长知识了,还有电波授时这个东西。

网友:
好强大的父爱,用实际行动感动女儿了。电波授时,不错,LZ手工也不错

网友K:
那电子表里的是这种方式,还是GPS授时的时钟啊,还有楼主的软件校时功能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涨姿势了,原来还有电波授时模块卖。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一直只了解有gps,还没见过电波授时模块,有时间也卖一个回来玩玩。

网友:
太酷了,真想做一个

网友:
肯定是个工程师级别的吧?

网友:
楼主的女儿很幸福。

网友:
cool,学习了,标记一下,有空做一个

网友:
好资料,收下了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涨姿势了,这作品真精致

网友L:
我等程序等了好久终于出来了!!!!!!!!!!!!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波授时?是FM吗?原理是什么?

是BPC电波。

网友:
准备移植进STM32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程序啊!

网友:
貌似只有中国商丘才会发出BPC格式的信号。
日本美国欧洲也有自己的格式。

网友L:
为什么程序跟我的差不多啊!

网友:
热转印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电子表里的是这种方式,还是GPS授时的时钟啊,还有楼主的软件校时功能怎么实现的啊? ...

电波授时是接收无线电波信号,只要离信号发射塔不是太远的话都没问题,GPS授时比较有局限性,必须在室外,接收卫星信号,软件校时比较简单,源代码里加几句就行,每天固定的时间根据需要加减几秒,保存进1302。

void BiasAmend()        //时间修正函数
{
        hhh = (read_clock(0x85)/16)*10+read_clock(0x85)%16;    //读取1302小时
       mmm = (read_clock(0x83)/16)*10+read_clock(0x83)%16;   //读取1302分钟
       sss = (read_clock(0x81)/16)*10+read_clock(0x81)%16;   //读取1302秒
       timp0= 30+((fwc/16)*10+fwc%16);                                 //调整菜单里需要增加的秒数
        timp= 30-((fwc/16)*10+fwc%16);                                   //调整菜单里需要减少的秒数
        if((hhh==0)&&(mmm==1)&&(sss==0)){CKTIME_1=0;}    //如果时间等于00:01:00,校时标志清零
        if((hhh==0)&&(mmm==0)&&(sss==30)&&CKTIME_1==0)  //如果时间等于00:00:30,开始校时
                        {
        if(        zwc==0)                                                                   //如果加减标志为0,加调整
            {
                        write_clock(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80,(timp0/10)*16+timp0%10);    //对1302里秒进行调整。
                        write_clock(0x8e,0x80);           //禁止写操作
                        CKTIME_1=1;                                            //保证只调整一次
                }
        if(        zwc==1)                                                    //   如果加减标志为1减调整
                {
                    write_clock(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80,(timp/10)*16+timp%10);     //对1302里秒进行调整
                        write_clock(0x8e,0x80);           //禁止写操作
                        CKTIME_1=1;                                           //保证只调整一次
                }
        }
}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程序跟我的差不多啊!

解码程序和万年历程序都是网上找,只是把解码程序移植到万年历里,说不定参考你的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走时精度应该跟晶振有关,也受芯片的影响吗?

哦,有道理

网友:
真是好东西呀,一直没弄明白CASIO的电波表咋回事,这回明白了,回头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M:
这是收日本的那个吧,国内那个貌似不能收,马力隔壁的,国内的要钱的

网友:
先收起来 等有时间做一个试试!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收日本的那个吧,国内那个貌似不能收,马力隔壁的,国内的要钱的

这个的中国码的,不是接收小日本的信号,模块价格里已经含有专利费,解码使用不会再要钱了

网友:
真心做得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支持一个

网友:
楼主好厉害,多年前还买个一个卡西欧电波表。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波授时是接收无线电波信号,只要离信号发射塔不是太远的话都没问题,GPS授时比较有局限性,必须在室外 ...

谢谢楼主的答疑。

网友:
赞满满的父爱。后面的授时说明和淘宝地址很有用,谢谢

网友:
第一次见到电波电子钟,学习一下

网友:
高手!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中国码的,不是接收小日本的信号,模块价格里已经含有专利费,解码使用不会再要钱了 ...

模块已经闲置了快一年了!拿出来用!

网友:
可以加上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
电波授时,学习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12864屏是93*72大尺寸的吗?

网友:
电波授时,很不错的作品

网友:
非常酷哦

网友:
谢谢你的开源!

网友:
参考了,谢谢,如果电波模块能再 缩小些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呀,有时间仿一个

网友:
学习了,感觉好强大,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等程序等了好久终于出来了!!!!!!!!!!!!111 ...

小神童又出没了

网友:
有空做一个出来玩玩

网友:
不错,喜欢这种自己折腾的赶脚,收藏了!

网友:
我也凑凑热闹,学到了一些东西。还要下去了解一下授时信号从哪里发出来,难道是国家授时中心?的

网友:
顶楼主!
楼主的手艺好啊。

网友:
这么多孔,钻孔要多久

网友:
做的很酷哦,  楼主太有爱了, 向好父亲致敬

网友N:
其实1302可以不要呀1一2小时校1次,单片机自己定时器做就行了,这个没有累积误差所以也能做到很高的精度

网友:
不是FM是AM

网友:
向这位老爸致敬,等我女儿上大学,我也给她做一个

网友:
超级有爱的老爸呀

网友:
像这个爸爸学习!!!以后也要做这样的好爸爸!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我们空间还有这种公共信号啊!

网友:
中波,老点的可能知道,80,90都是Mp3,没人玩中波收音机了

网友:
这个东西原来听说过,器件价格和使用比GPS便宜,有空也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1302可以不要呀1一2小时校1次,单片机自己定时器做就行了,这个没有累积误差所以也能做到很高的精度 ...

因为信号干扰的问题,你不是一直都可以收到信号的,而且信号发射也有固定的时间,不是全天24小时不间断发射,还有干扰源不只是你家里的用电电器,天气变化都会对信号产生影响,不用1302的话,用单片机计数走时,每小时都有几分钟的误差,连续几个小时接收不到信号的话,实在难以接受,用1302走时,哪怕每天只在深夜干扰小的时候校时一次,都会很精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因为信号干扰的问题,你不是一直都可以收到信号的,而且信号发射也有固定的时间,不是全天24小时不间断发 ...

我用430和stm单片机内置时钟,一般一天没有几秒误差。
用电波授时很不错的做法,值得学习

网友:
细节部分没看明白,收藏了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在广东不知那个国家的电波比较强?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因为信号干扰的问题,你不是一直都可以收到信号的,而且信号发射也有固定的时间,不是全天24小时不间断发 ...

没错,晚上超过12点就关了,然后第二天6点开。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用430和stm单片机内置时钟,一般一天没有几秒误差。
用电波授时很不错的做法,值得学习 ...

误差虽小但是积累起来就大了

网友:
你女儿很幸福呀,果断收藏!

网友P:
这个接收电波的模块在X宝没找到啊,有人找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接收电波的模块在X宝没找到啊,有人找到么

搜“中国码电波钟接收解码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错,晚上超过12点就关了,然后第二天6点开。

低频时码授时技术

低频时码授时技术是国际电信联盟(ITU)一直推荐的一项技术。它在低频频段工作,可同时以模拟和数字两种模式提供标准时间及频率信号。由于充分利用微电子技术,使用户设备可以做得非常简单价廉,故在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在中低精度军用、电力电网同步、通讯网同步、金融证券系统、电子政(商)务、钟表产业等诸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成为可能。在传统的钟表产业中,时码技术应用更是给计时带来了被业界称为"革命性"的影响,"它的出现开拓了时间计量的新里程,从而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摘自中国钟表协会给国家领导人的报告)。在国防建设、国家安全范畴也有多方面的可能应用。如我军某综合信息系统、指挥系统等,该技术十分适用。在国际上,继德国成功开发和广泛应用该技术以后,美国和日本也重新重视低频时码技术。美国Z.F.制订了三阶段的升级改造计划,将原WWVB电台的设备更新,辐射功率从13KW增至25KW,又增至50KW。日本则废掉原JG2AS电台,重新又购置美国设备在东京东北和九州地区新建两个大功率台。国际电信联盟最新建议书也表明,低频时码相关技术研究和发展,在3~5年内将是各国研究的热点。

中国授时电波6局电波表(图文) - 爱卿平身    - 爱卿平身的电子杂志精装版
中国国家授时中心从1993年起开始跟踪此项技术。经过多年的努力,和企业合作开展的"低频授时扩展及应用产业化"项目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在授时中心建成了可实用的试验台已成功发播,发播呼号"BPC",经国家无委批准使用频率为68.5KHz。系统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我们研究的编解码方式,效率是国外同类信号的三倍。相位控制技术解决频谱利用问题有重要创新。协作企业研制成功大功率全固态长波发射机,主要合作企业主导产品列入2002年科技部星火计划,多个产品通过成果鉴定,并申请专利多项,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2003年,成功地与企业合作推出了国内第一款中国制式电波钟表,在国内钟表业界引起巨大反响,并为国内诸多媒体争相报道,并使"原子时表"进入寻常百姓家庭不再是梦想。目前,产业化计划进展良好,产品开始陆续推向市场。试验台已成为国家授时体系的重要扩展和补充,开始发挥其效用。

2006年国家授时中心在河南商丘建设"国家授时中心低频时码连续发播台",建台及频率使用经过了国家无委批准。河南商丘台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1) 台址:河南商丘(天线坐标:北纬34.457度,东经115.837度)。
(2) 频率:国家无委批准的68.5KHz,发射带宽±1 KHz;
(3) 发射机:全固态
(4) 发射天线:伞状单塔;
(5) 发射功率100千瓦;
(6) 覆盖半径:天波3000公里,地波1000公里;
(7) 调制方式:由编码调制单元提供已调波的脉冲负极性键控;
(8) 初定发播时间:9:00—17:00,21:00—5:00;
(9) 授时精度:±0.1ms

世界各国的电波钟表技术原理相同,但各主要国家关于标准时间信号的通过协议(简称码制)却不同。

美国,时码代号WWVB,频率为60 KHz;
德国,时码代号DCF,频率为77.5 KHz;
英国,时码代号为MSF,频率为60 KHz;
日本两个台,时码代号为JJY,频率分别为40 KHz和60 KHz;
中国,时码代号为BPC,频率为68.5KHz

网友:
电波授时 第一听说 长姿勢了

网友Q:
楼主威武,手工非常好,想问用手机电池供电,能走多久呢

网友:
电波授时,要学习下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L:
没错,晚上超过12点就关了,然后第二天6点开。

不是吧,我买了一块挂钟,电波授时,每天晚上1点开始对时,1点,2点,3点各一次。
你的时间应该是搞错了。

网友:
超有爱的父亲,赞,超赞。同时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S:
好有爱的亲 那个电机在哪买的 有链接吗?

网友:
是那个转孔机

网友:
东西做的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威武,手工非常好,想问用手机电池供电,能走多久呢

主要是液晶背光费电,1300MA的手机电池,开背光的话1-2天(背光串500Ω限流电阻),不开背光的话电流很小,估计能1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是吧,我买了一块挂钟,电波授时,每天晚上1点开始对时,1点,2点,3点各一次。
你的时间应该是搞错了 ...

发播时间:9:00—17:00,21:00—5:00;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有爱的亲 那个电机在哪买的 有链接吗?

你TB搜“迷你直流手电钻”

网友Q:
我在想,怎么可以把功耗降下来,毕竟我在用的电子钟,虽然没电波校时功能,但平常两颗1800毫安时的5号充电电池,能走差不多八九个月。

网友:
哈哈,看来可以有新东西玩了。回头我也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是吧,我买了一块挂钟,电波授时,每天晚上1点开始对时,1点,2点,3点各一次。
你的时间应该是搞错了 ...

是的我搞错了

网友:
电波容易受干扰吧,不过还是挺好玩的,学习了

网友:
LZ太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在想,怎么可以把功耗降下来,毕竟我在用的电子钟,虽然没电波校时功能,但平常两颗1800毫安时的5号充电 ...

12864液晶不开背光的话工作电流4ma,开背光不加限流电阻电流可达100多ma,
按加500欧姆限流电阻计算(背光微亮,白天能看清,夜晚不刺眼),电流10ma,
89C52的正常工作电流在4-8ma,按最低4ma计算,再加上1302,18B20,蜂鸣器等,
基本就是20MA左右,3.7V1300ma的锂电池,升压得到5V电压的效率按80%计算。
1300*0.8/20=52小时理论值,实际使用中可能更短
所以用1小块锂电池使用半年多一年的情况基本不可能实现
除非换更省电的LCD屏和更省电的单片机

网友:
这个好,可以试试。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做的很漂亮,感兴趣,想做一个

网友:
电波授时,很酷

网友:
有空也做一个, 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  是一个好Father....怎么电波授时模块哪儿有呀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是用的什么方式做的PCB板子,见识太少了。。。

网友:
好作品,收藏了!

网友(2015-01-13):
东西不错,值得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mark一下,有机会也做个。

网友:
了解电波钟很久了,趁过年有时间自己再认真研究一下。不论模块的精度有多高,都没有办法比得上这种有信号反馈的。

网友:
那个模块买了几个,太粗糙了。

网友:
这个不错啊 可惜 新疆和西藏没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