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Quartus II软件中文注释乱码的问题

楼主(2014-12-07):
        Quartus II软件每次打开发现自己注释的文件都是乱码,必须在记事本里面在此改动一下,然后保存才会显示正常的中文。于是在网上找到下面一片文章介绍的方法比较好用,分享给需要的坛友。

        在用Quartus II软件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最令我头疼的就是软件不能用中文注释,只能采用注释记事本里,然后拷贝文档中的方法,经过网友们的帮助,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在软件中直接进行中文输入注释。
用第三方编辑代码软件打开xxx.v文件之后,保存成ufg-8的编码方式。例如本人用notpad++。选择Encoding---Encode in UTF-8,然后重新用Quartus软件打开就可以显示中文注释,并且可以直接输入中文了~~~
注意:本人所用软件版本为Quartus II 12.0,其他版本未作验证。。。

        原文来源于: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eb8fa50102uxx8.html     作者是在Quartus II 11.0上实验没有问题,我参照作者的方法在Quartus II 12.0上用 notpad++ 转换之后也是可以的。在此谢谢原作者!!

网友A:
ufg-8 之前好像编辑会出错,结果每次编程都要转回 ascii...
还有Quartus II 修改后 save 又会变ASCII或是Unicode

网友:
谢谢楼主 我的 Quartus II9.0的过期了  还没破解呢  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了  准备重装呢

网友:
补充下。在notpad++下修改为ufg-8的编码方式后,在Quartus II 13 中编译时会报错。我解决的方法是:在Quartus II中打开修改为ufg-8的编码方式的.v文件,对第一行回车下再退格回去,保存后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
Quartus II 14试过,好象没有问题。

网友:
只在UE里面编辑,不要用quartus里面编辑。就好了

楼主:
我也是刚开始用Quartus II软件,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我一般拷进去

网友:
我也只在Uedit里面编辑、保存,然后在QII下编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fg-8 之前好像编辑会出错,结果每次编程都要转回 ascii...
还有Quartus II 修改后 save 又会变ASCII ...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刚才实验了下,没有变回乱码。

网友:
谢谢楼主,刚才试了下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网友:
最近升级到Win7,ISE14.7中突然发现中文输入不死机了,谷歌输入法

网友:
一般这样的问题建议不要用他自带1编辑器,用专门的文本编辑器最好···

话说貌似这么多人用FPGA?一般用在什么场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