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的光绘文件出现丝印层和drll层一堆一堆的颜色怎...

楼主(2014-12-07):
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感觉比Altium复杂多了

如题 如图

网友:
看不明白LZ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出gerber时,没有设置Undefined line width的值;
在Artwork Control Form 右边有这个选项,每个gerber层都设置下

网友:
搭车问下Allegro中设置的Bundle显示不出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