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k.dll一堆,能删除吗?

楼主(2014-12-08):
几乎每个文件夹下都有,网上看了又说是因为使用盗版软件的缘故,这个删除会有影响吗?究竟是不是木马呢

PS:刚刚在论坛搜了,有一个相同的帖子,但是进不去

网友A:
呵呵,中毒了。很老的病毒。
找杀毒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中毒了。很老的病毒。
找杀毒软件吧。

直接删除,会影响其他的文件的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删除,会影响其他的文件的正常使用吗

直接删除还会出现的,你不装杀毒软件吗?

网友:
window 下有个 这个文件是不能删的。

网友:
其他位置下的这个文件呢,你可以删掉。但是他会自己回来滴 。。。

网友:
经典的病毒,对电脑影响不大,硬盘拿下来挂其他电脑上杀毒吧~

网友:
中了这个毒后所有的压缩包中也有这两个文件

网友B:
前段时间中过,xp上的,进程里面多了一堆数字样的东西,后来用了一个可以显示进程关联的挺厉害的软件,把关联的进程全部删掉,然后把lpk.dll也全部删掉,才清除掉。这个病毒好像win7上不起作用。
@echo on
del  lpk.dll        /s /q
这个保存为批处理文件,进程关掉后,每个盘运行一遍。
那个软件好像是PC Hunter  。

网友:
恢复系统是王道。

网友:
有lpk.dll专杀,但是效果一般,公司电脑里好多这个病毒,会影响一些使用.net3.5的软件,打不开软件提示错误,很恶心
同求给力杀毒软件
重装系统不行,其他硬盘里还有

网友:
中了,    正常只有 系统目录才有,            别的目录里有, 就问题大了

网友:
貌似注入了explorer.exe,很容易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中过,xp上的,进程里面多了一堆数字样的东西,后来用了一个可以显示进程关联的挺厉害的软件,把关 ...

这个程序在WIN7上也是有用的,可以用虚拟机运行一次就可以了。
我中过这个病毒,主要是在各个文件中自己运行,每个文件路径下都会有LPK.DLL文件,连压缩包中都会有。
最烦的是会感染可执行文件.exe。被感染以后.exe文件就不能运行了,系统会跳出0xxx错误。
我的处理方法是重装系统,当然是GHOST完成后马上用杀毒软件清理LPK.DLL文件。

网友:
这个程序在WIN7上也是有用的,可以用虚拟机运行一次就可以了。
我中过这个病毒,主要是在各个文件中自己运行,每个文件路径下都会有LPK.DLL文件,连压缩包中都会有。
最烦的是会感染可执行文件.exe。被感染以后.exe文件就不能运行了,系统会跳出0xxx错误。
我的处理方法是重装系统,当然是GHOST完成后马上用杀毒软件清理LPK.DLL文件。

网友(2015-01-11):
下个LPK专杀试试

网友:
还在用XP的话,针对LPK劫持性病毒就不能天然免疫了
在WIN7下属于KnownDlls,除非注册表里把lpk.dll Exculde才会中。

网友:
有LPK专杀工具,楼主自己搜索下。

网友:
1. 原来Windows, Program Files, Documents and Settings都不能使用,改名后再重装系统,特别要删掉原来的临时目录。
2. 把系统目录外所有lpk.dll都删掉
3. 一定要把RAR压缩文件里所有lpk.dll都删掉,否则极容易复发。

一般是有EXE文件的目录才会感染这个文件,RAR包里也一样。

网友:
下载瑞星删除吧,之前我也中过。几乎每个文件夹里都有。。。瑞星可以杀掉,,,

我为了查毒装了瑞星,但瑞星太吃内存了。就卸载了,后来发现瑞星卸载了自己装上。

网友:
直接删除掉没用的,系统盘下有一个生产这个东东的工厂,要把这个工厂干掉

网友:
之前也是被这个lpk搞了。要U盘启动杀毒,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