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桥~~~~~~~~~~~~~~

楼主(2014-12-08):
为了继续我的wifi小车
这2天试验了这个H桥
感觉还不错
特地介绍给大家
有一点要指出:下边2个管子(TIP41)严禁同时加"H"电平
可以增加一个反相器来解决

试验时
下边2管子分别施加+5V
上边的主电源是+12V
电机马达用的是电脑上的一个旧风扇
感觉很顺当
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A:
拿小马达试。还有堵转、急停、反向。

网友:
这个电路简洁,谢谢y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就一片so8封装的 LG91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的话,就一片so8封装的 LG9110

L9110还是LG9110?

网友C:
请问那个二极管需要怎么选择呢?

网友D:
感兴趣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E:
SI9987一片搞定,简单、可靠。电压从3-12V(好像),最大电流1A

网友:
记得以前拆过遥控玩具车    里面的控制小马达的电路!!!!

网友F:
下管最好加上下拉电阻,不然上电的时候很可能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小马达试。还有堵转、急停、反向。

正转和反转没有问题
堵转、急停没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个二极管需要怎么选择呢?

可以用1N4007或1N5408等
最好是快速二极管
反压高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兴趣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photoshop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I9987一片搞定,简单、可靠。电压从3-12V(好像),最大电流1A

我这个最大电压可以48V,最大电流5A
如果换成更大的三极管
那么电压和电流还可以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管最好加上下拉电阻,不然上电的时候很可能同时导通。

你的意见很好~~~~~~~~

网友:
不错的电路,很简洁

网友:
L 还是LG,都无所谓,不过一般用在廉价产品上,,,, 呵呵...

网友:
画的挺好看。

网友:
photoshop !!!  牛人啊 话说画得真不错

楼主:
多谢上面3为好友和大家的关注
今天有试验了大林吨管子
抽空就上图

网友G:
这图画的真心漂亮~电路也不错,再加个反相器三极管小功率的H桥用上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图画的真心漂亮~电路也不错,再加个反相器三极管小功率的H桥用上不错

谢谢你和大家的鼓励~~~~~~~~~~~

楼主:
大林吨管的图来了
今天试验后
效果和注意事项与1楼的一样
但是发现管子的饱和压降有点大
上下2管加一起居然有1.51V(这时的负载电流是200mA)
所以它适合高电压的场合

另外:
大林吨管内部已有二极管了
因此电路中就不必再接了

楼主:
这个电路中用了互补对管
而且管子的饱和压降有点大
我已构思了新的H桥电路
等试验完成后上图
谢谢大家关注和支持

楼主:
实物图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