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SD卡实验

楼主(2014-12-08):
SD卡实验

       许多单片机系统都需要大容量存储设备,以存储数据。目前常用的有U盘、FLASH芯片、SD卡等。它们各有优点,综合比较,最适合单片机系统的莫过于SD卡了,他不仅容量可以做到很大(32GB以上),而且支持SPI接口,方便移动,并且有几种尺寸可供选择(标准的SD卡尺寸以及FT卡尺寸等)能满足不同应用的要求。
       只需4个I/O口,即可外扩一个最大达32GB以上的外部存储器,容量从几十M到几十G,选择尺度很大,更换也很方便,编程也不复杂,是单片机大容量外部存储器的首选。
       飞思卡尔Kinetis  L系列单片机集成SPI模块,能方便的与外围 device建立通信,而本篇文档则将介绍如何实现KL26读取SD卡操作。

图1 SD卡引脚排序图

图2 SPI模式总线拓扑结构图

文档下载:

楼主:
欢迎大家指正和留贴交流。
谢谢。

网友A:
SD卡写数据后是否需要读回验证?还是说SDK写操作,硬件提供是否成功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写数据后是否需要读回验证?还是说SDK写操作,硬件提供是否成功的反馈? ...

都不是,鉴于以前有网友索要KL26+SD卡的例程,然后突发奇想做了一个。

网友B:
刚有这个需求,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有这个需求,感谢分享

哦,是吗,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做过类似的 支持SD卡文件系统么?以前用的是FlashFS和fatfs

网友:
sdhc 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类似的 支持SD卡文件系统么?以前用的是FlashFS和fatfs

SDHC和FAT系统的做过。好像SDK也有类似的例程提供,几个第三方的库也有类似的工程提供。

楼主:
是觉得哪一方面比较难呢?

网友:
好东东,收藏了

网友D:
犹豫的朋友们,这是中文的文档,放开下载吧!

网友:
这个好
不一定要CPU的SDHC或eSDHC
MCU SPI就好

网友:
sd卡,尤记得当初协议看了个半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DHC和FAT系统的做过。好像SDK也有类似的例程提供,几个第三方的库也有类似的工程提供。 ...

sdhc spi 一直没初始化成功过

不知道为啥

网友:
正在学了SD卡,谢谢分享

网友:
SD协会,不知道要不要入会啊。真正的产品。

网友E:
好奇的问一下
目前写的驱动能cover 64M到32G的SD卡吗? 以前做过1G, 2G的

网友F:
应该多讲讲SDHC了。SD已经不多见了,初始化不同,寻址不同,差别到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的问一下
目前写的驱动能cover 64M到32G的SD卡吗? 以前做过1G, 2G的

说实话,32G的我没有试过,8G的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多讲讲SDHC了。SD已经不多见了,初始化不同,寻址不同,差别到不是很大。 ...

SPI来了,SDHC还会远吗?

网友:
看了一下楼主写的文档 文件系统不是第三方的库 是自己写的

在硬件连接上并没有加入"硬件检测" 位

网友G:
没接触过, 是不是要带上FS, 才能读文件
另外,读SD卡的音频文件, 再播放出来, KE系列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接触过, 是不是要带上FS, 才能读文件
另外,读SD卡的音频文件, 再播放出来, KE系列够用吗? ...

你说的应该是要加文件系统啊,该文档没有介绍那么深。
只要有SPI接口,且电压合适,都是可以的。

网友H:
感谢版主的分亨,虽然比较基础,但必须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版主的分亨,虽然比较基础,但必须掌握;

谢谢支持,有问题再交流!

网友:
还没用过SD卡,有时间弄一下

网友:
这个没玩过!

网友I:
MARK下,感谢版主的分享。TF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

网友:
sd卡。也可以用来bootloader哈。

网友:
手里几个都是SDHC和SDXC的卡,SD卡,CF卡之类得到家里退役的相机里找找……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的确很厉害啊!

网友:
SD卡实验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犹豫的朋友们,这是中文的文档,放开下载吧!

心里想的都被你说出来了!!!

网友:
SD卡现在用的比较多,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MARK下,感谢版主的分享。TF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

是的,一样有用!

网友J:
SD卡移植文件系统管理数据方便多了,FLASH对单片机操作坏块管理不好作

网友K:
只用过SPI的模式,还有个问题SD卡移植的FATS在MCU上可以正常建文件并读写,用U口的读卡器放到电脑上看不到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用过SPI的模式,还有个问题SD卡移植的FATS在MCU上可以正常建文件并读写,用U口的读卡器放到电脑上看不到 ...

那就说明FAT文件系统没有移植成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J:
SD卡移植文件系统管理数据方便多了,FLASH对单片机操作坏块管理不好作

赞同,使用大容量的SPI FLASH的话,最好上文件系统。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赞同,使用大容量的SPI FLASH的话,最好上文件系统。

上文件系统的话,就要上操作系统,哪就玩大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上文件系统的话,就要上操作系统,哪就玩大了

上文系统不需要一定上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文系统不需要一定上OS的。

都已经上文件系统了,不上OS太浪费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就说明FAT文件系统没有移植成功吧!

MCU上可以正常读写啊,返回值也是FR_OK,而且在电脑上也能看到SD卡占用了写入数据的空间,就是看不到文件。
同样的移植在一个TF卡上就可以。
我的SD卡是个128M的,这跟卡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很详细,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K:
MCU上可以正常读写啊,返回值也是FR_OK,而且在电脑上也能看到SD卡占用了写入数据的空间,就是看不到文件 ...

就是说标准SD卡(也就是一般说的大卡),MCU读写都是正常的,但在PC上却找不到对应的文档,而TF卡就可以,对吧?
如果你的例程也是针对Kinetis MCU的话,你可以上传一下工程,我想复现一下你的问题。

网友N:
上OS是不是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上OS是不是更好用

如果有文件操作的话肯定需要一个OS了。

网友O:
不知道极限速度是多少

网友:
好东西,正需要,下载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极限速度是多少

这个还这没有专门的测试过,但满足一般要求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标准SD卡(也就是一般说的大卡),MCU读写都是正常的,但在PC上却找不到对应的文档,而TF卡就可以, ...

例程是2812的,用的SPI接口。

网友P:
K60直接用SHDC  硬件几个上拉电阻就好了  但是貌似KL26比较烦啊 师弟他们搞了好久才搞定  刚开始还各种烧tf卡

网友:
木有SDIO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P:
K60直接用SHDC  硬件几个上拉电阻就好了  但是貌似KL26比较烦啊 师弟他们搞了好久才搞定  刚开始还各种烧tf ...

这个KL26搞烧了是怎么搞烧的??说说行吗?

网友:
好   非常不锗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KL26搞烧了是怎么搞烧的??说说行吗?

烧TF卡  不是烧KL26

楼主:
引用 网友P:
K60直接用SHDC  硬件几个上拉电阻就好了  但是貌似KL26比较烦啊 师弟他们搞了好久才搞定  刚开始还各种烧tf ...

你还是说直接将TF卡烧掉啊吗?

网友:
很不错的分享,不过不晓得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
正好可以学习SD卡和fatfs,去找下LZ说的SDK里面的类程。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你还是说直接将TF卡烧掉啊吗?

对的  后来才查清楚 他懒得用上拉  用上数据缓冲器还没加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P:
对的  后来才查清楚 他懒得用上拉  用上数据缓冲器还没加限流

这个问题头一次听说,记下啊!

网友:
嘿嘿,SD卡装需要升级的程序。随时插拔

网友:
SD卡 、 TF卡的热插拔从硬件电路与软件上要怎么实现?

网友R:
真不错,竟然是中文的,有需要的朋友赶紧下吧。
建议楼主在楼主位明确说明是中文的文档。
相信很多坛友和我一样,看到英文文件名的文件,都懒得下载了。

网友:
好下了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上OS是不是更好用

也只能上小型os

网友S:
哦,用的是SPI还是SDIO方式,哪个型号有SDIO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S:
哦,用的是SPI还是SDIO方式,哪个型号有SDIO接口

例程用的是SPI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真不错,竟然是中文的,有需要的朋友赶紧下吧。
建议楼主在楼主位明确说明是中文的文档。
相信很多坛友和我 ...

确实啊  ,飞思卡尔的中文资料比较少 。难得有中文的资料。

网友:
最近打算学习下SD

网友:
支持一个中文文档。

网友(2015-02-09):
源码可以不可以贴上来呢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把片内flash做U盘存储数据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想在kl26的片内flash创建txt文件,我添加fatfs文件系统,按照流程,f_init,f_mount,f_open,执行到f_open后,提示没有文件系统,通过单步调试,是因为文件系统在判断引导扇区的值。引导扇区的值是由单片机写入的吗

网友T:
SD卡直接接到KL26上的吗?是不是还需要一些外围器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例程是2812的,用的SPI接口。

解决了,把SD卡彻底清除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SD卡直接接到KL26上的吗?是不是还需要一些外围器件啊?

有SPI就可以 ,

网友T:
那就是需要按照SD卡的协议将数据写进去或者读取出来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那就是需要按照SD卡的协议将数据写进去或者读取出来是吗?

初始化成功了,就用fatfs吧,很好用

网友:
有人研究exfat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