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里有个波形发生器,51单片机产生的,R-2RDA的.

楼主(2014-12-08):
请教大神,这里有个波形发生器,51单片机产生的,R-2R电阻网络DA的.这里不能调节幅度大小,但我看其它人做的成品是可以调节大小的,请问下怎么样改写程序才可以调节幅度?

楼主:
有需要这种波形产生的也可以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
举个例子:
P1 = datzen[p]+0xe0;
改为
P1=(unsigned int)datzen[p]*x/100+0xe0;
其中x=0~100

网友:
原理是输出前乘上系数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大神,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A:
你的DAC分辨率太低,用程序控制丢精度很严重。建议外加程控放大器

楼主:
谢谢,不过现在用在低端产品上,很好用的.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上面用P1.0到P1.4来控制,但大部分产品我看都是在P1.0到P1.7来控制的,我想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另外一般这里都用三极管放大,我现在用运放放大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这上面用P1.0到P1.4来控制,但大部分产品我看都是在P1.0到P1.7来控制的,我想一下,这两者的区别? ...

用更多的IO口可以实现更高的分辨率
可以用运放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更多的IO口可以实现更高的分辨率
可以用运放放大。

谢谢.那我程序不用变直接用7个I/O口可以吗?另外后面加个0XE0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加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程序不用变直接用7个I/O口可以吗?另外后面加个0XE0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加这个? ...

可能是中点电压吧,或者说是偏置电压,也就是可以将波形平移。
其实我觉得波形表应当用有符号数来做,使平均电压(或中点电压)为0,这样调节幅度后才不会改变平均值(或中点电压)。

楼主:
谢谢.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DAC分辨率太低,用程序控制丢精度很严重。建议外加程控放大器

本来用 R-2R DAC就是为了省几块钱,结果加个程控放大器贵了几十块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各人意见不同,不过在厂里很多公司追求利润,有时一块钱就要计较的,不像实验室,贵点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用 R-2R DAC就是为了省几块钱,结果加个程控放大器贵了几十块

8bit的DAC,直接除法的效果就是精度丢的只剩0-10左右,这样太糟糕了
程控放大器也不一定要买这么贵的嘛,可以使用几毛钱的OTA。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各人意见不同,不过在厂里很多公司追求利润,有时一块钱就要计较的,不像实验室,贵点无所谓. ...

嗯, 是的哦。

不过我个人的意见,做测试测量还是得能下血本的。特别是关键器件;不能迁就。例如我的手持任意波发生器,我用的是 14bit 的高速 DAC 。。。

楼主:
请教楼上那位朋友OTA是什么样的?不是那种邦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是的哦。

不过我个人的意见,做测试测量还是得能下血本的。特别是关键器件;不能迁就。例如我的手 ...

这个多少钱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中点电压吧,或者说是偏置电压,也就是可以将波形平移。
其实我觉得波形表应当用有符号数来做,使 ...

请教 一下STC单片机内部ID码听说可以加密,请问加密的大概原理?如果别人知道是STC的,换一样的芯片不行吗?

网友C:
488一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313916417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 一下STC单片机内部ID码听说可以加密,请问加密的大概原理?如果别人知道是STC的,换一样的芯片不行吗? ...

这个我不懂,没注意过加密。
这里有个帖子貌似比较精彩:
“绝对安全的单片机程序加密技术--如果你的程序再被盗请找我索陪!讨论热烈”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B4%A2%E9%99%AA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8一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313916417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懂,没注意过加密。
这里有个帖子貌似比较精彩:
“绝对安全的单片机程序加密技术--如果你的程序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懂,没注意过加密。
这里有个帖子貌似比较精彩:
“绝对安全的单片机程序加密技术--如果你的程序 ...

你好,能帮我看一下吗?改成8个I/O口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帮我看一下吗?改成8个I/O口不行啊.

程序中有P1=...,这就是对P1的8个IO口赋值。
此外,你的前两个波形数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中有P1=...,这就是对P1的8个IO口赋值。
此外,你的前两个波形数据有问题。 ...

谢谢,是的,有两个数据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改,能帮我说一下思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有两个数据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改,能帮我说一下思路吗?

你的波形数据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波形数据是怎么来的?

谢谢,我再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