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49项目开发日志

楼主(2014-12-08):
本帖主要记录本人做MSP430F449项目开发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记录下来一方面给自己当提醒,一方面方便日后新手看到时少走弯路!从今日起直至项目完成,不定时更新!

楼主:
F449的复位电路是必须要加上的,不加JTAG接口用不了,而430其他系列有一些是可以不加的(节约空间)

网友:
标题暂时不合格

楼主:
P56-59这四个引脚是配置LCD模块工作电压(对比度),必须外接电阻使用。LZ第一次做,没仔细看资料给漏了!

楼主:
咋说?????凑字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说?????凑字数

因为我来的时候还没看到内容

网友A:
楼主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一个AD数据采集、存储、显示的产品,带RTS、USB、232、EEPROM;主要是看上449低功耗和内战LCD驱动

楼主:
这几天调了几个模块都是挺顺利的,唯独用到AT24C1024 EEPROM的时候卡了一下,第一次用这么大的EEPROM,总是读写失败,仔细检查后发现是数据地址的问题,一般EEPROM数据地址都只有8位,比较大的需要16位地址来存数据。
8位数据地址的驱动
void RTC_ByteWR(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FM_DataB)        //FM写RTC单字节
{

        _NOP();
        FM0_Start();        //总线启动
        FM0_Send(FM_RTC_KeyWR);  //写入Key
        FM0_WaitASK();
        FM0_Send(Address);
        FM0_WaitASK();
        FM0_Send(FM_DataB);
        FM0_WaitASK();
        FM0_Stop();
}

16位数据地址的驱动
void ROM_ByteWR(unsigned char Address_h,unsigned char Address_l,unsigned char FM_DataB)        //EEPROM写单字节
{
        _NOP();
        ROM_Start();        //总线启动
        ROM_Send(ROM_KeyWR);  //写入Key
        ROM_WaitASK();
        ROM_Send(Address_h);
        ROM_WaitASK();
        ROM_Send(Address_l);
        ROM_WaitASK();
        ROM_Send(FM_DataB);
        ROM_WaitASK();
        ROM_Stop();
}

两者的区别只是16位数据地址的要写多一次Address
虽然不算是MSP430F449的问题,但也记录下!

楼主:
MSP430F449 有两个UART口,一个SPI口,其中UART0和SPI共用了一些寄存器,但是I/O是分开的,通过UxCTL 的SYNC 来选择用UART还是SPI。
如果想要同时使用UART和SPI功能,建议优先用UAR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