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衡小车码盘的问题?

楼主(2014-12-08):
自平衡小车将AB相的码盘换成普通的码盘,只用来测速的,没有方向识别;程序好像不好改,迷你版小车又换了带5叶码盘的迷你减速电机;测速方便些;程序就是不好搞;模拟PWM的请大神给个详解51单片机的程序?

网友:
需要方向识别,不然速度不好算,程序也不是很麻烦吧

楼主:
还有就是大的平衡车,带AB相的,原先是334线的精度,现在换成448线的码盘精度;可是也修改了相应的程序,通电只能感到6050的变化,码盘好像不起作用似得,这又是为什么?

楼主:
我现在先把迷你的小车先搞定了,码盘就是用的普通只测速没有方向标定;程序里还不知道该怎么修改呢?累人啊

网友:
请教编码器的用法

网友:
方向识别很简单,根据你给的pwm给个方向判断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