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tc定时器产生38khz方波出现异常,求指导.....

楼主(2014-12-08):
本人新手,最近正在学avr单片机,今天想用atmega32在ctc模式下产生一个38khz的方波,但是在实际测试时发现波形只有4.785khz,不知道哪里出线了问题,希望大家给与指导。

用的晶振是8m的晶振,无分频模式;
用的算法是0cr1a=8000000/(2*1*38000)
#include <iom32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DDRD|=0X30;

   TCCR1A=0X50;
   TCCR1B=0X09;

   OCR1A=104;
}

网友A:
记得 配置中 有个  CKDIV8   的位
应该是CKDIV8 =1 了,

网友:
因我现在无手册在!首先告诉你!你使用CTC模式,需要产生13us的中断,然后在中断中取反IO口,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来还需要配置熔丝位   因为自己一开始使用的是无法配置熔丝位的下载软件,看到莫友的回复才意识到可能是熔丝位配置的问题,现在用的是jtag &tsp仿真器下载用的是avr studio软件,更改了熔丝位,下载后看到了38khz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 配置中 有个  CKDIV8   的位
应该是CKDIV8 =1 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让我想起了可能是熔丝位配置问题  我没有配置外部8m晶振使用的是内部1m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