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adc17内部参照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12-08):
之前用了一个64引脚封装的stm32做了一个ADC采集,后来发现没有提供参考电压,于是想用stm32的adc17通道采集stm32的内部1.2V的参照电压作为参考,对adc采样进行补偿。

static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1  as analog input,voice */
        /* Configure PC0  as analog input,power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MA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 Enable DMA channel1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NVIC_Config();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g_VOCSampl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VOC_SAMPLE_NUMBER;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DMA通道1传输完成中断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ADC1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7,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整个代码如上,对ADC的GPIO,NVIC,DMA等都做了初始化设置,也使用了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语句打开stm32的内部参照电压。
但是我采样得到的内部参照电压数值为 1600 左右。而如果按照stm32数据手册所说,该1.2V参照电压的范围为 1.16~1.24V,那么采集出来的数值应该在 1440~1540 之内,不应该在 1600 左右。
请问,我的adc17通道采集的初始化正确吗?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对外部adc采集进行一个补偿?

网友A:
你采样1.2V的电压的ADC基准电压也是和其他AD一样的。所以不一定是1440和1540范围内,而且这个1.2V波动这么大,已经没有作为基准电压的必要了。如果很稳定的电压倒是可以一用。

网友B:
官方应该会把在3V工作电压下测得参考电压的ADC结果的LSB存在一个固定的地址的,详细看一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采样1.2V的电压的ADC基准电压也是和其他AD一样的。所以不一定是1440和1540范围内,而且这个1.2V波动这么 ...

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加外部的稳压作为一个参考电压,才想到用这个方法补救的。我是听别人说这个1.2V的内部参照电压波动不会太大,所以才想试一试。但我也不确定究竟他的波动有多大,如果像你所说的波动很大,那确实是没有使用这个1.2V电压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应该会把在3V工作电压下测得参考电压的ADC结果的LSB存在一个固定的地址的,详细看一下手册。。。。。。 ...

我只知道有一个电压检测器PVD用于检测电压是否过低,还不知道哪个寄存器有保存3.3V的工作电压的adc结果

网友C:
内部1.2V的电压,其稳定性还可以,可以作为电压参考。
为了提高1.2V电压的准确性,可以采用外部的准确电压对其进行校准。
大部分情况下,1.2V电压在1.19V到1.21V之间波动,不同的MCU,其值略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1.2V的电压,其稳定性还可以,可以作为电压参考。
为了提高1.2V电压的准确性,可以采用外部的准确电压 ...

那我adc采样出来大概得到 1600 的值(相当于1.29V)这个属于正常范围吗?我试了很多块stm32的芯片都差不多

网友C:
如果是3.0V电压的话,正常。
你量一下AVDD引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3.0V电压的话,正常。
你量一下AVDD引脚的电压。

vdda的电压确实是3V,为什么不是3.3V的呢?

楼主:
今天我自己做了一个实验,大概能说明100脚以下封装的stm32芯片在没有使用外部参考电压的情况下,内部参照电压能够提高一定的adc精度。

实验内容如下:
1、使用一个外部参考电压芯片提供一个2.5V的参考电压,直接接入stm32进行adc采样,测出ad值的变化范围为3329~3347,有18个字的波动

2、使用内部参照电压来校正2.5V电压的采样,校正公式为:Voutput = Vinput * (1.2 / 3.07 * 4096)/ Vref 。其中Vinput是我采样2.5V电压的ad值,Vref是我采样的内部      1.2V参照电压的ad值,(1.2 / 3.07 * 4096)是内部1.2V参照电压的理论值。通过这个校正,2.5V电压的ad值变化范围为3315~3318,有3个字的波动,波动值相对降低了很多。

其中要注意的是,计算内部1.2V参照电压时,我使用了3.07V的满量程值,这是因为我量到stm32芯片的VDDA引脚的值为3.07V。按照stm32数据手册上说,100脚一下的封装,没有外部Vref引脚,Vref引脚是直接接到VDDA上面的,所以我引用这个值来作为adc的满量程电压进行计算。

至于这个VDDA电压为什么是3.07V,我还没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