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11延长杆+航模无刷马达做高速电主轴。

楼主(2014-12-08):
(图片)

网友A:
可靠性如何
毕竟航模电机都是为轻量化优化的
耐用性不是重点

网友B:
这个扭矩能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如何
毕竟航模电机都是为轻量化优化的
耐用性不是重点

加强散热后可以工作久一些,比如用于雕刻、钻孔等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扭矩能有多少?

因为ER延长杆替换航模马达的转轴,所以扭矩应该就是比航模马达自身要大一些。

网友C:
转速但是足够高,钻孔比较合适,孔会很光滑,不知道刚度怎么样,如果能搞个大点的无刷应该会比较爽

网友D:
这个只能用来刻PCB,其它的做不了吧

网友E:
这么小的轴承 这么长的轴,没用

网友:
超高速呀。

网友F:
不知道有多少刀够烧

网友:
高速低扭矩,适合长时间浮雕,也不错。

网友G:
功率应该够了,就是不知耐压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用来刻PCB,其它的做不了吧

:除了雕刻,还可以用于1mm以下的钻头来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但是足够高,钻孔比较合适,孔会很光滑,不知道刚度怎么样,如果能搞个大点的无刷应该会比较爽 ...

刚度不大,定位于玩具级高速电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有多少刀够烧

只要根据工件材质选用合适的转速、刀具、冷却方式、走刀方式,就没有那么容易烧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轴承 这么长的轴,没用

这么高的转速,为了使用长久,轴承、螺母、夹头就要用正品货,并且经过动平衡处理的。轴承位和ER延长杆必须经过高精度车削,能做外圆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率应该够了,就是不知耐压性如何

这肯定要用稳压器

网友D:
没看到电机和ER11连接方式,难道是ER11直通电机轴 ?

网友:
看着挺精密的,不知道效果如何。楼主发个评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电机和ER11连接方式,难道是ER11直通电机轴 ?

ER11通过一个连接件固定在外转子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R11通过一个连接件固定在外转子上,

我问的是电机轴和ER11如何相连 ?如何保证同心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问的是电机轴和ER11如何相连 ?如何保证同心度?

明显就是同一根轴嘛,谈什么同心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问的是电机轴和ER11如何相连 ?如何保证同心度?

把原来电机外转子的轴换掉了,直接和ER11用的同一根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明显就是同一根轴嘛,谈什么同心度?

怎么看出来的,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出来的,不会吧?

看仔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原来电机外转子的轴换掉了,直接和ER11用的同一根轴

外转子是线圈? ER11通过轴承连过来,哪部份转?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外转子是线圈? ER11通过轴承连过来,哪部份转?

仔细看第二图,黑色外转子通过转轴上的小孔带动它旋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电机和ER11连接方式,难道是ER11直通电机轴 ?

把ER11的延长杆精车到原来转轴的直径,再替换它。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仔细看第二图,黑色外转子通过转轴上的小孔带动它旋转的。

这个黑色外转子是固定在固定在ER11的外套上,它转?  ER11不会转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黑色外转子是固定在固定在ER11的外套上,它转?  ER11不会转啊

看第三图,银色圆柱是这个主轴的夹持部位,黑色外转子通过插销带动ER11延长杆转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看第三图,银色圆柱是这个主轴的夹持部位,黑色外转子通过插销带动ER11延长杆转动。 ...

想象不出来,这是外转子电机,中间的线圈不动,黑色外转子和ER11是连为一体的 ? 还是连银色圆柱?

ER11的纵向如何固定的 ?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想象不出来,这是外转子电机,中间的线圈不动,黑色外转子和ER11是连为一体的 ? 还是连银色圆柱?

ER11 ...

ER11和银色圆柱之间有轴承相连。线圈靠三根供电线拉住,不会乱动。ER11延长杆上车出台阶,正好卡在前面的轴承内圈上,延长杆末端车螺纹,用螺丝卡在后面的轴承内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I:
ER11和银色圆柱之间有轴承相连。线圈靠三根供电线拉住,不会乱动。ER11延长杆上车出台阶,正好 ...

在图上ER11延长杆上有车出台阶,但没看到延长杆末端车的螺纹。

转子和ER11如何相连 ?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在图上ER11延长杆上有车出台阶,但没看到延长杆末端车的螺纹。

转子和ER11如何相连 ? ...

第二图是半成品,正好遮住了。
在30楼已经说了,用插销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第二图是半成品,正好遮住了。
在30楼已经说了,用插销连接!

  不懂机械啊,插销是不是象顶丝? 转子上就是圆孔,从哪插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不懂机械啊,插销是不是象顶丝? 转子上就是圆孔,从哪插啊

插销是有小锥度的圆棒。用钻头先在要设置插销的部位钻孔(外转子事先套在转轴上),用锥度铰刀铰孔。再敲入插销即可,拆时要反向敲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插销是有小锥度的圆棒。用钻头先在要设置插销的部位钻孔(外转子事先套在转轴上),用锥度铰刀铰孔。再敲 ...

是在ER11上钻孔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在ER11上钻孔 ?

网友:
完了,老师酷了

网友J:
航模外转电机跟轴直接就是顶丝固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航模外转电机跟轴直接就是顶丝固定的。

问题是看不到顶丝的孔,就图上哪个转子也很难打这么深的顶丝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看不到顶丝的孔,就图上哪个转子也很难打这么深的顶丝孔

上图说吧:

黑色的是电机座,用沉头螺丝跟电机定子固定在一起,然后套到银色的主轴套筒上,最后装转子,转子底部有顶丝跟轴固定。

网友:
明白了, 我靠,说了半天,我以为哪个黑色的电机座是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