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磷酸盐法对钢铁发黑的配方和流程。

楼主(2014-12-08):
首先要戴上橡胶手套和防护眼镜,穿上工作衣裤!

配方(化工店都有卖):
磷酸 3~10克;硝酸钙 80~100克;过氧化锰 10~15克(可以用二氧化锰替代) ;水 1000克。
流程:
(1)金属表面一定要洗净和干燥、除油。建议使用洗衣粉水刷洗,再浸泡1:100的稀盐酸1-5分钟除油除杂质。
(2)把要处理的零件置入铁桶(最好用不锈钢)中与溶液一起“煮”约1小时即可。
(3)金属发黑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用热水冲洗并吹干,最后表面涂敷机油进行封闭保护即可。

网友:
很神奇额,发黑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A:
为什么要把它弄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把它弄黑?

防锈,美观。

网友B:
温度呢,这么重要的参数

网友:
原来发黑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把它弄黑?

防止生锈,增加表面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呢,这么重要的参数

里面主要是水,烧开就是100度。

网友:
化学的东西不懂!见识了

网友C:
做个记号   下次试试

网友:
楼主常去猎人?

网友D:
学习了,工业上也是这么发黑的么?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学到了,多谢楼主

网友:
涨见识了,做个记号   下次试试

网友:
学习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钢铁黑化处理吧,用于防锈,防反光

网友E:
硝酸盐类的都不好买。。。。。党怕被人用来做坏事...

网友:
只知道发蓝是用水煮,还真不知道里面的配方是什么!

网友F:
某宝上有现成的发黑液,估计配方差不多。

网友G:
需要我给您盐雾试验下不 ?

网友H:
是工业制造方法么??? 还是纯实验室玩玩用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工业制造方法么??? 还是纯实验室玩玩用的 ?

都可以用,注意防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我给您盐雾试验下不 ?

那倒不用,肯定还有更高级的发黑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宝上有现成的发黑液,估计配方差不多。

某宝的发黑液是常温使用的,效果肯定没有高温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记号   下次试试

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工业上也是这么发黑的么?

这个配方和方法跟工业上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硝酸盐类的都不好买。。。。。党怕被人用来做坏事...

只是买一点,有些店主会给的。

网友:
工业上都是用的大约140℃的蒸汽吧。

网友:
涨姿势了,mark一下

网友(2017-02-24):
这是磷化处理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某宝的发黑液是常温使用的,效果肯定没有高温来的好。

楼主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讲讲,酸不好搞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讲讲,酸不好搞啊。

磷酸还好啦,淘宝和阿里巴巴就有卖。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磷酸还好啦,淘宝和阿里巴巴就有卖。

最好是碱发黑的。酸现在抓的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好是碱发黑的。酸现在抓的严

碱性氧化法:

  1.配方(化工店都有卖): 硝酸钠 50~100克、氢氧化钠 600~700克、亚硝酸钠 100~200克、水 1000克。
  2.制法:按配方计量后,在搅拌条件下,依次把各料加入其中,溶解,混合均匀即可 。(我是使用一个弃置不用的铁桶)
  3.流程:(1)金属表面一定要洗净和干燥、除油以后,才能进行“发篮”处理。建议使用洗衣粉水刷洗,再浸泡1:100的稀盐酸1-5分钟除油除杂质。(2)把要处理的零件置入铁桶中与溶液一起“煮”约1小时即可。(3)金属“发蓝”处理后,最好用热肥皂水漂洗数分钟,再用冷水冲洗。然后,又用热水冲洗,吹于。最后表面涂敷机油进行封闭保护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讲讲,酸不好搞啊。

家庭发黑最简单方法用茶叶即可。或者用鞣酸。

网友:
引用 网友K:
茶叶?
但闻其详
我的气嘴,有些发白了,需要氧化黑

百度一下 番茶染,日本的一种工艺。
说白了就是茶叶中 含有较高含量的 鞣酸,与铁反应生成鞣酸铁,呈黑色。
自己用这个方法染过碳钢厨刀,效果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