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CLRC632无线射频芯片,如何修改密码?

楼主(2014-12-08):
1、使用NXP的CLRC632,支持了14443A的协议
2、读写卡之前需要验证密码,默认是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3、怎样修改这个密码?

网友A:
改卡的密码就是写卡的每个扇区的块3就行了,写好后旧密码失效,新密码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卡的密码就是写卡的每个扇区的块3就行了,写好后旧密码失效,新密码就可以用了 ...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卡的密码就是写卡的每个扇区的块3就行了,写好后旧密码失效,新密码就可以用了 ...

另外再请教您一下,第三块是密码分区,但是是16个字节,意思是说密码可以设置到16字节码?

网友A:
前6个字节是密码A,接下来4个字节是控制字,后6个字节是密码B,更具体的请查看卡的资料,里面有具体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6个字节是密码A,接下来4个字节是控制字,后6个字节是密码B,更具体的请查看卡的资料,里面有具体的说明 ...

谢谢,解决了我的问题,怎么结贴呢?没找见结贴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