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射频发射功率检测电路分析及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08):
各位做射频的朋友,小弟有个433MHZ射频发射功率检测电路,现在调试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下调试方向。
射频发射检测电路如下:

目的/需求:433MHZ信号正常发射时,想通过TI的LMV221芯片检测实时发射功率,反馈到单片机,完成发射功率的实时控制。
目前情况:
         433MHZ可以正常发射,发射功率可以调控,比如10dbm/25dbm等等;

碰到的问题:
       功率检测电路如何调试?特别是C2/C3/C4,电阻R2的值如何调试?
       自己动手调了下,如图中所示的阻容值,将发射功率设置为各个档位(10dbm/25dbm等),检测到T1点的电压变化不是单调递增或者递减的,而且超出了芯片规定的范围(检测IC LMV221规定output端电压为0.3至2V)。

分析:自己怀疑是input的信号强度超出限制(-45dbm至-5dbm,手头没有频谱仪,也测不了目前检测电路耦合过来的实际信号强度是多少)。
请问:1、如何调整C1/C2来增加和减小耦合信号强度?
         2、LMV221输出端的R2/C3如何选择比较合适(数据手册见附件)?

网友:
通过电阻分压,取部分功率,输入需要阻抗匹配,另外还要看你的检波器芯片是线性检波器还是对数检波器等,大部分都不线性。 你这单一频点的也不需要使用检波器芯片。

网友:
你应该采用耦合方式将信号引入!

网友:
首先,因为你的433信号估计是常见那种脉冲调制吧?
那么你说频谱仪来看功率就是一个不合适的,应该用脉冲峰值功率计,
然后正规的射频信号分配不是直接平时低频信号那样直接并联就OK了,需要进行50欧姆或者75等等的输入输出端口匹配的,然后你这种信号检测的话,肯定还的是取一部分的,比如多少多少dB的耦合,这样不至于影响主路输出,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