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信号上有这种类似于谐振的东西,怎么回事?如何解...

楼主(2014-12-08):
好像震荡一样,大家给出可能的原因就行,谢谢!

网友A:
这个主要与电路有关,其次与测量方法有关。

网友:
检查下测量段的连接

网友B:
我之前地线的夹子断掉碰到过这种状况。

网友:
阻抗不匹配。我是猜的

网友C:
你都不说这是哪里输出的信号,人家怎么帮你。
每个高电平5个波形。看起来是10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与电路有关,其次与测量方法有关。

电路是这样的:这是可见光探测器接收到的信号,已检查发送端,放大细化观察了,没有这种类似振荡的东西。偶尔有,偶尔没有。但因为不知道什么引起的,所以还没能完全的避免。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之前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那是一个运放,当调节其反馈电阻和增益电阻时就会看到,具体什么原因怎么解释我不清楚,所以希望借这次的机会得到可能的解释看能不能对号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地线的夹子断掉碰到过这种状况。

与测量方法有关,恩,倒是有可能,我用手碰的时候这种振荡会加剧,但我可以确定这个图不是我用手碰造成的。
电路是这样的:这是可见光探测器接收到的信号,已检查发送端,放大细化观察了,没有这种类似振荡的东西。偶尔有,偶尔没有。但因为不知道什么引起的,所以还没能完全的避免。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之前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那是一个运放,当调节其反馈电阻和增益电阻时就会看到,具体什么原因怎么解释我不清楚,所以希望借这次的机会得到可能的解释看能不能对号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不是量的开关电源电路的MOS管的G极信号?

电路是这样的:这是可见光探测器接收到的信号,已检查发送端,放大细化观察了,没有这种类似振荡的东西。偶尔有,偶尔没有。但因为不知道什么引起的,所以还没能完全的避免。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之前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那是一个运放,当调节其反馈电阻和增益电阻时就会看到,具体什么原因怎么解释我不清楚,所以希望借这次的机会得到可能的解释看能不能对号入座。

楼主:
不匹配?也许是一种可能吧,但是在这里不是的,因为电路没有动过
电路是这样的:这是可见光探测器接收到的信号,已检查发送端,放大细化观察了,没有这种类似振荡的东西。偶尔有,偶尔没有。但因为不知道什么引起的,所以还没能完全的避免。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之前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那是一个运放,当调节其反馈电阻和增益电阻时就会看到,具体什么原因怎么解释我不清楚,所以希望借这次的机会得到可能的解释看能不能对号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不说这是哪里输出的信号,人家怎么帮你。
每个高电平5个波形。看起来是10分频。 ...

电路是这样的:这是可见光探测器接收到的信号,已检查发送端,放大细化观察了,没有这种类似振荡的东西。偶尔有,偶尔没有。但因为不知道什么引起的,所以还没能完全的避免。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之前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那是一个运放,当调节其反馈电阻和增益电阻时就会看到,具体什么原因怎么解释我不清楚,所以希望借这次的机会得到可能的解释看能不能对号入座。

网友C:
一个可能是工频干扰,如果接收端是市电供电的话。可以量一下振荡的频率看看。或用电池供电试试。
另一种可能是测量的示波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可能是工频干扰,如果接收端是市电供电的话。可以量一下振荡的频率看看。或用电池供电试试。
另一种可 ...

嘿  谢谢回复 我觉得这个振荡比工频干扰的频率大呀
示波器的原因可以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