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第一次使用KDS 点亮KL25三色灯

楼主(2014-12-08):
     拿到飞思卡尔的KL25板子 (苏州大学版),非官方板。
     立马开始捣鼓这块板子 , 先去苏州大学网站下载资料。链接 : http://sumcu.suda.edu.cn/BingoV1 ... ardId=7&catId=#
资料里面给了程序 ,有CW 版本和 KDS版本。 想想CW好老的东西,而且官方推荐KDS,就选择了KDS 。

      去官网下载最新版 KDS-v1.1.1 。链接 :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
官网提供Linux版本和Windows版本。对喜欢在linux下开发的用户,这是个好消息。

     下载完后就是安装 ,这个过程不表 。由于第一次使用KDS ,学习的第一个例程就用苏大给的例程 。
1  打开例程 。
     File -->impor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general  --> 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点击next ,然后选择放工程的路径 ,我的路径  F:\KL25\KL25-KDS-20141009\KL25-Program。
选择工程 KL25_Light_Component 。点击 finish ,完成。如图1-1:

2  编译工程 。
    在菜单栏中选择 project -->build project ,即可编译所选工程 。如果编译正确,会在工程左边 Debug 目录生成 默认的文件"KL25_Light_Component.elf" 。这个文件就是下载到板子里面的可执行文件。当然,文件名可以根据自己需求修改 。

3  程序烧写与调试 。
         如果对自己的程序有信心 ,可以直接烧写 。用“ARM program”工具 , 正确安装完KDS后 ,会有生成 。程序的烧录通过 USBDM , 所以要正确安装 USBDM驱动  。
         打开ARM program 工具 。在interfere 选项卡中点击 “detect ”按键 ,检测KL25芯片 。如图 1-2 :

         打开 target 选项卡 ,首先点击 “detect chip” 按钮 ,保证检测到芯片 。检测成功后 ,下面灰色不可选的标签变成可勾选状态。如图1-3 。然后点击 “load hex file ” ,加载刚才生成的 "KL25_Light_Component.elf"文件 。
点击打开 。在 “Security”中选择“Unsecure”,在“Erase Options”中选择“EraseMass” ,然后点击“Program Flash” ,即完成程序的烧写  。

烧写成功后 ,按复位键 。即可看看三色灯的闪烁 。效果如图 1-4 :

程序分析 :这个程序比较简单 ,就是三色灯的闪烁 。
#define RUN_COUNTER_MAX   1500000ul
for(;;)
        {
            mRuncount++;                           //主循环次数计数器+1
            if (mRuncount >= RUN_COUNTER_MAX)  //主循环次数计数器大于设定的宏常数
            {
                mRuncount=0;                   //主循环次数计数器清零
                light_change(RUN_LIGHT_BLUE);      //蓝灯(RUN_LIGHT_BLUE)状态变化
            }
        }

void light_change(uint_16 port_pin)
{
    gpio_reverse(port_pin);  //gpio方向
}
程序比较简单 ,循环计数,加到RUN_COUNTER_MAX后,计数器mRuncount清零 ,三色灯方向 ,实现亮灭 。依次循环 。

    第一次使用KDS ,把整个过程都纪录下来啦 !

新手们可以看看 ,高手们就飘过啦 ! 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教 !!!

楼主:
KDS 有window版本和linux版本 。附图 :

网友A:
mRuncount是是什么命名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KDS 有window版本和linux版本 。附图 :

有链接么?

楼主:
链接 :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

网友B:
感觉跟cw有点像啊,软件用起来容易上手吗?

网友C:
楼主刻苦努力,这么快就搞定啦?明天苏大实验室问下王老师发原理图(学生不敢发)。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跟cw有点像啊,软件用起来容易上手吗?

用起来比较容易 上手 ,就是软件启动比较慢 。这个没keil MDK启动快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起来比较容易 上手 ,就是软件启动比较慢 。这个没keil MDK启动快 。

那估计是软件比较大,我还是用IAR吧,昨天刚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刻苦努力,这么快就搞定啦?明天苏大实验室问下王老师发原理图(学生不敢发)。给你回复 ...

自己瞎折腾的 ,折腾了半天才调通一个例程 。发现第一次搞这玩意挺费时间的 。

网友D:
我今天用kds建一个新工程,它都不让选调试方式,感觉很无语。看着界面和cw10,6差不多。今天新做了个win7。新笔记本不让用xp了,坑爹啊。

网友E:
关注一下,最近也很想折腾一下,很喜欢这种从无开始学习新东西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注一下,最近也很想折腾一下,很喜欢这种从无开始学习新东西的感觉

估计楼主是没折腾够, 从无到有是很费时间的 。 呵呵 ,欢迎来折腾 。

网友:
当年参加飞思卡尔比赛,买了本苏州大学出的K60的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mRuncount是是什么命名风格?

会不会是C#命名风格,C#里面有两种命名风格,什么驼什么匈牙利啥的,以前扫过一眼,没太记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瞎折腾的 ,折腾了半天才调通一个例程 。发现第一次搞这玩意挺费时间的 。 ...

昨儿还在看你找这个板子的原理图,话说已经找着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楼主是没折腾够, 从无到有是很费时间的 。 呵呵 ,欢迎来折腾 。   ...

从无到有是很费时间的,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儿还在看你找这个板子的原理图,话说已经找着了吧!

没找到呢 ,这个例程只用到一个三色灯 。没找到原理图不影响使用 ,如果使用其他GPIO口 就得看看原理图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呢 ,这个例程只用到一个三色灯 。没找到原理图不影响使用 ,如果使用其他GPIO口 就得看看原理图  ...

你不会抠着那根线,然后对着MCU去数吧,那你这眼神够好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无到有是很费时间的,赞同!

确实 ,尤其是编译环境 。熟悉它的配置 ,调试 与下载等等 。各种找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C#命名风格,C#里面有两种命名风格,什么驼什么匈牙利啥的,以前扫过一眼,没太记住; ...

应该是大名鼎鼎的 匈牙利命令法 。前缀m 表示变量 。

网友G:
kds啊,官方编译环境,一般我还是喜欢破解版的keil,iar之类的,用着舒服啊。官方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恭喜楼主了 KDS大势所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用kds建一个新工程,它都不让选调试方式,感觉很无语。看着界面和cw10,6差不多。今天新做了个win7。 ...

KDS 调试和下载是同时完成的 ,调试的时候程序就已经下载进去啦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感觉跟cw有点像啊,软件用起来容易上手吗?

新的CW也是基于Eclipse的
kDS也是
所以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的CW也是基于Eclipse的
kDS也是
所以很像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说看着这么眼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kds啊,官方编译环境,一般我还是喜欢破解版的keil,iar之类的,用着舒服啊。官方的东西太多了 ...

确实 ,对Kinetis 系列,KDS是官方推荐的编译环境 。不过就是运行的时候有点慢 。

网友I:
楼主板子是怎么来的啊   是自己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板子是怎么来的啊   是自己买的吗

不是买的 ,同事的板子 ,在网上参加活动,论坛送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 ,对Kinetis 系列,KDS是官方推荐的编译环境 。不过就是运行的时候有点慢 。 ...

官方的一般都不会太好,凭感觉的,毕竟是免费送人的

网友J:
我拿到版之后  先点亮一个LED  然后去HelloWorld!

网友K:
main和mRuncount申明没有复制过来哈,这个没有用SDA方式下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拿到版之后  先点亮一个LED  然后去HelloWorld!

一直都是以这样的脚步前进的.

网友:
哈哈,楼主为后来者开了一个康庄大道啊!

网友L:
这个KDS也是飞卡出的?还有CW,  这开发工具越折腾越多啊,飞思卡尔有折腾这么多开发软件的功夫还不如花1/100的精力写好中文手册,出好库,  反正是看不懂飞思卡尔,别厂家都直接推荐MDK,例子也MDK,把精力花在让人快速上手, 飞卡倒好,中文手册不出,库神马的不搞,倒是非经心思折腾出一套一套得开发环境,想用这个把人绑住?

网友:
今年再没用过飞卡的片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main和mRuncount申明没有复制过来哈,这个没有用SDA方式下载嘛

程序通过 USBDM 来烧写的 。安装KDS的过程中 ,会自动安装好USBDM驱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KDS也是飞卡出的?还有CW,  这开发工具越折腾越多啊,飞思卡尔有折腾这么多开发软件的功夫还不如花1/10 ...

确实 ,习惯了用MDK 和IAR 。转过来用KDS ,感觉有点别扭 。需要花费时间去熟悉新的开发环境 。

网友(2015-01-17):
做个可调色的啊

网友M:
楼主的板子是开源活动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板子是开源活动送的吗

不是的哦 !

网友:
楼主,那个flash programmer软件可否共享一下,我在网上找怎么也找不到

网友:
不用共享了,原来是下载下来的USBDM 4.10.6.190在中文路径下安装不成功,换纯英文路径就可以。第一次用这个片子,磕磕绊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KE02灯还没点亮呢!我还得多加油,时间也没多少。哎...

网友:
写的不错,哪位能写份KDS调试手册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用起来比较容易 上手 ,就是软件启动比较慢 。这个没keil MDK启动快 。

感觉keil启动就慢了,这个还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keil启动就慢了,这个还慢啊。

确实比KEIL慢了很多 !

网友(2015-03-01):
请教LZ为什么安装没有USBDM 这个菜单呢?

网友:
额  这个编译环境是哪款额

网友:
太慢了太占内存

网友:
惭愧!
拿到的板子就搭了个开发环境就放下了。
一直没有时间来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