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4-12-08):
大家看看这里的二极管起到什么作用,我把二极管电路板上的二极管取下来,电路就不能用了,二极管焊上去就可以正常用,分析不出来什么原因,望大家指教。

网友A:
保护,防止,基极电压过高,这样基极电压顶多是9V+二极管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防止,基极电压过高,这样基极电压顶多是9V+二极管压降

C5前端输入的是5v的方波! 应该不会超过9V啊!

网友:
钳位作用!

楼主:
前端输入的是38KHZ 带1.3KHZ的调制信号的波!

网友B:
帮助建立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助建立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这里二极管D2是负极接的+9V  正极接的是三极管的基极,这样二极管在关断状态啊!怎么会给他提供静态工作点呢?

网友C:
给C5提供充放电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端输入的是38KHZ 带1.3KHZ的调制信号的波!

这里应该也是建立静态工作点和钳位作用,三极管的基极前段接的是电容,如果没有交流信号时,基极等于悬空,一般三极管的基极不能悬空,应该有个初始一个状态!具体查查资料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C5提供充放电回路。

正解!

唉,很多电工在抱怨老板不给力的时候,有想过自己的水平有多给力呢?

网友E:
给电容C1提供一个电流泻放通道,不然的话基极始终会大于9V三级管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电容C1提供一个电流泻放通道,不然的话基极始终会大于9V三级管不能导通

有倍压作用吗!

网友:
给电容快速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二极管D2是负极接的+9V  正极接的是三极管的基极,这样二极管在关断状态啊!怎么会给他提供静态工作 ...

你说的是直流通路,那交流通路呢?上面有人都指出了给电容放电,不放电管子如何导通,所以我说帮助建立工作点,而非提供静态工作点。

网友:
防止基极电压高于9.7V

网友F:
这种用电容隔离驱动的脉冲信号,激励时,电容充电,激励的脉冲消失后,必须通过这个二极管帮电容放电,这样下一次脉冲来的时候,才能继续响应,否则就是一锤子买卖,第一次脉冲工作,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那种微型打印头的驱动电路,很多就是类似方式驱动,用电容的好处在于永远不用担心驱动脉宽过大,或者因为各种原因的MCU或电路死机,造成针头激打线圈长时间通电,要知道针式打印头的驱动线圈通电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个发热就会足以让线圈的塑料骨架融化,造成打印头卡针,直接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用电容隔离驱动的脉冲信号,激励时,电容充电,激励的脉冲消失后,必须通过这个二极管帮电容放电,这样 ...

搭了个简单的电路,测得了接二极管和不接二极管时  三极管基极的波形,和电容信号输入端的波形。  还有个疑问是,信号输入端的信号设置的是38KHZ,高电平是5V,低电平是0V,但是 为什么用示波器看的输入信号是高是2.5V,低是-2.5V呢?

楼主:
电容用的是100nF    三极管用的是8550.电压用的是5V

网友:
钳位作用

网友G:
给你看个我们的硬狗,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搭了个简单的电路,测得了接二极管和不接二极管时  三极管基极的波形,和电容信号输入端的波形。  还有个 ...

不要忘记示波器探头有个对地1M左右的等效电阻,它可以将电容后面的直流电位拉到0,你看到的波形就成正负2.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

唉,很多电工在抱怨老板不给力的时候,有想过自己的水平有多给力呢?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你看个我们的硬狗,跟你的差不多

正解,原理相同。 看了这个贴,现在自我感觉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看个我们的硬狗,跟你的差不多

能否解释下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给你看个我们的硬狗,跟你的差不多

你这个电路刚上电时怎么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刚上电时怎么供电?

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把这一部分抠出来,产品上还有一部分电路,打码了
原来的电路可以按键开机或外接电源开机,这个很容易加进去。

网友:
脉冲低电平的时候通过Q1的BE对电容C5充电,达到9V。脉冲高电平(+5V)的时候,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C5两端电压变为14V,通过D2将电压钳位到9.7V。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给电容放电,
同时MARK一下22楼的硬狗

网友:
学习一下!做个记号

网友:
22楼的硬狗不错。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防止,基极电压过高,这样基极电压顶多是9V+二极管压降

是这么个道理

网友:
赞看门狗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C5提供充放电回路。

是这个作用

网友:
就是放电的

网友:
学习了,小电路,大知识

网友:
楼主示波器测的数据说明了什么?感觉还是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
过来学习了,跟自己想的不大一样啊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

网友(2016-09-04):
只有8楼和同于8楼的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

唉,很多电工在抱怨老板不给力的时候,有想过自己的水平有多给力呢? ...

正解+1

网友:
正常电路还是应该在二极管并联一个电阻,二极管限制后面三极管BE反向

网友:
给C5提供充放电回路。+1  如果没有D2,C5左端为低时C5变成一个左负右正的电池。 当C5左边变高时,与C5叠加成一个电压加到Q1b极上,无法释放。 ……

网友:
支持8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