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ineon 推出 8051核的永磁同步马达控制(foc sensorless)IC

楼主(2014-12-08):
http://www.infineon.com/export/s ... pages/Qingdao/3.pdf

一般都是 ARM 或 DSP 才能跑的控制,現在 8051 以可以了.

网友:
硬件CORDIC,没几个51有的吧。

网友A:
看介绍还不错
不知开发工具和烧写器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介绍还不错
不知开发工具和烧写器如何
..............

Infineon开发板非常贵~~天价
不过有提供线路可以自己做,之前使用 Infineon ARM,烧写器都用 J-link就可以了,XC800 我就没用过了.

FOC 参数设定都是中文的,上手速度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fineon开发板非常贵~~天价
不过有提供线路可以自己做,之前使用 Infineon ARM,烧写器都用 J-link就可以 ...

很贵 的话就算了吧~~~~~~~~~~~~

网友:
Infineon的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贵 的话就算了吧~~~~~~~~~~~~

开发板官网都报价欧元所以很贵,零件报价与一般ARM差距不大

可惜国内代理商少....

网友:
工具估计要用,ulink2

网友:
想多知道些,找资料中

网友:
看介绍还不错

网友:
   Infineon  的东西,买得到和买得起 再来说

网友:
IR也有类似的IC,据说美的变频空调就是用IR的

网友B:
CORTEX-M3能做到的,没必要选8051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TEX-M3能做到的,没必要选8051核的。

最近各家都在强食这块大饼,例如STMicroelectronics,Microchip,TI,Nuvoton,,,...

但是没有一家做的好,因为FOC Sensorless 方式不是每颗马达都能转的顺.

重点要求都要"无声"

网友C:
比较难做,不过北京乾勤有芯片零售,价格做小批还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难做,不过北京乾勤有芯片零售,价格做小批还能接受

FOC Sensorless(无Hall+弦波)+无声一般很难达到
北京干勤 应用都是有 sensor hall 的,这种东西满街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