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笔记本电源适配器ID检测电路原理

楼主(2014-12-08):
我的DELL不充电,计算机认不出适配器不充电且自动降频运行,拆开测了中心针电压为0V,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原理,PSID_DISABLE#如何工作的?谢谢!

网友A:
我拆过DELL电源,识别IC与DS18B20封装一样的,不知是不是走单总线。

网友:
里面有个单总线的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DELL电源,识别IC与DS18B20封装一样的,不知是不是走单总线。

不是适配器问题,是主板上这个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此电脑换其他同型号适配器一样问题,这个适配器在其他正常电脑上正常。

网友B:
需要检查适配器检测电路,版号是多少?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检查适配器检测电路,版号是多少?什么型号的笔记本

你好,是DELL VOSTRO V131,单位配机,各种问题,现在已改配联想X240,先前陪的没得换

网友C:
以前在D600电源适配器上遇到过这个问题,电源里面有个DS的芯片。后来在好像是HP本本上还遇到过,是通过检测插头内芯的电平变化,判断是否是原装适配器的,被我在主板上用两个分压电阻提供有效电平,用兼容电源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D600电源适配器上遇到过这个问题,电源里面有个DS的芯片。后来在好像是HP本本上还遇到过,是通过检测 ...

DELL这个是适配器内置ID芯片,主板管理芯片读取芯片数据。

楼主(2015-01-20):
机子修好了,是上拉电阻开路,换一个3.3K电阻就好了

网友(2017-09-23):
楼主这个原理图哪里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