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创2.4G教程(2401、NRF)

楼主(2014-12-08):
NRF24L01教程
声明:本文章是小伙伴在看完坑爹的数据手册之后为了后来人更方便运用2.4G模块用心写的,非本人作品,转载请标明引用处。后面附程序、2.4G、本文等资料,资料下载分为两个途径,坛友直接下载,也有网盘下载的。
近来课程的项目需要用到NRF24L01,用来做基本的收发,虽然资料拿到不少,但是,很多资料并不是很清晰、所带的例程并不够简洁或有不少冗余的部分,再加上对应的中文数据手册部分没翻译出来,翻译出来的不够有条理,很多地方模糊,甚至关键的地方看一两次还看不出来,导致了在学NRF24L01时花费了较多时间,所以,学完NRF24L01后,萌生了写个尽量清晰的教程的想法。
教程中的例程虽然是库开发方式,但基本都是最底层的操作才用到库函数譬如发一字节数据、GPIO置位等,虽然用的STM32,但我在看其他板子的例程时,发觉内容与流程都是差不多的,只是不同板引脚不同所导致的引脚配置的不同,不管用什么方式开发,用什么芯片,了解清楚NRF24L01如何配置,了解清楚其收发流程,基本上就会开发了,所以此文档虽然写的是以STM32为例,但看完此文档用NRF24L01基本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教程说明:这教程是基于STMF103ZET6的,是野火的板子,例程也是从野火提供修改例程得来,用的是库开发的方式。

学习NRF24L01的步骤:
1.学习 SPI,SPI就是NRF24L01传送数据到单片机的一种协议,类似于 USB,
当然 USB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2.了解 NRF24L01相关寄存器,结合中文数据手册了解NRF24L01的基本配置,收发数据前后的操作(如何启动发送接收、寄存器清空、标志位重置等)。
3.分析具体代码

SPI的简介:
具体的SPI教程,大家可以去野火的教程进行学习,在此只是简略介绍一下,SPI是一种一对多协议:一个主机(MCU)对应对多个从机,可以分时与多个从机通讯
SPI 总线包含 4 条总线,分别为 SS、SCK、MOSI、MISO,其含义分别为
SS:Slave Select,片选信号线,主机借此信号线选择一个从机,低电平有效。
MOSI:Master Output,Slave Input,主机数据从此线输出到从机,数据方向从主机到从机。
MISO: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主机从此线读取从机数据,数据方向从从机到主机。
SCK:Serial Clock,时钟频率线,主机时钟频率输出到从机。
对SPI的模式进行配置后(配置不算复杂,过程可以参照野火教程),通过SPI, MCU可以发送命令和数据与从机进行通信了。SPI协议中,先发指令,再发送需要写入的数据(如果进行写操作的话),这些指令,对主机来说,只是它遵守最基本的通讯协议发送出的数据。但设备把这些数据解释成不同的意义(指令编码),所以才成为指令。
介绍一下NRF24L01的管脚:

管脚名称        说明
GND        接地
VCC        VCC脚接电压范围为1.9V~3.6V之间
CE        置高会启动发送(发送模式下)或者接收(接收模式下)
CSN        置低使能,SPI片选使能引脚,MCU的每条指令都要经历CSN从低到高
SCK        时钟信号引脚
MOSI        主机数据输出、从机数据输入线
MISO        主机数据输入、从机数据输出线
IRQ        中断引脚、当发送数据成功或者接收数据成功IRQ置低

管脚接法介绍:
GND与VCC对应板上的接即可,MISO、MOSI、SCK、CSN(有些SPI片选段写着的是SS) 对应SPI模块相应引脚即可。CE引脚接上一GPIO口,MCU通过此GPIO口控制CE高低电平即可,同理,IRQ引脚接上另一GPIO口,MCU通过此读取GPIO口的高低电平来判断是否中断。
下面介绍NRF24L01的工作模式和具体的发送与接收流程

工作模式:
NRF24L01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ShockBurst™,一种是Enhanced ShockBurst™,两种模式的差别仅在于Enhanced ShockBurst™模式中在发送过程中会要求接收设备产生应答信号,以便发送方检测数据是否丢失,一旦丢失将重发丢失数据包将丢失的数据恢复。也因为Enhanced ShockBurst™模式有此优点,将很大程度上防止数据的丢失,因此较多选择Enhanced ShockBurst™模式,注意:选择Enhanced ShockBurst™模式,无需自己再写代码设置接收模式接收应答信号或者写代码让其重发,产生应答信号与自动重发(如果数据丢失),都是在设置为Enhanced ShockBurst™模式后自动进行的。

Enhanced ShockBurst™的发送模式下的流程:
① MCU通过SPI对NRF24L01进行基本配置,,配置自动应答通道使能(发送完一包数据后自动进入接收应答信号状态,发送一次发一包数据,一包数据格式见文档最后),设置自动重发次数不为0(在此设置可以重发数据包)注:此两步是开启Enhanced ShockBurst™模式的关键。设置为发送模式,还有其他配置等等
② MCU把要发送的数据和接收数据设备的地址通过SPI写入NRF24L01
③ CE引脚置高,启动发送
④ 此时有两种情况:
1.在有限时间内收到应答信号,则TX_DS置高(发送数据成功标志位),并引发IRQ中断(引脚IRQ置低),并清除TX FIFO(此为发送缓冲寄存器,自行写代码清除),IRQ中断需要写状态寄存器进行复位(因为此处IRQ由TX_DS引发,将TX_DS复位即可使IRQ复位)
2.重发数据次数超过设定值,则MAX_RT置高(达到最多重发次数标志位),并引发IRQ中断(引脚IRQ置低),不清除TX FIFO,IRQ中断需要写状态寄存器进行复位(因为此处IRQ由MAX_RT引发,将MAX_RT复位即可使IRQ复位)
⑤ 接收到应答信号产生中断或者达到最大重发次数产生中断后,NRF24L01继续发下一包数据。
⑥ 当TX FIFO为空时,进入待机模式二(当CE为高,TX FIFO为空时,进入待机模式二;NRF24L01的工作模式图表在最后,工作模式不需过多理会,只要在适当时候拉高CE进行发送即可,配置NRF24L01时CE置低)

Enhanced ShockBurst™的接收模式下的流程:
① 与发送模式一样,一开始MCU通过SPI对NRF24L01进行基本配置,设置数据通道自动应答使能(在EN_AA寄存器进行设置,即收到数据后,向主机发送应答信号),注:此步是开启从机Enhanced ShockBurst™模式的关键。还有进行接收数据通道使能(在EN_RXADDR寄存器配置,即选择六个接收通道的某一通道来接收数据,六个接收通道具体情况下面会说到),设置为接收模式,还有其他等配置。
② 拉高CE引脚(CE置高),启动接收状态
③ 接收到一个有效数据包后,数据存储在RX FIFO,并产生RX_DR中断(RX_DR为接收数据成功标志位,接收成功置1),中断和发送模式一样,同样需要复位。
④ 接收设备自动向发送设备发送确认信号(无需自己写代码)
⑤ 设置CE引脚为低,NRF24L01进入待机模式一
⑥ MCU通过SPI读取NRF24L01收到的数据

        根据NRF24L01的发送数据流程与接收数据流程,我们可以归纳出编写NRF24L01发送代码与接收代码的流程
        发送过程:
a.        MCU通过SPI对NRF24L01进行基本配置,配置好NRF24L01
b.        MCU将要发送的数据与接收数据设备的地址写入NRF24L01
c.        CE引脚置高,启动发送

        接收过程:
a.                MCU通过SPI对NRF24L01进行基本配置,配置好NRF24L01
b.        CE引脚置高,启动接收
c.        MCU对        NRF24L01进行数据读取

分析具体代码

发送模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例程发送模式下的mian.c 文件

1 #include "stm32f10x.h"
2 #include "bsp_usart1.h"
3 #include "bsp_spi_nrf.h"
5 /*
6  * PA2  -  PG8   ce使能
7  * PA1  -  PG15  cs片选
8  * PA3  -  PC4   irq中断
9  */
10 u8 status;  //用于判断接收/发送状态
11 u8 txbuf[4]= {0,1,2,3};  //发送缓冲
12 u8 rxbuf[4];       //接收缓冲
13 int i=0;
15 /**
16  * @brief  主函数
17  * @param  无
18  * @retval 无
19  */
20 int main(void)
21 {
22     SPI_NRF_Init();
24     /* 串口1初始化 */
25     USART1_Config();
27     printf("\r\n 这是一个 NRF24L01 无线传输实验 \r\n");
28     printf("\r\n 这是无线传输 主机端 的反馈信息\r\n");
33     NRF_TX_Mode();
35     while (1) {
36         printf("\r\n 主机端 进入自应答发送模式\r\n");
39         /*开始发送数据*/
40         status = NRF_Tx_Dat(txbuf);
42         /*判断发送状态*/
43         switch (status) {
44         case MAX_RT:
45             printf("\r\n 主机端
46                    没接收到应答信号,发送次数超过限定次数
47                     ,发送失败。 \r\n");
48             break;
50         case ERROR:
51             printf("\r\n 未知原因导致发送失败。 \r\n");
52             break;
54         case TX_DS:
55             printf("\r\n 主机端 接收到 从机端
56                    的应答信号,发送成功! \r\n");
57             break;
58         }
61     }
62 }

我们来分析一下mian函数里面的代码
开头的调用的第一个函数就是SPI_NRF_Init(),跟踪这个函数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这函数主要是进行SPI的有关配置与NRF24L01引脚接入STM32 GPIO的有关配置;有关SPI配置内容,读者可以前去SPI的有关教程了解,这里不展开了。有关GPIO口的配置,这里不是重点,所以亦不展开,可以去读关于LED灯的配置,了解学习GPIO配置的内容。
同理调用的第二个函数 USART1_Config()亦不作展开.

NRF_TX_Mode()函数的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NRF_TX_Mode()这个函数,这是配置NRF24L01作为发送设备的函数,我们跟踪其定义可以看到如下代码:

1 void NRF_TX_Mode(void)
2 {
3     NRF_CE_LOW();
5     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6                      //写TX节点地址
8     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9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11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12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14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15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17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1a);
18                      //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
19                      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21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CH,CHANAL);
22                      //设置RF通道为CHANAL
24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25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
26                      低噪声增益开启
28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29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
30                      16BIT_CRC,发射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32 }

函数第一行代码NRF_CE_LOW()根据函数名我们就可以获悉它的作用是将CE引脚置低,此作用是确保CE是低电平,处于待机模式一下进行配置

SPI_NRF_WriteBuf()函数分析:

第二行代码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从函数我们可以得知其是向NRF24L01写入一串数据。我们跟踪它,代码如下:
1 /**
2   * @brief   用于向NRF的寄存器中写入一串数据
3   * @param
4   *   @arg reg : NRF的命令+寄存器地址
5   *   @arg
6   pBuf:存储了将要写入写寄存器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8   *   @arg bytes: pBuf的数据长度
9   * @retval  NRF的status寄存器的状态
10   */
11 u8 SPI_NRF_WriteBuf(u8 reg ,u8 *pBuf,u8 bytes)
12 {
13     u8 status,byte_cnt;
15     /*置低CSN,使能SPI传输*/
16     NRF_CSN_LOW();
18     /*发送寄存器号*/
19     status = SPI_NRF_RW(reg);
21     /*向缓冲区写入数据*/
22     for (byte_cnt=0; byte_cnt<bytes; byte_cnt++)
23         SPI_NRF_RW(*pBuf++);  //写数据到缓冲区
25     /*CSN拉高,完成*/
26     NRF_CSN_HIGH();
28     return (status);  //返回NRF24L01的状态
29 }
第一行NRF_CSN_LOW()是将CSN置低,CSN是片选使能的作用,低电平有效,此在强调一下,NRF24L01的每一条指令的执行都要经过CSN置低后再置高,这就是为什么26行代码NRF_CSN_HIGH()置高CSN的原因。

SPI_NRF_RW(reg)函数分析:

19行代码status = SPI_NRF_RW(reg)调用了函数SPI_NRF_RW(reg)我们追踪其代码
1 /**
2   * @brief   用于向NRF读/写一字节数据
3   * @param   写入的数据
4   *   @arg dat
5   * @retval  读取得的数据
6   */
7 u8 SPI_NRF_RW(u8 dat)
8 {
9     /* 当 SPI发送缓冲器非空时等待 */
1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12     /* 通过 SPI2发送一字节数据 */
13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
15     /* 当SPI接收缓冲器为空时等待 */
16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18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19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20 }
此函数用到了很多库函数,在此我们就不分析库函数了,我们了解此函数功能即可,从这函数的说明,我们就能知道,这函数是写入或者读取一字节数据用的。

回到SPI_NRF_WriteBuf(u8 reg ,u8 *pBuf,u8 bytes)函数,我们发觉,它向SPI_NRF_RW(reg)传入的参数是reg,SPI_NRF_WriteBuf()的函数介绍里,reg是指 NRF的命令+寄存器地址,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里传递的一个字节数据对NRF24L01来说是指令,上面的SPI简介就提到,一些数据对主机来说仅仅是数据,但对从机而言便是指令了。
下面了解一下NRF24L01的指令:

   其中,读配置寄存器一个字节的指令后五位是该寄存器地址,写配置寄存器的一个字节指令后五位是该寄存器地址,第六位是1,这就是为什么SPI_NRF_WriteBuf()函数传入的参数是NRF_WRITE_REG+TX_ADDR了,其中NRF_WRITE_REG = 0x20(即0010 0000),TX_ADDR就是寄存器的地址。以上的NRF24L01其他指令,在以下的代码将有用到。

   写入命令后,接下来u8 SPI_NRF_WriteBuf(u8 reg ,u8 *pBuf,u8 bytes)的22、23代码即是向寄存器写数据的过程。

5     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6                      //写TX节点地址
由此,我们了解次此两行代码的作用是写入TX的地址,即告知发送设备即将接收数据设备的地址。

8     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9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同理是为了写明NRF24L01接收通道0的地址,接收通道0为接收应答信号用,在此说明NRF24L01在接收模式下可以接收6路不同的数据,有6个通道,6个通道的地址有5个通道地址有一定限制,详情参照数据手册。

11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12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11行代码中使用了新的函数SPI_NRF_WriteReg()跟踪其定义发现其作用与 SPI_NRF_WriteBuf()差别在于SPI_NRF_WriteReg()是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由此可知11行代码的功能是将EN_AA寄存器配置为0x01,查阅手册可知其是使能通道0自动应答。

14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15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同理可知其功能是使能接收通道0能够接收数据

17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1a);
18                      //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
19                      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此为有关重发次数和重发时间间隔的配置

21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CH,CHANAL);
22                      //设置RF通道为CHANAL
24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25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
26                      低噪声增益开启
此处读者编程时按一般例程写即可,可不深究,注意接收设备与发送设备相等。

28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29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
30                      16BIT_CRC,发射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此处是对NRF24L01的配置寄存器进行配置,设置为发送状态,上电、允许所有中断(TX_DS、RX_DR、MAX_RT)等
至此,发送模式配置完毕。

NRF_Tx_Dat(txbuf)函数分析:

我们接着看main函数的39与40行代码
39         /*开始发送数据*/
40         status = NRF_Tx_Dat(txbuf);
根据发送流程,大家都知道这是MCU写入数据到NRF24L01了,我们具体跟踪此函数代码,代码如下:
1 /**
2   * @brief   用于向NRF的发送缓冲区中写入数据
3   * @param
4   *   @arg
5   txBuf:存储了将要发送的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6   * @retval  发送结果,成功返回TXDS,失败返回MAXRT或ERROR
7   */
8 u8 NRF_Tx_Dat(u8 *txbuf)
9 {
10     u8 state;
12     /*ce为低,进入待机模式1*/
14     /*写数据到TX BUF 最大 32个字节*/
15     SPI_NRF_Write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
17     /*CE为高,txbuf非空,发送数据包 */
18     NRF_CE_HIGH();
20     /*等待发送完成中断 */
21     while (NRF_Read_IRQ()!=0);
23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
24     state = SPI_NRF_ReadReg(STATUS);
26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27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te);
29     SPI_NRF_WriteReg(FLUSH_TX,NOP);    //清除TX FIFO寄存器
31     /*判断中断类型*/
32     if (state&MAX_RT)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33         return MAX_RT;
35     else if (state&TX_DS)                 //发送完成
36         return TX_DS;
37     else
38         return ERROR;                 //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39 }

14     /*写数据到TX BUF 最大 32个字节*/
15     SPI_NRF_Write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
此两行代码即为写入要发送的数据。

17     /*CE为高,txbuf非空,发送数据包 */
18     NRF_CE_HIGH();
拉高CE,启动发送。

20     /*等待发送完成中断 */
21     while (NRF_Read_IRQ()!=0);
MCU启用查询的方式,等待中断发生。(注:例程暂时提供是查询的方式检测中断,在此,编者并不建议用查询的方式,因为这会占用CPU,使部分其他功能可能无法加入,建议用中断的方式进行。)

23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
24     state = SPI_NRF_ReadReg(STATUS);
26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27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te);
29     SPI_NRF_WriteReg(FLUSH_TX,NOP);    //清除TX FIFO寄存器
中断产生后,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判断中断的类型,此处SPI_NRF_ReadReg();函数为读寄存器函数,功能与操作与上面的函数类似,就不展开了。读取后,并复位状态寄存器,清除中断,并且清除发送寄存器
至此,NRF24L01发送完成。

接收模式:
对比发送模式与接收模式的代码编写流程,可以发现其实两者是差不多的,只是配置有部分不同,数据处理与CE拉高顺序部分不同,发送模式下,写入数据和地址后,拉高CE,接收模式下,先拉高CE,再读取数据。因为有多地方是相同的,所以就不再赘述,只说明不相同的地方。

模式配置的不同:
先看接收模式的代码:
1 void NRF_RX_Mode(void)
3 {
4     NRF_CE_LOW();
6     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7                      //写RX节点地址
9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10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12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13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15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CH,CHANAL);
16                      //设置RF通信频率
18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
19                      //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21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22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
23                      低噪声增益开启
25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f);
26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
27                      16BIT_CRC,接收模式
29 }

6     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7                      //写RX节点地址
此段代码在发送模式的配置亦有同样的一段,作用是写明通道0的地址,在这里,接收通道0作用是不大一样的,接收模式下,接收设备的接收通道0接收的是一个数据包,而在发送模式下,接收通道0接收的是接收设备发过来的应答信号。

9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10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在发送模式下,同样有此一句代码,但意义实质是不一样的,接收模式下,这句代码是使接收通道0接收到数据后,接收设备向发送设备发送应答信号。而发送模式下,此代码是使设备发送完数据后,进入接收状态,准备接收应答信号。

18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
19                      //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此为设置接收设备接收的一包数据中有效数据的字节数,一包数据可以包含1到32个有效字节数据,在此说明,发送设备发过来的一个包数据中有限数据的字节数必须与接收数据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相等。

25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f);
26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
27                      16BIT_CRC,接收模式
此段代码,接收模式向配置寄存器写入的参数和发送模式不同,此处不同就在于配置寄存器最低位置1(最低位PRIM_RX置1为接收模式、置0为发送模式),因此接收模式输入的参数比发送模式大1。

当然,还有个差别是,接收设备不需要配置自动重发。

接收数据函数NRF_Rx_Dat(rxbuf)分析:
代码如下:
1 u8 NRF_Rx_Dat(u8 *rxbuf)
2 {
3     u8 state;
4     NRF_CE_HIGH();   //进入接收状态
5     /*等待接收中断*/
6     while (NRF_Read_IRQ()!=0);
8     NRF_CE_LOW();    //进入待机状态
9     /*读取status寄存器的值  */
10     state=SPI_NRF_ReadReg(STATUS);
12     /* 清除中断标志*/
13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te);
15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16     if (state&RX_DR) {                              //接收到数据
17         SPI_NRF_Read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
18                         //读取数据
19         SPI_NRF_WriteReg(FLUSH_RX,NOP);          //清除RX
20                          FIFO寄存器
21         return RX_DR;
22     } else
23         return ERROR;                    //没收到任何数据
24 }

可以看到,发送数据处理函数与接收处理函数基本一样,只是CE置高与数据处理顺序不同而已。
至此,接收模式讲解完毕

说明一下:
状态寄存器中TX_DS、RX_DR、MAX_RT三位其对应类型中断发生时是被置1的,同时清除这些中断是向这些位写1,这就是为什么会看到,代码中,清除中断标志是先读状态寄存器的数值后,再向状态寄存器写入刚读出的数值。
(模糊的地方,FIFO的处理)

一个数据包可以写入1—32个字节的有效数据,也就是说发送一次数据,可以选择发送1—32个字节。

注:有关具体寄存器、与其具体的位,请查阅中文数据手册,此处就不再列出

资料下载区:
1.
2.
3.
4.
5.
网盘所有资料集合:
http://pan.baidu.com/s/1ntsSUDz

网友:
好贴 ,写的够详细 ,注释也很到位 ! 估计会被评为精华帖子 。

网友:
太好了!要是能做成PDF文档就更方便了。

网友:
学习  非常好的教材

网友:
正好需要,学习中。

网友:
2401、NRF   很详细,好评!

网友:
不错的资料,整理的很详细

网友:
很好!收下了!

网友A:
楼主紧跟时代的步伐吧  nrf51822带的esb和gzll协议配置,并和24L01互通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教程

网友:
很好的教程,楼主用心了。谢谢!

网友:
以前用STM8写过这一块,但是调试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小问题,过段时间,有空了,重新调试。

网友:
正好有用,多谢分享

网友:
最近想玩2.4G, 这个资料正好, 感谢楼主

网友:
写的详细,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紧跟时代的步伐吧  nrf51822带的esb和gzll协议配置,并和24L01互通

期待大作,什么时候发布?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我觉得还是得仔细首先看官方的数据手册,特别是有些细节地方,以前调试的时候就是因为细节问题耽搁了很久。

网友:
先占个座,慢慢看

网友:
2.4G很久以前搞过

网友:
资料很详细哈,可见楼主非常用心哈

网友:
刚好想了解下,楼主好人啊

网友:
这调试的确比较费劲的。谢谢楼主的讲解

网友:
已经搞过咯,不过还是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我觉得还是得仔细首先看官方的数据手册,特别是有些细节地方,以前调试的时候就是因为细 ...

教程写得比较详细到位,实现基本收发的话,就可以不需要看数据手册,当然,很细节的方面仍需要查回数据手册的

网友:
不错的资料,不过用这个芯片传输距离不太远

网友:
LZ, 有没有跳频的资料,没有跳频就无法做成产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写的很好!

网友:
好东西mark下  24l01 玩好了应该很好玩

网友:
楼主辛苦了,写了这么多啊,好好学习一下啊!

网友:
以后会用得上的

网友:
不错,求加精华吧

网友:
资料很详细

网友:
多谢分享 , 以后有用 !!!!

网友:
楼主,好老师啊。之前看过楼主的“论坛首创MPU6050教程”,写的很细致,易理解。点赞!!!

网友:
学习了解一下,挺详细的,谢谢分享。

网友:
兄弟  这个帖子写的真好!~~

网友:
马上要用到,收藏

网友:
为啥都没有网络模块的多机通信协议的分析呢?表示想学这部分但是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难道真的要翻计算机网络基础么

网友:
楼主写的太好了啊!

网友:
资料非常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楼主辛苦了!那它的功耗如何?收发待机方面!

网友:
这个教程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虽然用过2401,不过以后还是要看看的

网友:
用过24LE1,多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资料,最近也在调试NRF24l01,一直都不怎么明白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学习无线通信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那它的功耗如何?收发待机方面!

功耗在中文数据手册有讲到噢, 这里只是介绍实现基本收发,其他的就没有展开了。

网友(2015-01-09):
正在学习,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碉堡了啊 好资料 顶楼主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楼主好用心,注释如此清晰明了。

网友:
不错,非常喜欢lz的精神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很有启发,受教了!

网友:
整理的不錯,辛苦了。

网友D:
楼主很细致写的也很容易理解,我没看手册,看完了楼主的基本会用了。谢谢了。

网友:
这个帖子真够用心的,顶!顺便收藏

网友E:
再次感谢楼主分享,按您照所说的,通道0的收发都可以实现没有问题,但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多发一收,按照数据手册所说的数据通道地址配置均只有低八位不同,EN_AA和EN_RXADDR均配置为0x3f,即6个通道都使能应答和接收地址,除了ch0,别的通道发送都失败了,实在不知到怎么回事,请教lz有做过这种或碰到这种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次感谢楼主分享,按您照所说的,通道0的收发都可以实现没有问题,但现在有个项目需要多发一收,按照数据 ...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现在解决了吗?具体是什么情况,我这种情况没有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细致写的也很容易理解,我没看手册,看完了楼主的基本会用了。谢谢了。 ...

哈哈,看到有人看了我的教程会用了很受鼓舞,谢谢。

网友:
最近也在使用这款芯片,学习了。

网友:
年终钜惠

网友:
整理的资料非常好,谢谢分享!

网友:
写得非常详细,多谢LZ。标记一下,用到时再细看。

网友:
好像没有天线方面的。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资料很全

网友:
嗯  楼主说的都不错但这些东西做不成一个NRF工程
最近研究NRF通讯做毕业设计 顺便吐槽NRF
你知道要用NRF不设计一个跳频抗干扰机制有多蛋疼么 一开始調了一个星期都差点怀疑人生了  后来换了一个信道就好了
知道收发切换之前清除FIFO和中断有多重要么 nrf模式切换和频道切换都是us级别的 就是少了这点语句又浪费一个星期的时间
stm32+nrf通讯虽然好但是不建立一个通讯机制整体执行效率和51+nrf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现在正在自建协议的路上

网友:
楼主也是用心的狠啊

网友(2015-02-08):
这个将来要用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用心了,多谢。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准备有空来学习学习

网友:
很好!!! 很详细。。。

网友:
有没有相关天线信号接收及处理部分的电路设计及PCB设计要点方面的资料。

网友:
听说这个芯片可以分信道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2015-03-31):
留下脚印 待学习

网友:
支持一个,在学SPI

网友:
Very Good!  非常好的教材!

网友(2015-05-08):
楼主太用心了,正好用到,顶上

网友:
不错,可惜暂时用不上。。。

网友:
太好了,留名先

网友:
我也下来看看,就是觉得对整个2.4的收发工作流程不是很明白。谢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5-07-29):
收藏学习一下 正需要

网友:
以前已有过一些NRF24L01的资料,还是果断收藏,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5-10-02):
我的感觉总不理想:用可以了,但速度上不去,需要再细化

网友:
用过NRF24L01但是下载的教程,都没这么详细

网友:
这个好,辛苦楼主了

网友(2016-04-21):
NRF24L01教程,谢谢。

网友:
以后可能用到,做个记号

网友(2016-10-17):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1对6的通信,之前搞了一次迷迷糊糊的

网友:
楼主链接无效了,能从发一个吗,谢谢

网友:
楼主辛苦了   资料很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大家要学习nRF24L01,我推荐嘉立创商城上面的这2款无线模块,工业级、性能杠杠的!这样学习过程中,可以很大程度上排除硬件故障问题,而专心于评估和测试nRF24L01的功能和特性。

型号: AS01-ML01D,商品编号:C84803

型号: AS01-ML01S,商品编号:C84802

网友:
正在做个上位机需要用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就没使用过24L01了,不知道现在都是使用什么芯片

网友(2017-03-03):
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