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vm virtualbox安装Linux问题

楼主(2014-12-09):
在vm virtualbox安装小红帽时总是安装不成功,求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A:
你新建的虚拟机未分配硬盘么?

网友B:
virtual box没有vmware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新建的虚拟机未分配硬盘么?

分配了,15G的

网友:
一般从网上下载iso文件,直接在virtualbox中载入即可,不要使用CD-ROM,直接模拟出一个虚拟的驱动器加载iso文件,并设置为第一启动顺序即可。

网友C:
用vmware好了,挺稳定的。还有你是用redhat开发嵌入式linux吗,是不是有些老啊。反正我装老一点的ubuntu安装各种软件包都找不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rtual box没有vmware好用的,

但是电脑都已经装了virtual box,不想换了

网友D:
是加载的ISO文件么? 似乎这儿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vmware好了,挺稳定的。还有你是用redhat开发嵌入式linux吗,是不是有些老啊。反正我装老一点的ubuntu安 ...

是准备学嵌入式的,还有什么好的Linux系统,推荐下,或者给个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加载的ISO文件么? 似乎这儿出的问题。

是啊,就是在加载第一个ISO文件时出现的问题

网友:
哈,建议换个版本的虚拟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准备学嵌入式的,还有什么好的Linux系统,推荐下,或者给个下载地址

就ubuntu好了,坛子里面有下载的,好像是哪个大学的服务器吧,14.04版本的。反反复复装了好多次,一开始装成64位的,非常麻烦,后来换成32位就好了。一直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