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平时用什么截图转文字的工具?谢谢

楼主(2014-12-09):
在看一些扫描书籍时,习惯做些笔记,抄书效率太低,请教:大家平时用什么截图转文字的工具?(不是转整本书的哪种)谢谢

网友:
还不知道有这种功能呢?我也想知道,有了这个的确方便啊!

网友:
直接用微软自带的工具就好了

网友:
这叫 OCR,光学字符识别吧,用 OCR 去搜索,应该可以找到不少软件,或是弄一张扫描仪的光盘,一般都有自带的。

网友:
office自带的有呀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同求。

网友:
ABBYY FineReader 12
以前用尚书,后来改用这个了.各有优劣

网友:
抄抄印象深刻啊

网友:
以前都用JOCR,不过很久了,网站也倒了...

楼主:
我用的是office2010,里面有一个one note(不是在word里,是和word平级的一个office自带的工具),都很好用

网友:
习惯用微软自带的软件,不过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以前用过几个,感觉都不好用...

网友:
不过想起身边同学用的一个觉得很不错,印象笔记。你可以查查,不过不能转文字

网友:
我用的小灵鼠

网友:
有个国产的叫慧视什么的,支持笔记本触控板手写,图像识别转成文字的,好像只到2007版,之后没更新过。

网友:
还有cajviewer自带

网友:
ABBYY FineReader 好用。

网友:
还只用过QQ截图保存

网友:
Acrobat 识别率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