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Chrome之后,这些进程要如何取消?

楼主(2014-12-09):
最近电脑反应变慢,才发现的。以前都是用完就关闭,我主要用Opera。

网友A:
直接进程关掉就行了,不过按说关了chrome就应该没有了...不知道为啥关了后台还有?另外chrome确实占内存,实在不行换个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进程关掉就行了,不过按说关了chrome就应该没有了...不知道为啥关了后台还有?另外chrome确实占内存,实 ...

关掉主程序,这些还是会驻留在内存。用这款浏览器来付款和淘宝搜索,IE反应很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掉主程序,这些还是会驻留在内存。用这款浏览器来付款和淘宝搜索,IE反应很卡。  ...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吧,我们同学2G内存带chrome都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掉主程序,这些还是会驻留在内存。用这款浏览器来付款和淘宝搜索,IE反应很卡。  ...

我现在用的就是chrome,关闭进程就都会关闭,不会还有后台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吧,我们同学2G内存带chrome都卡...

我是4G装32位的Win 7。

网友:
用CCleaner监控chrome,退出自清。

网友B:
设置→系统,干掉“关闭 Google Chrome 后继续运行后台应用”前面那个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4G装32位的Win 7。

8楼的方法可以试一试,我试了下,进程这块不是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系统,干掉“关闭 Google Chrome 后继续运行后台应用”前面那个勾

谢谢,刚才有发现这个选项。也去掉那个勾,效果好一些。重启电脑后测试,发现还剩一个逗留在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楼的方法可以试一试,我试了下,进程这块不是很明显。

我去掉那个勾之后,重启电脑就只剩一个chrome进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掉那个勾之后,重启电脑就只剩一个chrome进程。

这样啊,我是关不关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