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D2072CEX-EDU标称2Gsps,但只用了4片AD9481,这比超频更无耻

楼主(2014-12-09):
今天拆了台优利德的型号为UTD2072CEX-EDU的示波器,标称2Gsps采样,想看看是啥ADC,结果看到了4片AD9481-250,也就是说其实最高采样率是1G,而且是在单通道下才是,但却在示波器上印着2G,太无耻了!

楼主:
论坛要是有优利德的工作人员,请解释一下。

网友:
习惯就好了,这种JS太多了

网友:
居然没有打磨芯片?

网友:
看标题第一反应也是居然没打磨芯片。

楼主:
没打磨是因为用的是长脸的芯片,要是用个HWD

网友:
看到型号还没反应过来是哪家的,原来也是国产,这和之前的普源超频+打磨芯片是一个性质的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话

网友:
国内厂家现状就这样,各种无耻下流手段都用,无节操的

网友:
能发明用化学品做人造鸡蛋的 国家,这种虚标参数的不稀奇吧

网友:
不算太黑心

网友A:
优利德不错了。起码用芯(心)片(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不错了。起码用芯(心)片(骗)了!

神回复啊!

网友:
国货能蒙一个是一个,特别蒙高校,里面的猫腻很多。魏老师,是不是西工大某实验室里买的?,我借过西邮某实验室的全新国货示波器,型号忘了,标称带宽200Mhz,结果差泰克的100M错远了,借了一个小时就还过去了。这种东西测低频还行,30M以上的信号就别提了,浪费生命

网友:
中国连药都有假,这东东,买到只能呵呵了,难道去消协投诉会有用?

楼主:
标称70M模拟带宽,ADC竟没有用差分驱动器,这货的模拟前端完全不如普源那款超频机的模拟前端

网友:
看來要好點的東西還是要找外國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要是有优利德的工作人员,请解释一下。

我只买过优利的那个烂货万用表,用过我都不会再爱了;
话说,就他们这衰样,你下次可不要买了啦;

网友:
表里不一,忽悠人。。

网友:
优利徳的人很牛逼的  我本来想买个示波器他们的  看到他们那么牛逼  果断选择泰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称70M模拟带宽,ADC竟没有用差分驱动器,这货的模拟前端完全不如普源那款超频机的模拟前端 ...

请教大师,fpga不是可以产生差分时钟么,和用驱动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师,fpga不是可以产生差分时钟么,和用驱动器有什么区别?

我说的是模拟信号没有用差分,不是时钟

网友C:
普源也有这种做法的机器,单通道2G,4通道50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源也有这种做法的机器,单通道2G,4通道500M

这是正常的,交替采样,安捷伦很多也是这样实现的,但是可以保证在单通到下2G的采样率,优利德这个不一样,这个是赤裸裸的欺诈,在单通道下最高1G,双通道每通道500M,但硬是标2G的采样率,这已经触犯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了,属违法行为,要是涉案金额较大,就属于犯罪

网友:
一直在用普源的50m示波器,还可以了,就是毛刺比较多。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可以找消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的,交替采样,安捷伦很多也是这样实现的,但是可以保证在单通到下2G的采样率,优利德这个不一样 ...

优利德这种狗屎厂,买方案的加工厂而以。哪有什么研发,说不定这狗P工厂也是被研发人员坑了,也可能是他根本就不懂1G/2G的区别,也许根本就是他故意标成2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这种狗屎厂,买方案的加工厂而以。哪有什么研发,说不定这狗P工厂也是被研发人员坑了,也可能是他 ...

叫优缺德,纯粹就是一垃圾。

网友:
我用潽源的,也很垃圾,也是当时看论坛舆论买的,后悔死了,50ms档位一卡一卡的,丢了可惜,用着不爽

网友:
优利德官网上给出的是1G的采样率

网友:
怕是做丝印的时候搞错了吧

网友:
这就是中国目前企业的特点。

网友:
老师,很久没有泡论坛了,你的新产品什么时候亮亮。。。

网友:
感觉还行呐,不是写了70MHz吗? 要写个200MHz 2Gs/s什么的就真坑爹了

网友:
魏坤同学还在研究示波器呀!国产烂货就是这样,还是我的TDS3014好用。不要为这事情着急了,

网友:
有钱就买国外品牌。坑-蒙-拐-骗这是国产的标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