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遥控器 全部资料

楼主(2014-12-09):
给所需要的人,PCB按键封装有点小。程序都经过测试,绝对很好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知道,这个穿墙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知道,这个穿墙效果怎样?

穿墙能力跟你用的无线模块有关,跟我做的东西无关。

网友B:
ICC 编译不能通过
!E D:\moden\NRF24L~1\02-软件\NRF24L01RxV2.0\Main.c(117):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name1:<vector no> name2:<vector no>...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C 编译不能通过
!E D:\moden\NRF24L~1\02-软件\NRF24L01RxV2.0\Main.c(117):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

开发环境的问题!晚点我把我用的环境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C 编译不能通过
!E D:\moden\NRF24L~1\02-软件\NRF24L01RxV2.0\Main.c(117):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

我用的icc是7.22

楼主:
ICC有个BUG,就是通过工程选项设置的路径。移动之后或拷到另一台电脑上有会报有文件不能打开,但你看编译信息又是正确的。这种现象,你只要在工程选项里随便选一下,再还原,再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跟遥控相关的代码在radio.c里面

如果NRF24L01的硬件边接是一样的,你只需要改变 USE_RX_MODE 或USE_TX_MODE
void RADIO_Init(void)
{
        //NRF24L01_ReadParamEeprom();

        RADIOMod = USE_RX_MODE;
        NRF24L01_InitModSelect(81,RADIOMod);

        //NRF24L01_SaveParamEeprom();
}

网友:
我的是iccavr6.31A可能是太老了

网友:
找了一晚上的注册机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C:
谢谢楼主,其实我也想知道你的收发距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其实我也想知道你的收发距离是多少?

你用功放加天线可以到1000,如果你用便宜的pcb天线那就只有几米到十几米。跟我做的模块没关系。做这个东西只是为了方便。做成一个标准的模块。要用时只需上电就可用。

网友:
距离这东西,在于你买的模块的好坏,

网友:
PCB天线也就几米远。

网友:
NODIC的蓝牙芯片,不知性能怎样

网友:
抗干扰情况如何?

网友D:
软件02里怎么没看到NRF24L01的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02里怎么没看到NRF24L01的驱动程序,

有的,在spi_soft.c里面有SPI驱动;在nrf24l01.c里面是对nrf24l01初始化的代码

网友:
单个元件3D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真是好东西,正在研究24L01,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正好用的上,谢谢楼主分享,建议这个手柄可以做个亚克力的外壳就更好看了

网友:
哦,还以为是制作2401模块呢

网友(2015-01-11):
这个东东不错  顶一下

网友:
AVR的吗?好遗憾,51入门的额~

网友:
有没有加PA的?那位大侠分享下呢。

网友:
无线模块。资料

网友E(2015-02-11):
楼主这个是用在航模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是用在航模上的吗?

航模这个就不太实用了,做一些简单的控制可以。就是不需要连续控制的那种设备

网友:
nrf24l01的信号稳定性如何

网友:
mark  NRF24L01无线遥控器

网友:
感谢分享,四轴正好能借鉴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觉得这个挺方便的。

网友:
以为是设计NRF24L01的电路设计,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用过433开发过遥控,距离在200米

网友(2015-07-15):
谢谢楼主,已下载相关资料。

网友(2016-03-29):
非常不错的资料啊  哈哈  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正需要!给两轮自平衡小车配个遥控器。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6-09-21):
参考学nRF的avr基本不用

网友(2017-08-25):
先感谢楼主的分享!
下载下来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