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启动后,2401就无法通信,纠结

楼主(2014-12-09):
搞了个小四轴,在电机没开之前,NRF2401通信一切正常,能控制,能改参数,但是一旦电机启动后,就不能通信了,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有电磁干扰?用的716的空心杯电机,应该不至于干扰的呀~各位一起分析分析

楼主:
应该不是因为电机转引起的,我给一个电机固定PWM,用手捏住螺旋桨,不然他懂,在四轴启动过程中,2401通信正常,当执行到给 PWM赋值的语句MOTOR1_PWM_VAL = 100;时,通信显示就不正常了,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是不是负载太大把电压给拉低了?我之前也遇到过,在电源端加上电容就正常了!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小四轴电源部分没弄好,电机工作把电压拉低所致

网友B:
你用的是硬件SPI还是IO模拟的SPI,如果是模拟的SPI在大电流的电机启动后很容易受干扰。

网友C:
是啊,楼主看下电源吗,原来折腾了好久,发现并个104,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硬件SPI还是IO模拟的SPI,如果是模拟的SPI在大电流的电机启动后很容易受干扰。 ...

用的是STM32的硬件SPI,我觉得问题和几位的看法类似,应该出在电源,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小四轴电源部分没弄好,电机工作把电压拉低所致

嗯,很有可能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楼主看下电源吗,原来折腾了好久,发现并个104,好了。。。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在24L01电源端并联一个大电容试试,最好是钽电容。

网友:
10uf最有的。。。

网友:
负载太大把电压给拉低了?

楼主:
最近一直忙复习了,没有在论坛说明。确实是电源的问题,在电池输入端和稳压芯片输出端都并联了个10UF的电容。无线通信正常了,上位机可以调参数可以控制了。看到希望的曙光了,然后.....调啊条.....飞不起来,我的心啊,电机力量不够,给满PWM都没有离地的欲望。716的空心杯看来确实是弱了点了,忙完期末考再来弄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