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红外码库?

楼主(2014-12-09):
    请问下要怎么获取红外编码库?我这边是做智能家居红外转WIFI的,面对市场上上百种遥控器,不可能每个按键都学习的方式吧?看了带红外功能的手机里面要100多种红外设备编码库,那么这些编码库要到哪获取?好像网络也找不到这么多。

网友:
同问,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找找有没有现成的红外编译库卖吧

网友:
这种库应该是慢慢收集积累的吧

网友A:
以前网上找的 用txt打开,没用过 自己做了一个接收器 读秒然后串口传回红外编码 如果nec的 直接解码 不是的话就传世界数据自己比对

网友:
我记得坛子里有一篇关于红外的编码及解码的帖子,一时搜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网上找的 用txt打开,没用过 自己做了一个接收器 读秒然后串口传回红外编码 如果nec的 直接解码 不是的 ...

多谢分享

网友:
红外码协议很多,很多公司会有自己的协议.码就更多了,想要完整收集那基本不可能.写了十年遥控器,还会碰到很多没见过的格式.

网友:
红外码协议很多,很多公司会有自己的协议

网友:
分享个我自己解析出来的美的空调遥控器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网上找的 用txt打开,没用过 自己做了一个接收器 读秒然后串口传回红外编码 如果nec的 直接解码 不是的 ...

看着这种库就 晕,咋用啊

网友:
标记备用!!

网友:
上Android,然后装遥控精灵吧。。

网友:
好像有个公司有做这个红外码库的,包含很多公司的红外码,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网友(2015-10-15):
哥们做得怎么样了,红外码库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01-28):
同问。。码库很多都是花比较多的钱买的。

网友(2019-05-21):
mark 备用,红外码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