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燃气热水器上就不装个电池没电的指示灯呢?

楼主(2014-12-09):
是成本考虑?还是标准上就没这条规定 ?每次用到点不着火,但有看到高压打火出来的火星,无法判断是电池没电了还是燃气用完了。

网友:
光指示灯就要白白耗掉多少电啊!

网友:
打火的频率降低了就是快没电了

网友:
为了省电吧,况且加个简单的指示灯不准,复杂的又拉高成本。

网友:
那太耗电了

网友:
我家直接插220的~~~

网友:
因为电池没电的时候指示灯也亮不了。

网友A:
还用电池?没风机吧,不允许卖了吧

网友:
我家里的天然气热水器,插的220V的电,一年到头不关机,里面也有风机。

网友:
对了,接的天然气,快没气的时候会报警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用电池?没风机吧,不允许卖了吧

目前只有深圳和上海禁止安装直排式燃气热水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有深圳和上海禁止安装直排式燃气热水器

不是全国禁止?

http://tech.qq.com/a/20090330/000105.htm
热水器一直都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由于热效率高、出热水快、持续恒温、容易调节、体积小、安装方便等诸多优点,很多的消费者开始倾向燃气热水器,但是很多消费者担心煤气中毒等,迟迟没有出手。其实只要燃气热水器选购安装正确,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的,那么我们在选购燃气热水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选燃气热水器的类型

  直排式燃气热水器:国家相关部门已经禁止销售,安全系数低;

  烟道式燃气热水器:不适合在城市安装;

  强排式燃气热水器:推荐使用,安全性高;

  平衡式燃气热水器:安全性更高,可以安装在卫生间。

直排式明令禁止 燃气热水器如何选购

  专家建议:首先,不管是什么样的燃气热水器,安全是第一的。安全是基础,离开安全,什么样技术都只是空谈。所以,我们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首先要看这台燃气热水器的保护措施和保护装置,大的品牌一般都能保证安全。

  恒温热水器根据国家对燃气热水器恒温标准的有关规定:当水压发生波动的时候,其出水温度的波动范围不能超过±3°C。这就靠恒温系统内电脑板芯片(CPU)根据水流量传感器感应水压变化和热水出口处的温度传感器感应温度变化所反馈回来数据,自动输出脉冲信号控制“燃气比例阀”来精确调节燃气量大小,保持输出水温恒定。

  专家建议:恒温效果关键看采用什么样的“燃气比例阀”及其反应的速度。新型恒温燃气热水器可以将水温的波动范围控制在±1°C,这样会让您在沐浴的过程中更舒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全国禁止?

http://tech.qq.com/a/20090330/000105.htm

上个月淘宝买了一台,店家特别声明上海和深圳地区禁止购买直排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淘宝买了一台,店家特别声明上海和深圳地区禁止购买直排式,

淘宝卖家的话 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