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学习编码器

楼主(2014-12-09):
朋友送来两个旋转编码器准备来学习一下伺服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A:
很简单的,看看说明书,在网上找点参考代码就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看看说明书,在网上找点参考代码就上手了

谢谢鼓励  我想用直流电机+机械减速+旋转编码器+单片机做一个位移控制实验

网友:
这个不难的,对着手册做就可以了,编码器一般分两种,增量式和绝对式的.增量的要去读两个脉冲,一个用来记中断,一个看电平就能知道结果.
绝对式的更简单,只要操作片选信号,时钟信号,就能直接读出位置数据.
我也是最近刚在做这个~

楼主:
本人是业余爱好困难多多

楼主(2015-02-05):
唉。。本人开始奔六,现在眼睛也出问题,耳也有问题。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