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微型桌面台锯切割pcb怎么样?

楼主(2014-12-09):
今天闲逛x宝 发现有个微型桌面台锯,看视频可以切割亚克力,切割pcb 应该可以的吧,各位看看怎么样,但是价格貌似比较贵 需要200多

网友A:
应该可以,这个价格高,应该有更便宜的
我有一个启东的,一直闲置

网友:
用金钢薄砂轮来切割会比较安全。

网友:
不值得,割得不多不如钢尺+勾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这个价格高,应该有更便宜的
我有一个启东的,一直闲置

有些是150 的 启东不是做电钻的那个?

网友:
图上似乎齿太高,不够细

网友B:
电机有点小呀。

网友:
这个割PCB绝对不合适,玻纤板碎末飞溅吸入有致癌危险,而且切割面也没割刀平整,按4楼说法割刀解决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有点小呀。

别看那么小,功率可不小的,转速都得七八千转,足够用了

网友:
这东西在我觉得切不了PCB, 锯片露出的部分太高了, 这个设计非常的不合理。

楼主:
有视频是可以切亚克力的,速度还蛮快的

网友C:
以前DIY过这个结构切割PCB,挺好使

淘宝这个只要把刀片换成V-CUT刀就ok了(注意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DIY过这个结构切割PCB,挺好使

淘宝这个只要把刀片换成V-CUT刀就ok了(注意直径) ...

那个安装的上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