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机器视觉开发板,有兴趣的可以讨论一下

楼主(2014-12-09):
一直就想基于stm32做一个机器视觉开发板,但是每次跟人提起都很受打击,大家都觉得stm32不是干这个的料,资源不够多,速度不够快。。。
我也用stm32做过一些简单的视觉算法,比如下面这几个,确实也感觉不太够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282-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5773-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3527-1-1.html

总想有时间有机会学学高端处理器再搞这个,很可惜机会没等到,时间也不够多。但是有些东西再不倒腾一下就快忘光了,所以不管合不合适,就用stm32搞了,别的咱也不会。

选型:核心器件就三个,MCU,CMOS,液晶。

处理器怎么也得是stm32f4系列的,矬子里面拔大个,主频高了准没错。带DCMI用起来也方便。

CMOS芯片或者摄像头模组我只用过两种:OV7670和MT9V034。前者彩色,分辨率低,帧率低,体积小,便宜;后者黑白,分辨率高,帧率高,体积大,还要配个镜头,比较贵。
多数应用场合帧率不需要太高,所以暂定OV7670。

液晶这个东西我用的不多,也没用太明白。主要作用就是把原始图像经过算法处理后的结果显示出来,比如跟踪的目标或者光流场。以前都是用开发板里ucgui现成的函数,自己捣鼓可能费点事。
型号好像没啥关系,x宝找个便宜的应该就可以了。

可以运行的算法:目前想到的有颜色识别,颜色跟踪,边缘检测,角点检测,运动目标跟踪,光流,还有其他一些图像处理的常见算法,比如锐化,高斯平滑等

网友:
有这种想法,正在了解。
现在在弄屏显示那块。

网友:
好同志,马克

网友:
早就有这样的想法,用在机器人比赛的赛道路线的识别上,但是一直没有时间着手去实现它,汗颜呀

网友A:
楼主采用STM32F429吧

网友:
过来强势围观,观望中……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先分享下那几个算法,有空也能自己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采用STM32F429吧

正有此意

网友:
我也在研究,F4 搞摄像头的事,哈哈,看样子,F4主频面了,大家都开始尝试高难度了

网友B:
MT9V034+f429+rgb屏是个好选择,同时外扩点SDRAM

现在在驱动一个分辨率很低的传感器,曝光控制不容易

网友:
边缘检测、轮廓检测应用场合挺多,做出来很有市场

网友:
支持,现在也在做·

网友:
这个方向很火啊,好多产品都要用到感觉

网友C:
还不如用raspberry pi ,板子和镜头都是现成的。gpu速度快多了,24gflops

网友:
不太清楚STM32的性能,这种多摄像头视觉平台感觉一般都是DSP在做。规划好资源使用的话,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T9V034+f429+rgb屏是个好选择,同时外扩点SDRAM

现在在驱动一个分辨率很低的传感器,曝光控制不容易 ...

MT9V034贵了点

网友:
强烈支持,这个要是能用在机械手上那前途无量。虽然我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用raspberry pi ,板子和镜头都是现成的。gpu速度快多了,24gflops

要那样的话直接pc上跑matlab不是更快

网友:
见过F4+摄像头做飞控悬停的

网友D:
最好是用2-3个摄像头,从不同的角度拍照后算出物件的位置,CPU肯定是越快越好

网友E:
10年前后的特定目标跟踪算法,openCV的架构,目前移植到了A10和A20这样的平台上,比较流畅一般维持在17~28帧之间
STM32跑这个想到流畅很困难,早期用两个F103/F4xx做处理,一个做采集+滤波+二值化,一个做后面的边缘检测等
实际运行起来相当卡

网友:
F4太贵,性能也不够做算法,毕竟本来stm32就是面向需要高性能控制领域,不是算法领域。你要是想搞,我有时间的话可以整点fpga,靠stm32的话,我以前在F4上超频到250M做vga bayer一秒也就几帧,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用2-3个摄像头,从不同的角度拍照后算出物件的位置,CPU肯定是越快越好 ...

f4再快,也就一个250M没有缓存的arm,性能,数据放SRAM里面顶不上200M的pm处理器,放sdram再降2/3,做算法,还是考虑dsp吧,好歹人家6并行架构,800My主频。

网友:
看了楼主的几个链接,我这里居然看不到图片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年前后的特定目标跟踪算法,openCV的架构,目前移植到了A10和A20这样的平台上,比较流畅一般维持在17~28 ...

用f4做肯定要优化的嘛,比如直接用黑白摄像头就省去了转灰度图像的时间,边缘检测也可以不用canny算子
但如果非要跑特别复杂的算法那f4肯定是不行的,要做三维重建之类的pc跑的都费劲

网友G:
mark一个  最近想用DSP+MT9V034弄一个光流模块 做自主悬停  楼主有啥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f4再快,也就一个250M没有缓存的arm,性能,数据放SRAM里面顶不上200M的pm处理器,放sdram再降2/3,做算 ...

你说的对,我也没说f4就是万能的,牛逼的,只是在它有限的资源下随便玩玩嘛。

老外就用f4实现了250帧/秒的光流计算,我以前也觉得根本不可能实现,但人家真就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mark一个  最近想用DSP+MT9V034弄一个光流模块 做自主悬停  楼主有啥指教

参考pxflow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年前后的特定目标跟踪算法,openCV的架构,目前移植到了A10和A20这样的平台上,比较流畅一般维持在17~28 ...

opencv有在嵌入式上的移植吗?

网友G:
PX4FLOW的光流传感器是用STM32实现的  跟DSP(ADI的BF706)还是有很大区别 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PX4FLOW的光流传感器是用STM32实现的  跟DSP(ADI的BF706)还是有很大区别 不知如何下手 ...

把算法看懂,然后自己写,哪个平台都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也没说f4就是万能的,牛逼的,只是在它有限的资源下随便玩玩嘛。

老外就用f4实现了250帧/秒 ...

那个分辨率低呀。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个从基础开发要搞死人。当年我们买现成的模块调API都搞的我们要死。楼主好好搞,搞好了教教我们。

楼主:
这个就看具体怎么用了,指望它什么功能都实现肯定是不现实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就看具体怎么用了,指望它什么功能都实现肯定是不现实的

准备做个ZYNQ,试试图像,或者你不如买个小米平板,直接做图像算法!它用的是显卡处理器!192核并行图像处理!屌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准备做个ZYNQ,试试图像,或者你不如买个小米平板,直接做图像算法!它用的是显卡处理器!192核并行图像 ...

感谢兜神捧场

网友:
捧个场。我也感兴趣啊

网友:
主要是想学习下技术。可以应用到项目中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也没说f4就是万能的,牛逼的,只是在它有限的资源下随便玩玩嘛。

老外就用f4实现了250帧/秒 ...

刚才跟同事讨论了下光流,那东西是根据角点进行位移矢量跟踪的,因为不用搜索整幅图像,在固定数量角点条件下速度当然比单纯视觉要快。反正F4性能就那样,不会很快了。
这倒是个很好的运动物体跟踪算法。我想搞那种靠视觉去自学习的工业机器人,也许相当难实现吧。有问题了再问你。

网友I:
全志A10 A20的1GHZ ARM,多核的处理器。也是便宜的不行基本上30,40元一颗。为嘛 要在单片机上搞....很明显吃不消么。也非常小巧,整个系统名片一样大。我就是在天嵌E9的飞思卡尔4和处理器上做图像处理的。用单片机说真的没什么意义,性能根本不行。算法失去了实时性,真的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全志A10 A20的1GHZ ARM,多核的处理器。也是便宜的不行基本上30,40元一颗。为嘛 要在单片机上搞....很明显 ...

为嘛要用单片机,因为只会用单片机。。。

网友J:
hackaday.io有个OpenMV项目,就是用STM32F4+OV2640做机器视觉的。

OpenMV
Python-powered machine vision modules
https://hackaday.io/project/1313-openmv

网友:
https://github.com/iabdalkader/openmv

楼主:
引用 网友J:
hackaday.io有个OpenMV项目,就是用STM32F4+OV2640做机器视觉的。

OpenMV

这个感觉做的挺好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想法很不错,表示支持!~

网友:
顶一个,速度搞起!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

网友:
全志系列!性价比最好
现在我们用的是A20。后续不断跟踪其发展。
楼主方向是哪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准备做个ZYNQ,试试图像,或者你不如买个小米平板,直接做图像算法!它用的是显卡处理器!192核并行图像 ...

ZYNQ不错,这种配合性能很好。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想法,不过现在工作忙,明年吧,看有没有机会也搞一搞,不过我首先排除单片机的方案,原因上边的层主有提及。

网友K:
LZ搞过双目视觉么, 。

网友:
好的硬件平台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搞过双目视觉么, 。

搞过最简单的双目

网友:
估计F4的平台吃力,得上系统.支持

楼主:
不行就等等F7吧

网友:
很感兴趣,希望早日确定架构

网友:
我觉得f4还是不行,怎么也的要个arm吧?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
只能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J:
hackaday.io有个OpenMV项目,就是用STM32F4+OV2640做机器视觉的。

OpenMV

看了,一下这个视频,能在STM32F4上做真不错

网友:
win8平板 才4xx元了,难道大家就不考虑 Intel Z3735 啊,x86的核,软件都是杠杠的,做研究,卖萌的好平台。

当然产品级别还是考虑DSP和FPGA吧

网友:
我用DE2-70做过运动目标跟踪,光流法

网友:
正想搞这个,支持

网友:
STM32F4系列会不会不够快?很期待楼主的杰作啊。
最好用STM32F407的,家里正好有块开发板。哈哈。

网友:
支持楼主  不考虑产品化 之用来学习慢点不打紧

网友:
楼主用blackfin的DSP吧,专干这个的

网友:
高大上啊  膜拜

网友:
先做一个,就知道瓶颈在哪里了,下一版 再升级吧   就用M4 先搞一个出来先 顶起

网友(2015-01-16):
是否可以加入结构光来辅助匹配呢?比如投射出线条把画面分成8份,左右摄像头识别出分割,这样匹配的区域就大大减小了。不过环境光太强就不行了

网友:
搞吧,预定一个。

网友:
如果研究算法,不如从pc开始     与君共勉

网友L: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  做到哪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现在什么情况  做到哪一步了?

现在在linux下做算法,准备换个高端平台

网友:
果断支持想法 视频的东西不好做

网友:
视觉检测算法很多开源的,最好直接搞来用,比较省事。

网友:
mark  机器视觉

网友M(2015-08-31):
大神,我做了一个,可惜愚笨算法不知怎么开始,能和你请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神,我做了一个,可惜愚笨算法不知怎么开始,能和你请教吗?

你做的这个不是挺好嘛,还有啥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做的这个不是挺好嘛,还有啥问题

想做的是双目视觉,算法不知怎么开始,能不能拜你为师啊。。我都搞了快1年了,业余时间都放在这个上面,无奈太笨了不能无师自通啊。你就收我为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做的是双目视觉,算法不知怎么开始,能不能拜你为师啊。。我都搞了快1年了,业余时间都放在这个上面, ...

我也只是个菜鸟,双目这个也是当时心血来潮搞了一下,后来发现这套硬件实在是处理不过来,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了。
如果你要搞双目,我想还是在PC上做或者是像老外那种FPGA的方案更靠谱一点。

算法方面可以交流,拜师就免了,我也是业余玩玩,确实很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是个菜鸟,双目这个也是当时心血来潮搞了一下,后来发现这套硬件实在是处理不过来,所以后来就没有 ...

您能加我qq吗?296498916,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是个菜鸟,双目这个也是当时心血来潮搞了一下,后来发现这套硬件实在是处理不过来,所以后来就没有 ...

我的球球是我的id,可以麻烦您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