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E02Z连电脑后,出现的128M空间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4-12-10):
FRDM-KE02Z直接连电脑,电脑上会多出FRDM-KE02Z盘,空间是128M。如果进入Bootload模式,连接电脑后会多出BOOTLOADER盘,空间也是128M。
不知道这128M的空间是怎么来?是从系统盘中虚拟出来的?仅仅为了更新程序,要虚拟这么大空间的一个盘干什么?

网友:
感觉可以查查openSDA或许有答案

网友:
和"OpenSDA的MSD引导模式"有关,具体要看“OpenSDA User’s Guide”

网友A:
大家都对这个了解不多,我更关心的是如果我们项目每个板子都集成opensda,成本怎么样?有没有难度?

网友B:
这个容量是软件设置的,我想设置的容量是比较随意的,只要下端的软件保证操作不会越界之类的。
可以去查阅U盘 SCSI传输子类的READ_CAPACITY和READ_FORMAT_CAPACITIES的相关介绍,开发板只要构造合法的应答,回送给PC,就可以让PC将开发板,识别为对应容量的U盘。

这里相应的将开发板,识别为128MB的U盘,后续的U盘读写,例如Drag/drop or copy/paste,都将传递到开发板上,转化为对 非易失性存储器的操作。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大,要看看有没有特殊的需求了。

网友:
楼主考虑得真多,原来一定是好学生

网友:
这个是假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了解过,当时只是觉得好大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对这个了解不多,我更关心的是如果我们项目每个板子都集成opensda,成本怎么样?有没有难度? ...

OpenSDA是开源的,应该没什么难度,直接拿过来用就OK了。主要问题在于成本是否能够接受和是否好买。
不过如果选用的主MCU没有USB模块,但是产品又需要有USB接口,OpenSDA倒是很不错的选择。既可以用来做数据通讯,又可以非常方便的更新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OpenSDA是开源的,应该没什么难度,直接拿过来用就OK了。主要问题在于成本是否能够接受和是否好买。
不过 ...

这个价格我们公司肯定可以接受,但是源码怎么没有朋友共享一下呢?或者hex文件也没见帖子体现。还是我孤陋寡闻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我们公司肯定可以接受,但是源码怎么没有朋友共享一下呢?或者hex文件也没见帖子体现。还是我孤 ...

http://www.pemicro.com/opensda/

不过好像P&E没有开放OpenSDA的Bootloader,不知道CMSIS-DAP_OpenSDA.S19这个文件是不是OpenSDA的Bootloader,如果P&E没有开放这个东西,那我们就用不了。而且不开放这个算是真正的开源吗?

网友:
多谢哥们,下了看看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之前到没注意过,看看各位高手的解释

网友:
这个跟板子的固件有关 这个你自己看下  128M是假的空间  实际大小也不可能超过Flash大小

网友:
FRDM-KE02Z性能不错啊

网友:
空间是128M 这个128M是驱动虚拟出来的固定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pemicro.com/opensda/

不过好像P&E没有开放OpenSDA的Bootloader,不知道CMSIS-DAP_OpenSDA.S ...

openSDA确实有开源他的bootloader,但是不是在P&E的网站上,是在http://www.arm.com/
搜索 CMSIS-DAP,即可找到答案,不过,需要登录,而且是银牌帐户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pemicro.com/opensda/

不过好像P&E没有开放OpenSDA的Bootloader,不知道CMSIS-DAP_OpenSDA.S ...

OpenSDA consists of the hardware design, the software Bootloader and the Applications.  CMSIS-DAP is just one of the OpenSDA Applications.  The firmware release from ARM includes a port to OpenSDA and specifically the Kinetis K20. CMSIS-DAP is supported by Keil MDK.

Additional OpenSDA Applications include the P&E Debug Application (supported by CodeWarrior, IAR, Keil, and more) and the MSD Flash Programmer.  There are more in the works including an open sourced data logger application.

有人评论说:

I have finally located the CMSIS-DAP Beta 0.01!

It appears to be a skeleton design with one concrete implementation for LPC43xx device but it's a good starting point.

However I am now a bit confused about exactly what it includes.

Is the bootloader function on the KL25 board part of OpenSDA or is it just the debug implementation that you can download to the device?

Hopefully this will become clear with some investigation of the downloaded Firm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容量是软件设置的,我想设置的容量是比较随意的,只要下端的软件保证操作不会越界之类的。
可以去查阅U ...

这个答得好,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虚拟的吧 ,不会有128M这么大  。

网友:
那个是假的,鉴定完毕

网友:
这么大的空间,应该是虚拟的

网友:
貌似是“板子上的M20AGV”虚拟出来的,这个帖子有答案。
http://www.freescaleic.org/module/forum/thread-564902-1-1.html

网友:
查openSDA或许有答案

网友(2016-03-18):
这个是OPENSDA更新固件可用,直接将固件BIN文件拖入,然后重插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