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在下载程序的时候经常自动关闭

楼主(2014-12-10):
发现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或者是拔USB仿真器的时候,IAR就要被WINDOWS强制自动关闭。这是不是跟下载器有关系啊,用的是MSP-FET430UIF,IAR用的是for msp430 5.50,各位大神,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软件版本的问题,没有破解好。以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重装别的版本就解决了。

网友:
被iar搞得都凌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的问题,没有破解好。以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重装别的版本就解决了。 ...

那我可以往低版本的换吗,需要跟下载器有什么版本的匹配吗

网友A:
可以啊。跟下载器似乎没有什么版本匹配。只要版本能支持就好

网友B:
应该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那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跟下载器似乎没有什么版本匹配。只要版本能支持就好

重新装了其他版本,根本识别不到下载器。。。怎么破。。
重新装了以前用的版本,还是在跑程序的时候回自动关系,像下面这样

楼主:
求各位大神帮帮我啊~

楼主:
求大神帮助啊!!求回复!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换台电脑试下UIF工具,如果没问题,那就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呢。感觉不太稳定,要不就换台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