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wifi模块

楼主(2014-12-10):
最近想玩玩wifi,无奈对网络一窍不通,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准备入手一块串口转wifi的。某宝上面有很多,有人的,MTK7681,海凌的,还有ESP2866。大家推荐下用哪个好?要求稳定,开发易上手。
我使用的模式是:单片机控制wifi模块,wifi连路由,PC插网线连接路由,单片机需要给PC传送数据。

网友A:
wifi转串口    用过有人的  某宝上有

楼主:
论坛上有的人说:有人的wifi不稳定,不知道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转串口    用过有人的  某宝上有

稳定吗?

网友:
稳定  ,已经放了半年了,唯一一点注意的时摆放在wifi信号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容易断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有的人说:有人的wifi不稳定,不知道真的假的?

长时间保持链接,可能会死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保持链接,可能会死掉的..

那你后来用的哪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后来用的哪家的?

后来没用过了..

网友:
要是嫌串口转的太慢 也有spi转wifi的

楼主:
我想通过我的wifi模块给局域网内的其他的PC发送数据,我如何得知PC的IP地址?工作模式是这样:在PC上打开上位机软件,然后和wifi模块建立连接,最后双方通信。

网友:
我买了一个海凌科的没用多长时间。也正在研究怎么玩

网友D:
我这面有STM32+rtl8189的方案。提供SDK。Q30829691.

网友:
有人的,性价比可以

网友:
工业用的WiFi怎么做稳定的,X宝上的东西只看价钱,都是玩具

网友:
有人的高性能模块 稳定可靠的 现在在搞活动 第一件半价 可以买样品测试下,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通过我的wifi模块给局域网内的其他的PC发送数据,我如何得知PC的IP地址?工作模式是这样:在PC上打开上 ...

关于不稳定的问题

低功耗低成本的模块 之前的固件版本 存在长时间工作会有连接断开和重启现象,目前新的固件已经解决。

对于高性能模块一直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靠,有人也藏在这里面的

楼主:
哈哈,深藏不露

网友E:
ESP2866还是挺不错的  我一直在用

网友:
ESP2866稳定吗?

楼主:
买了两个海凌的,先试试,有结果了再跟大家说。

网友:
用过hilink和有人的,还是选了有人的,就算链接不稳定,有人的还提供重启引脚,程序可以设定超过多久没有收到数据就自动重启模块呗

网友:
永远的海凌科HL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面有STM32+rtl8189的方案。提供SDK。Q30829691.

坛里不能提供Q号的,小心被封ID。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P2866还是挺不错的  我一直在用

稳定吗?程序方面好不好写?

网友:
wifi 音频方案哪家强

网友F(2015-01-09):
mtk7681和esp2866两个已都买了!试试哪个好用!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mtk7681和esp2866两个已都买了!试试哪个好用!简单!

ESP8266你有全的资料吗?

网友:
同样在找。USB转WIFI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