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导轨环网交换机 拆解(多图)

楼主(2014-12-10):
(图片)

网友:
什么是导轨交换机?看起来像以太网交换机啊,为什么这么复杂?

网友:
我只觉得这东西应该是用了很古老的芯片。
电源到是做的挺大的。

网友A:
这种铺铜圆角的,不知道怎么画的

网友:
环网交换机不是有RSTP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一块PCB铺铜采用网格栅状,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铺铜圆角的,不知道怎么画的

PADS就可以的,只要你把线设置得粗一些就行

网友:
用的那种交换机芯片

网友:
拆解过  tw摩沙 的、J8市 映翰通 的,,,里面基本就是多了一片ARM做管理mcu用,防止环网形成的网络风暴用,用料上扎实一点

网友(2015-05-07):
导轨是说的安装方式,其实就是以太网交换机。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常用的交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