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手拉手连接

楼主(2014-12-10):
RS-485的手拉手连接       有一个智能主机,需要与几个 RS-232 设备进行RS-485通信,有人说是需要星形连接,有的说也可并联连接,还有人说手拉手通信,倒底是哪样通讯正确?
       这取决于3点:1、距离,2、地点分布,3、节点数。现场距离有远有近,分布情况有直线、星形、环形,节点数有多有少。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并联,但是距离和节点都受到限制。至于星形、环形完全取决于各个设备节点的地方分布。
     本文介绍并且比较手拉手的方案与直接并联方案,说明手拉手可以实现不限距离和节点数的连接。
1、简单的RS-485直接并联连接

这种直接并联连接也是RS-485的最简单的连接方式。5个RS232设备配接有5个485A转换器,然后将RS-485端直接并联在一起(所有A接一起、所有B接一起)。距离受到最远1200米的限制,节点128个的限制。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通信的。
2、手拉手的RS-485连接

看起来似乎与直接并联差不多,但是请注意每一个485A2转换器有2个RS-485口。图中可以看到每个485A2转换器的2个RS-485相当于2个手,连接方式看起来像手拉手一样。485A2型转换器也称为RS-232/RS-485中继转换器,特点在于它的2个RS-485具有相互中继的功能,所以每接一个485A2则通信距离再度延长1200米,通信节点数也再增加128个。这样在布线时不用考虑已经布了多少节点、以及多远距离,使用就更加方便。注意最远的两端由于只用到一个RS485口所以可以用485A即可。
   如果有更加极端的情况,要求每一段的距离大大超过1200米,则可以采用RS485光纤中继转换器OPT35EXS,也是手拉手的连接,只不过将电线换成为了光纤。

网友:
靠中继完成了连接,实际意义上是串行连接了,当一个中继挂掉了后面就不能通讯了

网友:
超过1200米可能难度比较大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我搞过一个485的挂了20几个从站之后就不行了,最后查来查去是485电平不行,并多了之后拉的很低,基本上是没有!

网友:
RS485说不能星形连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每颗距离  0.5~1 米 挂 108颗 没事(主机是PLC)

网友:
这属于中继的方式了,不知高速通信速度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