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0做的电压表,用万用表测下交流220输入就死机,很容...

楼主(2014-12-10):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没有电路,你叫人家如何指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你叫人家如何指导你?

不好意思,上图,求指导,测量部分的

网友B:
CS5460抗干扰能力确实很差的,要把CS5460的电路做的搞干扰能强,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5460抗干扰能力确实很差的,要把CS5460的电路做的搞干扰能强,不容易

哦哦,谢谢,您有其他的方案吗?

网友B:
通过硬件,软件两方面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硬件,软件两方面处理了

硬件怎么处理呢?

网友:
  没有遇到,工作正常!

网友:
5463抗干扰或许好点,但是5460也不会因为输入交流220死机,具体电路参照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