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平台】AR6103 wifi模块的驱动问题【求助FSL_TICS_Rita】

楼主(2014-12-10):
硬件平台:i.mx6q开发板(非官方)
软件平台:android4.2.2

开发板不是官方的板子,是北京明远智睿的开发板,要在开发板上移植WIFI模块---AR6103,在飞思卡尔的论坛上看到说是已经支持AR6103模块了,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
请教各位,我现在系统启动还没有认出来WIFI模块。
项目很急,在线等。。。。。

网友A:
为何不直接联系“北京明远智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直接联系“北京明远智睿“?

他们用的不是这个模块,这个属于自己研发了,不在售后范围之内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i.mx6
这个帖子也是调试的这个模块,但是没有详细的调试记录,还需要大家指导下。。。。

网友B:
驱动容易,配置编译就好,HAL层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容易,配置编译就好,HAL层要改

我是直接接到开发板的SD2接口上的,系统启动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认出来?还需要修改SDIO驱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2143&highlight=i.mx6
这个帖子也是调试的这个模 ...

只能摸索了啦,要不你发个站内短信给那个贴子的楼主,咨询一下看看,可有会有共通之处;没准可以借鉴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接到开发板的SD2接口上的,系统启动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认出来?还需要修改SDIO驱动吗? ...

一堆驱动要对了才行啊,你的SD2的管脚都配置对了?驱动都加载了?你的AR6103的驱动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摸索了啦,要不你发个站内短信给那个贴子的楼主,咨询一下看看,可有会有共通之处;没准可以借鉴呢? ...

谢谢回复,我再仔细看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堆驱动要对了才行啊,你的SD2的管脚都配置对了?驱动都加载了?你的AR6103的驱动配置了?

谢谢回复,我再仔细看下驱动

网友:
在编译内核的前 ,把 AR6103 模块添加进去 ,保存  ,然后重新编译内核就可以 。

# make menuconfig  好像是这个命令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再仔细看下驱动

如果驱动写 好了 ,就比较简单 ,直接配置 。
如果没有AR6103驱动 ,这个自己写驱动就比较麻烦 。

网友:
可以下载一个其他平台的AR6103模块的驱动 移植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找厂商的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直接联系“北京明远智睿“?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毕竟买了人家的东西 。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有驱动是在i.mx53平台上的,我要移植到i.mx6Q,wifi的驱动已经打包到系统里了,配置也是按照在53平台上好使的配置的,但是i.mx6Q平台上启动还是认不出来,我现在想知道,启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操作?

网友D:
楼主是采用Openwr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采用Openwrt吗?

Openwrt是什么?不是特别明白。。

网友:
www.openwrt.org上复制下来的一段介绍:

OpenWrt是一个用于嵌入式设备的GNU/Linux发行版,具有强大的扩展性。不同于其他许多用于路由器的发行版,OpenWrt是一个从零开始编写的、功能齐全的、容易修改的路由器操作系统。实际上,这意味着您能够使用您想要的功能而不加进其他的累赘,而支持这些功能工作的linux kernel又远比绝大多数发行版来得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www.openwrt.org上复制下来的一段介绍:

OpenWrt是一个用于嵌入式设备的GNU/Linux发行版,具有强大的扩 ...

哦,目前没有接触过。。

网友:
WIFI模块 哪里的

楼主:
目前的进展:
检查到板子reset wifi模块的引脚被占用了,现在用其他未使用的GPIO口来reset下。
还是要期待高手的指点。

楼主:
现在好像还是没有认出来SDIO接口的WIFI,系统log如下:
Compat-wireless backport release: patch-10-27-gd46416c-p

Backport based on  branching-msm-3.2.3-44-g65b285b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updated:

    (start_freq - end_freq @ bandwidth), (max_antenna_gain, max_eirp)

    (2402000 KHz - 2472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2457000 KHz - 2482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2474000 KHz - 2494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5140000 KHz - 5360000 KHz @ 40000 KHz), (N/A, 3000 mBm)

    (5460000 KHz - 5860000 KHz @ 40000 KHz), (N/A, 3000 mBm)

android_readwrite_file: ret=-2

android_readwrite_file: ret=-2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01 (3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1a (5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1b (8 bytes)

mmc2: queuing unknown CIS tuple 0x14 (0 bytes)

ath6kl: Unable to enable sdio func: -62)

ath6kl: Current ath6kl driver version is: 3.4.0.189

ath6kl: Failed to init ath6kl core

ath6kl_sdio: probe of mmc2:0001:1 failed with error -62

timeout while waiting for init operation

android_readwrite_file: ret=-2

android_readwrite_file: ret=-2

楼主:
求做过的兄弟姐妹指点下啊。。。。不胜感激,现在没有什么方向

网友A:
看到FSL_TICS_Rita版主说“在飞思卡尔的Linux BSP中有AR6003 WiFi的driver”,建议下载官方驱动,对比研究一下。

楼主(2015-01-29):
引用 网友A:
看到FSL_TICS_Rita版主说“在飞思卡尔的Linux BSP中有AR6003 WiFi的driver”,建议下载官方驱动,对比研究 ...

我现在就是参考的官方的BSP,但是还是有些问题

楼主:
我的硬件平台AR6103是接在SD3上的,然后我在初始化的时候这么配置的:
static const struct esdhc_platform_data mx6q_sabresd_sd3_data __initconst = {
        /*.cd_gpio = SABRESD_SD3_CD,
        .wp_gpio = SABRESD_SD3_WP,
        .keep_power_at_suspend = 1,
        .support_8bit = 1,
        .delay_line = 0,
        .cd_type = ESDHC_CD_CONTROLLER,
        .runtime_pm = 1,*/
        .always_present = 1,
        .keep_power_at_suspend = 1,
        .support_8bit = 1,
        .delay_line = 0,
        .cd_type = ESDHC_CD_PERMANENT,
};

然后系统启动后的log显示如下:
ath6kl_sdio_init_platform register success!

android_readwrite_file: ret=-2

android_readwrite_file: ret=-2

ath6kl: sdio new func 1 vendor 0x271 device 0x301 block 0x800/0x200

ath6kl: ath6kl_sdio_set_mbox_info end!

ath6kl: ath6kl_sdio_config end!

ath6kl: [ath6kl_core_init]:test1

ath6kl: hif power on

SDIO: Enabling device mmc1:0001:1...

[sdio_enable_func]:test1

[sdio_enable_func]:test2

ath6kl: Unable to enable sdio func: -62

ath6kl: ret=-62

ath6kl: Current ath6kl driver version is: 3.4.0.189

ath6kl: Failed to init ath6kl core

ath6kl_sdio: probe of mmc1:0001:1 failed with error -62

ehci_fsl_bus_resume begins, DR

init: sys_prop: permission denied uid:1003  name:service.bootanim.exit

timeout while waiting for init operation

android_readwrite_file: ret=-2

android_readwrite_file: ret=-2

我追踪下代码,是在这里出现问题的:
int sdio_enable_func(struct sdio_func *func)
{
        int ret;
        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long timeout;

        BUG_ON(!func);
        BUG_ON(!func->card);

        pr_debug("SDIO: Enabling device %s...\n", sdio_func_id(func));
        pr_err("SDIO: Enabling device %s...\n", sdio_func_id(func));//add by lihao <Jan 28th,2015> for wifi module debug

        ret = mmc_io_rw_direct(func->card, 0, 0, SDIO_CCCR_IOEx, 0, &reg);
        if (ret)
                goto err;

        pr_err("[sdio_enable_func]:test1\n");

        reg |= 1 << func->num;

        ret = mmc_io_rw_direct(func->card, 1, 0, SDIO_CCCR_IOEx, reg, NULL);
        if (ret)
                goto err;

        pr_err("[sdio_enable_func]:test2\n");
        timeout = jiffies + msecs_to_jiffies(func->enable_timeout);

        while (1) {
                ret = mmc_io_rw_direct(func->card, 0, 0, SDIO_CCCR_IORx, 0, &reg);
                if (ret)
                        goto err;
                if (reg & (1 << func->num))
                        break;
                ret = -ETIME;
                if (time_after(jiffies, timeout))
                        goto err;
        }

        pr_err("SDIO: Enabled device %s\n", sdio_func_id(func));
        pr_debug("SDIO: Enabled device %s\n", sdio_func_id(func));

        return 0;

err:
        pr_debug("SDIO: Failed to enable device %s\n", sdio_func_id(func));
        return ret;
}

看情况是sdio读写的问题,请教高手